试利用80C51的定时/计数器T0,在P1.0引脚上产生周期为1秒,正脉冲宽度为2us的脉冲...

楼主(2016-03-06):
试利用80C51的定时/计数器T0,在P1.0引脚上产生周期为1秒,正脉冲宽度为2us的脉冲串,假设时钟频率为12MHZ。
(1)写出编程思路或画出流程图
(2)编写程序

网友A:
以下内容来源于《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
功能:P0.0口LED亮1秒灭1秒方式闪烁(T0中断方式)
// 晶振频率22.1184MHz
#include "STC15W4K.H"         // 包含 "STC15W4K.H"寄存器定义头文件
sbit LED=P0^0;
unsigned char counter;
void main()
{
        TMOD=0x01;     // 定时器0_16位计数
        TH0=0x70;      // 经计算定时20ms初值是0x7000
        TL0=0x00;
        TR0=1;         // 定时器开始运行
        ET0=1;         // 开定时器0中断开关
        EA=1;                   // 开总中断开关
    whil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Count=0;    // 静态变量计数器,静态变量只在首次运行时赋值1次*/
        Count++;                    // 每次中断计数器加1
        if(Count>=50)            // 如果计数器超过50
        {
                LED=!LED;            // 取返P0.0
                Count=0;            // 计数器清零
        }
        TH0=0x70;                    // 重装定时初值
        TL0=0x00;
}

网友A:
以下内容来源于《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
功能:P0.0口LED亮1秒灭1秒方式闪烁(查询方式)

// 内部RC时钟频率22.1184MHz
#include "STC15W4K.H"
sbit LED=P0^0;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counter=0;                // 软件计数器
        TMOD=0x01;              // 定时器0_16位计数
        TH0=0x70;               // 经计算定时20ms初值是0x7000
        TL0=0x00;
        TR0=1;                  // 定时器开始运行
        while(1)
        {
                if(TF0==1)
                {
                         TF0=0;         // 没使用中断的情况下必定会用软件查询清零
                        TH0=0x70;
                        TL0=0x00;
                        counter++;
                }
                if(50==counter)    //20ms×50=1000ms即1S(中断时重装定时常数占用时间忽略不计)
                {
                         counter=0;
                        LED=~LED;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内容来源于《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
功能:P0.0口LED亮1秒灭1秒方式闪烁(查询方式)

我的天,怎么复杂吗,怎么修改

网友A:
两个例程,你随便选一个改下IO口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