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文件INTRINS.H的作用

楼主(2016-03-06):
在C51单片机编程中,头文件INTRINS.H的函数使用起来,就会让你像在用汇编时一样简便.

内部函数 描述
_crol_ 字符循环左移
_cror_ 字符循环右移
_irol_ 整数循环左移
_iror_ 整数循环右移
_lrol_ 长整数循环左移
_lror_ 长整数循环右移
_nop_ 空操作8051 NOP 指令
_testbit_ 测试并清零位8051 JBC 指令

函数名: _crol_,_irol_,_lrol_
原 型: unsigned char _crol_(unsigned char val,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int _irol_(unsigned int val,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int _lrol_(unsigned int val,unsigned char n);

举例:

_crol_,_cror_:将char型变量循环向左(右)移动指定位数后返回
_testbit_: 相当于JBC bitvar测试该位变量并跳转同时清除。
_chkfloat_: 测试并返回源点数状态。

就是汇编中的子函数。
_crol_,_cror_:如国二进制数为01010101 那么_crol_(1) 左移1位后将高位补低位。
结果10101010。
功 能:_crol_,_irol_,_lrol_以位形式将val 左移n 位,该函数与8051“RLA”指令相关,上面几个函数不同于参数类型。
例:
#include <intrins.h>
main()
{
unsigned int y;
C-5 1 程序设计 37
y=0x00ff;
y=_irol_(y,4);
}

函数名: _cror_,_iror_,_lror_
原 型: unsigned char _cror_(unsigned char val,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int _iror_(unsigned int val,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int _lror_(unsigned int val,unsigned char n);
功 能:_cror_,_iror_,_lror_以位形式将val 右移n 位,该函数与8051“RRA”指令相关,上面几个函数不同于参数类型。
例:
#include <intrins.h>
main()
{
unsigned int y;
y=0x0ff00;
y=_iror_(y,4);
}

函数名: _nop_
原 型: void _nop_(void);
功 能:_nop_产生一个NOP 指令,该函数可用作C 程序的时间比较。C51 编译器在_nop_函数工作期间不产生函数调用,即在程序中直接执行了NOP 指令。
例:
P()=1;
_nop_();
P()=0;

函数名: _testbit_
原 型:bit _testbit_(bit x);
功 能:_testbit_产生一个JBC 指令,该函数测试一个位,当置位时返回1,否则返回0。如果该位置为1,则将该位复位为0。8051 的JBC 指令即用作此目的。_testbit_只能用于可直接寻址的位;在表达式中使用是不允许的。
在C51单片机编程中,头文件INTRINS.H的函数使用起来,就会让你像在用汇编时一样简便.

内部函数 描述
_crol_ 字符循环左移
_cror_ 字符循环右移
_irol_ 整数循环左移
_iror_ 整数循环右移
_lrol_ 长整数循环左移
_lror_ 长整数循环右移
_nop_ 空操作8051 NOP 指令
_testbit_ 测试并清零位8051 JBC 指令

函数名: _crol_,_irol_,_lrol_
原 型: unsigned char _crol_(unsigned char val,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int _irol_(unsigned int val,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int _lrol_(unsigned int val,unsigned char n);

举例:

_crol_,_cror_:将char型变量循环向左(右)移动指定位数后返回
_testbit_: 相当于JBC bitvar测试该位变量并跳转同时清除。
_chkfloat_: 测试并返回源点数状态。

就是汇编中的子函数。
_crol_,_cror_:如国二进制数为01010101 那么_crol_(1) 左移1位后将高位补低位。
结果10101010。
功 能:_crol_,_irol_,_lrol_以位形式将val 左移n 位,该函数与8051“RLA”指令相关,上面几个函数不同于参数类型。
例:
#include <intrins.h>
main()
{
unsigned int y;
C-5 1 程序设计 37
y=0x00ff;
y=_irol_(y,4);
}

函数名: _cror_,_iror_,_lror_
原 型: unsigned char _cror_(unsigned char val,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int _iror_(unsigned int val,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int _lror_(unsigned int val,unsigned char n);
功 能:_cror_,_iror_,_lror_以位形式将val 右移n 位,该函数与8051“RRA”指令相关,上面几个函数不同于参数类型。
例:
#include <intrins.h>
main()
{
unsigned int y;
y=0x0ff00;
y=_iror_(y,4);
}

函数名: _nop_
原 型: void _nop_(void);
功 能:_nop_产生一个NOP 指令,该函数可用作C 程序的时间比较。C51 编译器在_nop_函数工作期间不产生函数调用,即在程序中直接执行了NOP 指令。
例:
P()=1;
_nop_();
P()=0;

函数名: _testbit_
原 型:bit _testbit_(bit x);
功 能:_testbit_产生一个JBC 指令,该函数测试一个位,当置位时返回1,否则返回0。如果该位置为1,则将该位复位为0。8051 的JBC 指令即用作此目的。_testbit_只能用于可直接寻址的位;在表达式中使用是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