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单片机与网卡接口电路图

楼主(2016-03-06):
电路用到的主要芯片有MAX232(串口的电平转换),24c02(IIC总线的eeprom),373(8位锁存),62256(32K的RAM).其中的24C02也可以不要,可以通过存取网卡上的93C46来实现,但我没有这样做。62256为外部32K的Ram,也可以不用,可以用网卡上的RAM来代替,但是网卡上的Ram的存取比较复杂,速度会比加62256慢。为了编程的方便,和实现快的传输速度,以及为完成更为复杂的应用,推荐使用62256,用77E58单片机和外加62256,可以实现500KBPS以上的传输速度。电路图上方的两大块为ISA槽,网卡是插在这ISA槽上的。本站还有一个一体化的电路图,是将RTL8019AS也做到板上的,,这个网站还有现成的程序,是用asm写的,用到的I/O

网友A:
电路图看不清。

网友B(2017-03-21):
求资源 正在做这个项目

网友B:
求清晰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