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学习-EEPROM实验

楼主(2016-03-06):
EEPROM实验板采用ATMEL公司的AT24C02芯片,该芯片为单页256字节的存储器,通过IIC总线可以对芯片进行读写操作。SCL和SDA分别接单片机的P3.6和P3.7。
C语言源程序:
#include<reg52.h> //52单片机头文件包含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uchar 为 unsigned char
sbit sda=P3^6; //定义sda接口引脚
sbit scl=P3^7; //定义scl接口引脚
uchar a; //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 a
void delay()//延时函数 执行2条空语句
{ ;;}
void start() //开始信号
{
    sda=1;//sda置1
    delay();//延时
    scl=1;//scl置1
    delay();//延时
    sda=0;//sda置0
    delay();//延时
}
void stop()//停止信号
{
    sda=0;//sda置0
    delay();//延时
    scl=1;//scl置1
    delay();//延时
    sda=1;//sda置1
    delay();//延时
}
void respons() //应答
{
    uchar i;//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 i
    scl=1;//scl置1
    delay();//延时
    while((sda==1)&&(i<250)) i++; //如果sda=1并且i<250的话循环执行i++
    scl=0;//scl置0
    delay();//延时
}
void init() //初始化
{
    sda=1;//sda置1
    delay();//延时
    scl=1;//scl置1
    delay();//延时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写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 //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i,temp
    temp=date;//将参数date赋值给temp
    for(i=0;i<8;i++)    //循环8次逐位写入
    {
        temp=temp<<1;//左移1位
        scl=0;//scl置0
        delay();//延时
        sda=CY;//进位标志赋值给sda完成写入
        delay();//延时
        scl=1;//scl置1
        delay();延时
    }
    scl=0;//scl置0
    delay();//延时
    sda=1;//sda置1
    delay();//延时
}
uchar read_byte() //读EEPROM中的一个字节
{
    uchar i,k; //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i,k
    scl=0;//scl置0
    delay();//延时
    sda=1;//sda置1
    delay();//延时
    for(i=0;i<8;i++) //分8次读取每次读一位
    {
        scl=1;//scl置1
        delay();//延时
        k=(k<<1) | sda;//k左移1位与sda相或得到1位的值
        scl=0;//scl置0
        delay();//延时
    }
    return k;//读取完毕返回读取到的值
}
void delay1(uchar x) //延时函数2
{
    uchar a,b; //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a,b
    for(a=x;a>0;a--)//循环x次
    {
        for(b=100;b>0;b--);//循环100次
    }
}
void wir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按地址写入数据函数
{
    start();//开始信号
    write_byte(0xa0); //写入指令0xa0;
    respons();//应答
    write_byte(address);//写入地址
    respons();//应答
    write_byte(date)//写入数据
    respons()//应答
    stop();//停止
}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读取一个地址的数据
{
    uchar date;//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date用于接收读取的数据
    start();//开始信号
    write_byte(0xa0);//读写指令写入
    respons();//应答
    write_byte(address);//写入地址
    respons();//应答
    start();//开始信号
    write_byte(0xa1);//读指令写入
    respons();//应答
    date=read_byte();//读入地址的数据赋值给date
    stop();//停止
    return date;//返回读到的值
}
void main() // 入口函数
{
    init();//对EEPROM进行初始化
    write_add(0x01,0x04);//在EEPROM的0x01号地址写入数据0x04
    delay1(100);//延时100ms
    write_add(0x02,0x08);//在EEPROM的0x02号地址写入数据0x08
    delay1(100);//延时100ms
    write_add(0x03,0);//在EEPROM的0x03号地址写入数据0
    delay1(100);//延时100ms
    P1=read_add(0x01)//读入0x01号地址的值赋值给P1
    while(1);//无限循环
}
//实验现象由于0x01号地址写入的是0x04 (00000100)所以第三个发光二极管被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