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与ESP8266通信问题

楼主(2016-03-06):
利用RXD,TXD与单片机(STC89C52RC)通信,本来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在调试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很多问题。。。。
首先我采用小黄板自带的3.3V电压供电。。。但在论坛里面说开发板引出的电压不稳定无法使ESP8266正常工作。。于是换成了aduino的3.3V以及2节1.5V的干电池供电,发现原来的预先设置的wifi名称"bibibibibi"显示了出来,但是不是程序里的"TEST",于是我想着会不会是波特率有问题,然后我利用AT指令AT+UART_DEF=9600,8,1,0,3想改变波特率(原先的波特率应该是115200),返回的不是ERROR就是空白。。。。我查询了模块的AT+GMR

AT version:0.21.0.0
SDK version:0.9.5

OK                               网上看到可能是AT版本太旧,换用AT+CIOBAUD=9600,虽然没有显示OK,但是115200波特率却不能正常通信了,9600波特率可以正常通信,于是我默认波特率修改成功。然后给单片机上电,结果红灯亮着,原先的wifi信号都没了,有时候甚至是红蓝灯常亮。。。。。。ESP8266还发热。。。。。当时就懵逼了。。。。然后重新通过小黄板想刷一下固件。。。。发现小黄板好像也出了问题(据说CH_PD会影响到VCC。。。之前用的小黄板供电)。。。。。检测串口信号的时候疯狂输出乱码。。。。本人是学生新手不知道是51程序(部分没读懂)出了问题还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过几天就要交项目了,希望论坛里的大神能给我一些意见。。。。本人也没有3.3V

在网上参考的程序资料:
一、关于51单片机和无线WIFI模块的接线方面
RXD、TXD、GND和51单片机的TXD、RXD、GND接好,模块其他引脚均为高电平,电源VCC是3.3V左右(两节1.5v干电池),本人由于没有稳压模块,偷懒了当时使用5V的直流源,测试结果目前没有问题(不过不建议啊!)
二、关于安卓手机方面
       测试时可以使用,网络调试助手(下载这个app安装在手机即可)发送数字1表示小灯亮,0表示灯灭。后续想深入的话可以自己开发安卓app软件。
三、参数设置
     由于参数的设置方法和步奏网上资料很全,这里提供相关的网址自行参考。

Uart-WiFi模块ESP8266把玩记http://www.51hei.com/bbs/dpj-30277-1.html
物联网wifi模块工作的STA和AP模式详细介绍http://www.51hei.com/bbs/dpj-50422-1.html
四、资料可能存在不足之处,仅作参考!
/*********************************************************************
题目:基于STC12C560S2 单片机无线WIFI模块控制
内容:通过MCU上位机对ESP8266wifi模块的控制和设置,实现手机端控制LED灯
      的亮灭。
注意:该型号单片机是普通89C51单片执行速度的12倍,内含RAM1280字节,ROM为60K,PCA 计数器,PWM发生模块,ADC转换模块等,晶振一定是11.0592MHz。
********************************************************************/
#include <reg52.h>                       //包含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RELOAD_COUNT 0xFA         //宏定义波特率发生器的载入值
//define RELOAD_COUNT (256-(((11520000/16)/12)/9600)) 也可以或波特率9600 //256-晶振频率/波特率x16=BRT
/*****************LED灯对应P0口的1个端口*************/
sbit LED0=P3^2;
/************波特率发生器相关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fr AUXR=0x8E;
sfr BRT=0x9C;
sfr AUXR1=0xA2;
/*****************相关变量**************/
uchar Receive,i;
uint n;
uchar Recive_table[15];        //用于接收wifi模块反馈到MCU上的数据
/*******************************************************************
名称:延时函数
作用:毫秒级延时,微妙级延时函数,为数据收发完成作等待.......
********************************************************************/
void ms_delay(uint t)
{
      uint i,j;
      for(i=t;i>0;i--)
       for(j=110;j>0;j--);
}

void us_delay(uchar t)
{
      while(t--);
}

/********************************************************************
名称:波特率发生器函数
作用:波特率发生器可以是T1定时器实现,也可以是MCU内部独立的波特率发生器,
各自不同的载入值计算式,具体根据寄存器相关设置来参考计算,以实现
异步串行通讯。(经测试,两种设置方式均可用,可任选一种。)
********************************************************************/
void Uart_Init()//使用定时器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STC89C52、STC89C51、AT89C51或者STC12C560S2等均可)
{
      SCON=0x50;     //设置为串行口以方式1工作,8位异步通讯,允许接收中断。
      //一帧信息为10位,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低位在先),1位停止位。
      PCON=0x80;     //SMOD波特率选择位为1,SMOD=1.
      TMOD=0x21;    //设置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工作在模式2,8位自动装载
      TH1=RELOAD_COUNT;//波特率9600 ,TH1=256-FOSC/16/12/波特率
      TL1=TH1;
      EA=1;                            //总中断打开
      ES=0;                             //关闭串口中断
      TR1=1;                     //启动定时器1
}
/*
void Uart_Init()//使用独立的波特率发生器(STC12C560S2或带有独立波特率发生器//、//的单片机均可)
{
      SCON=0x50;     //设置为串行口以方式1工作,8位异步通讯,允许接收中断。
      PCON=0x80;     //SMOD波特率选择位为1,SMOD=1.
      BRT=RELOAD_COUNT;//波特率9600 256-晶振频率/波特率x16=BRT
      AUXR=0xD5;     //T0、T1不12分频,速度是89C51的12倍,启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每个时钟计数一次
//设置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为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AUXR1=0x80;    //切换到P1口
      ES=1;         //开启串口中断
      EA=1;         //开启总中断
}
*/

/********************************************************************
名称:串口发送函数
功能:MCU向其他与其连接的设备发送数据(此处是无线WIFI模块ESP8266)
********************************************************************/
void Send_Uart(uchar value)
{
      ES=0;         //关闭串口中断
      TI=0;         //清发送完毕中断请求标志位
      SBUF=value;     //发送
      while(TI==0);    //等待发送完毕
      TI=0;         //清发送完毕中断请求标志位
      ES=1;         //允许串口中断
}
/********************************************************************
名称:WIFI模块设置函数
作用: 启动模块,以便可以实现无线接入和控制
********************************************************************/
void ESP8266_Set(uchar *puf) // 数组指针*puf指向字符串数组
{

      while(*puf!='\0')    //遇到空格跳出循环
      {
           Send_Uart(*puf);  //向WIFI模块发送控制指令。
           us_delay(5);
           puf++;
      }
      us_delay(5);
      Send_Uart('\r');//回车
      us_delay(5);
      Send_Uart('\n');   //换行
      ms_delay(1000);
}
/****************************************************
名称:ESP8266发送数据函数
功能:用于与wifi模块相连的终端发送数据
*****************************************************/
void ESP8266_Sent(uchar *puf)       // 数组指针*puf指向字符串数组
{
      ESP8266_Set("AT+CIPSEND=0,4");
      while(*puf!='\0')    //遇到空格跳出循环
      {
           Send_Uart(*puf);   //向WIFI模块发送控制指令。
           us_delay(5);
           puf++;
      }
      us_delay(5);
      Send_Uart('\n');   //换行
      ms_delay(10);
}

/********************************************************************
名称:主函数
作用:程序的执行入口
********************************************************************/
void main()
{
      LED0=0;//关闭LED灯
      Uart_Init();//使用独立的波特率发生器
ESP8266_Set("AT+CWMODE=2"); //设置路由器模式 1 station模式 2 AP
//点 路由器模式 3 station+AP混合模式
      ESP8266_Set("AT+RST");     //重新启动wifi模块
          ESP8266_Set("AT+CWSAP=\"WIFI\",\"1234567890\",11,4");
//设置模块SSID:WIFI, PWD:密码 及安全类型加密模式(WPA2-PSK)
ESP8266_Set("AT+CIPMUX=1");//开启多连接模式,允许多个各客户端接入
ESP8266_Set("AT+CIPSERVER=1,5000");  //启动TCP/IP 端口为8080 实现基于网络//控制
      ES=1;                                                           //允许串口中断
      while(1)
      {
if((Recive_table[0]=='+')&&(Recive_table[1]=='I')&&(Recive_table[2]=='P'))//MCU接收到的数据为+IPD时进入判断控制0\1来使小灯亮与灭
            {
                if((Recive_table[3]=='D')&&(Recive_table[6]==','))
                     {
                      if(Recive_table[9]=='0')
                            {
                                  LED0=0;//0 灯灭
ESP8266_Sent("灯灭");
//wifi模块向pc端或手机端 发送"灯灭
}

                           else if (Recive_table[9]=='1')
                            {
                                  LED0=1;     //1 灯亮
                                 ESP8266_Sent("灯亮");
//wifi模块向pc端或手机端 发送"灯亮"
                 }
           }
        }
}
}

/*********************************************************************
名称:串行通讯中断
作用:发送或接收结束后进入该函数,对相应的标志位软件清0,实现模块对数
         据正常的收发。
********************************************************************/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
{
  static uchari=0;
      if(RI==1)
      {
           RI=0;
           Receive=SBUF;        //MCU接收wifi模块反馈回来的数据
           Recive_table[ i]=Receive;
           i++;
           if((Recive_table[i-1]=='\n'))i=0;  //遇到换行 重新装值
}
      else TI=0;
}

网友A(2016-05-09):
ESP8266的WiFi名称并没有更改,也就是说模块没有接收到单片机发来的AT指令,这是为什么?

网友B:
发送AT+RST可以返回OK,但发送其他指令就是空白,使什么原因

网友C:
坐等大神

网友D(2016-12-27):
楼主有解决问题吗,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E:
你得先确定8266的AT是否工作正常,先直接接电脑串口上面测试修改WIFI账号,密码,连接看看,如果能成功,再和单片机通讯测试,因为市场上面有好多个版本的板子,都是基于8266的,而且每个的AT固件都不太一样,有点版本很低,有的公司重新打包了自己的东西,有的还改了AT指令集,所以,建议你先弄清楚板子型号,最好下载板子官方的AT文档,现在电脑串口调试通过了,再接到单片机调试

网友F:
同样的问题  电脑上串口都没有问题  上板子就不行

网友G(2017-04-13):
我也是在电脑上串口没问题,接单片机上就不行了

网友H(2017-05-15):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在电脑上串口没问题,接单片机上就不行了

恩恩,我的也是,各种调试都没有问题,但是和单片机接在一起就不能用,出现乱码,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I(2017-06-19):
回帖感谢,已成功测试。

网友J(2017-07-27):
你好,我把你的程序烧录到STC52单片机后,52单片机没有与wifi模块(ESP8266)进行串口通信,即没有做设置wifi的工作模式,密码等一系列工作,大神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呢

网友K:
串口调试没问题用单片机就不行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L:
楼主 请教个问题  我在115200的情况下能发射wifi  但是不能接收信息    在9600的情况下能接收信息,但是不能发射出wifi  请问什么破  QQ767621566 方便的话 能发资料或程序过来  我对照一下吗  谢谢

网友M:
感谢! 已测试成功!

网友N(2018-01-23):
引用 网友L:
楼主 请教个问题  我在115200的情况下能发射wifi  但是不能接收信息    在9600的情况下能接收信息,但是不 ...

你的波特率设置的一样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O:

不一定不行,可能模块不一样

网友P(2018-03-20):
引用 网友Q: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大佬调好了吗?
跪求

网友R(2018-06-06):
遇到同样问题 ,串口助手调试一切都好,和单片机连起来就不行了

网友S(2019-05-15):
你好,我想请问下(急),我的单片机与ESP8266连接后,手机网络调试助手发送信息过去,界面显示发送成功,但没有接收到,所以单片机无法做出相应指令,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S:
引用 网友R:
遇到同样问题 ,串口助手调试一切都好,和单片机连起来就不行了

我也是,请问下,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T(2020-01-08):
AT命令需要发送回车+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