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nux内核2.6.30.4的编译

楼主(2016-03-06):
当我输入make之后,报错,内容如下:
[root@localhost linux-2.6.12]# make config
HOSTCC  scripts/basic/fixdep
/bin/sh: line 1: gcc: command not found
make[1]: *** [scripts/basic/fixdep] Error 127
make: *** [scripts_basic] Error 2
[root@localhost linux-2.6.12]# make xconfig
HOSTCC  scripts/basic/fixdep
/bin/sh: line 1: gcc: command not found
make[1]: *** [scripts/basic/fixdep] Error 127
make: *** [scripts_basic] Error 2
[root@localhost linux-2.6.12]# make menuconfig
HOSTCC  scripts/basic/fixdep
/bin/sh: line 1: gcc: command not found
make[1]: *** [scripts/basic/fixdep] Error 127
make: *** [scripts_basic] Error 2
[root@localhost linux-2.6.12]# make oldconfig
HOSTCC  scripts/basic/fixdep
/bin/sh: line 1: gcc: command not found
make[1]: *** [scripts/basic/fixdep] Error 127
make: *** [scripts_basic] Error 2 [root@localhost linux-2.6.12

         首先which gcc看看有没装上gcc 如果确认是有装上的话,看看PATH是否配置正确, 错误提示是gcc的问题。肯定就要在gcc上找原因 。最后发现我的问题出在安装虚拟机Red  Hat Linux是,没有注意到gcc还有一些工具的安装。

解决方法:LINUX  开始>>系统设置>>添加/删除应用程序。  然后在里面把要用的勾上就可以了(然后根据提示把相应的系统盘放进光驱,和安装时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