葵花宝典之--Linux系统移植

楼主(2016-03-06):
1.在LINUX虚拟机中用MOUNT挂载U盘,命令为:mount /dev/sdb1 /mnt/usb

2\编译内核,错误提示make ***No rule to make target2009-08-24 01:14在编译内核时,无论使用哪种方式都提示:make ***No rule to make target "menuconfig".stop.

原因是没有在内核源码目录下进行。
例如,要编译或升级的内核解压后的目录为/usr/src/linux-2.4.24,一定要进

入到该目录后使用make menuconfig命令,这样就不会提示上面的错误了。

3\ Fedora9.0和VMware6.5下编译内核出现arm-linux-gcc无法找到的错误解决办法
     今天在使用缺省配置文件编译内核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
代码
1 make: arm-linux-gcc: Command not found
2                 ??  HOSTLD  scripts/kconfig/conf
3 scripts/kconfig/conf -s arch/arm/Kconfig
4 make: arm-linux-gcc: Command not found
5                 ??  CHK     include/linux/version.h
6   Generating include/asm-arm/mach-types.h
7   CHK     include/linux/utsrelease.h
8   UPD     include/linux/utsrelease.h
9   SYMLINK include/asm -> include/asm-arm
10   CC      kernel/bounds.s
11 /bin/sh: line 1: arm-linux-gcc: command not found
12 make[1]: *** [kernel/bounds.s] Error 127
13 make: *** [prepare0] Error 2

make: arm-linux-gcc: Command not found
                ??  HOSTLD  scripts/kconfig/conf
scripts/kconfig/conf -s arch/arm/Kconfig
make: arm-linux-gcc: Command not found
                ??  CHK     include/linux/version.h
  Generating include/asm-arm/mach-types.h
  CHK     include/linux/utsrelease.h
  UPD     include/linux/utsrelease.h
  SYMLINK include/asm -> include/asm-arm
  CC      kernel/bounds.s
/bin/sh: line 1: arm-linux-gcc: command not found
make[1]: *** [kernel/bounds.s] Error 127
make: *** [prepare0] Error 2

    问了下学习LINUX的朋友,原来我没有安装arm-linux-gcc,那我安装的是什么呢?gcc,gcc是在VMware下进行的内核文件的编译,然而你要编译能够下载到板子里面的内核镜像,你还需要安装arm-linux-gcc;可是我是按照手册上走的在安装啊!原来我在解压arm-linux-gcc-4.3.2.tgz文件时,虚拟镜像里面的文件时arm-linux-gcc-4.3.2.gz,可是我还是使用tar xvzf arm-linux-gcc-4.3.2.tgz -C /,当然是没有解压成功,于是百度查如何解压.gz,gzip -d,结果试了,也不行,于是从网上下一个arm-linux-gcc-4.3.2.tgz,老老实实使用tar xvzf arm-linux-gcc-4.3.2.tgz -C /,完成arm-linux-gcc的解压。于是重新编译,还是不行?咋回事呢?再次百度,看见有一个哥们和我遇见同样的问题,不过他应该是安装arm-linux-gcc的了。盗用他的成果:“用sudo su后就可以编译了,谢谢楼上各位,不过5楼的朋友,在root用户下运行arm-linux-gcc -v也是可以执行的”
于是:  sudo su
           make zImage

    等待几分钟,编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