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激电机

楼主(2016-03-06):
串激电机

  单相串励电动机的定子由凸极铁心和励磁绕组组成,转子由隐
极铁心、电枢绕组、换向器及转轴等组成。励磁绕组与电枢绕组
之间通过电刷和换向器形成串联回路。
  单相串励电动机属于交、直流两用电动机,它既可以使用交
流电源工作,也可以使用直流电源工作。
  原理,通电导线在磁场中会到受力的作用。
   回:串激(串励)电机就是定子绕组和转子绕组串联的。直
流电机按照励磁种类可以分为:串励,并励,复励和他励。串励
只是直流电机其中的一种励磁原理没什么区别。这种电机主要用
在电动工具中属于交直流两用电机或直流电机中。
   回:串激电机没有启动包,不需要电容,结构简单,转速快

   回:就是把永磁直流电动机中的磁铁换成电磁铁罢了,转子
与定子励磁绕组串联!
   回:串激电机的优点是启动转矩大,调速性好
   回:一种串激电机,包括壳体、端盖、转子和定子,定子上
设有主绕组,其特征在于在定子上还设有电磁刹车绕组,该电磁
刹车绕组设置在主绕组的内侧。主绕组和电磁刹车绕组均由控制
开关控制。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是在定子上增加了一组电磁刹车绕
组,在停机时,控制开关使电机内的电磁刹车绕组瞬间联接,与
转子绕组形成一个闭合回路,产生瞬间静止磁场,而电机转子由
于高速惯性在静止磁场中转动,转子绕组内感应电势产生电流,
静止磁场与电流的方向相反,相互作用,从而使电机转子在高速
状态下逆向制动,实现电机在短时间内停机的目的,减小了机器
在高速惯性下所造成的不安全隐患,使电机更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安全性、可操作性。
   回:单相串激电机的结构虽与直流电动机相同,但可交直流
两用。在交流电源供电时,产生旋转力矩的原理,仍可以用直流
电动机的运转原理来解释。当导体中通有电流时,在导体的周围
产生磁场,其磁力线的方向取决于电流方向。将通电的导体放入
磁场中,这磁场与通电导体所产生的磁场相互作用,将使此导体
受到一个作用力F,并因此而产生运动,导体会从磁力线密的地
方向磁力线稀的方向移动,当将由两个互相相对的导体组成的线
圈放入磁场时,线圈的两个边也受到了作用力,此二力的方向相
反,产生力矩。当线圈在磁场中转动时,相应的二个线圈边,从
一个磁极下转到另一个磁极下时,此时由于磁场极性有了改变,
将使导体受到的作用力的方向改变,也使转矩的方向改变,从而
使线圈向反方向转动,于是线圈只能绕中心轴来回摆动,而
不能连续旋转,当线圈中的两个线圈边转到另一磁极下时,如果
能使线圈中的电流也改变方向,则极性改变,电流也改变方向,
结果使转矩方向保持不变,线圈就能连续旋转。换向器和电刷的
作用,就是使线圈从一个极转到另一个磁极下时,相应地改变线
圈中的电流方向。这也可以理解为:在各个磁极下的线圈中的电
流,始终保持着各自一定的电流方向。因此从另一个磁极转过来
的线圈,就要改变线圈中电流方向。
直流电机的定子磁场除了某些小功率电机由永磁产生外,大多由
缠绕在定子铁芯上的激磁线圈通入激磁电流后产生的。

左手定则  zuǒshǒudìngzé

  left-hand rule
  左手平展,使大拇指与其余四指垂直,并且都跟手掌在一个
平面内。
  把左手放入磁场中,让磁感线垂直穿入手心(手心对准N极
,手背对准S极,
  四指指向电流方向(既正电荷运动的方向)
  则大拇指的方向就是导体受力方向。
  用于电动机中
  【原理】:当你把磁铁的磁感线和电流的磁感线都画出来的
时候,两种磁感线交织在一起,按照向量加法,磁铁和电流的磁
感线方向相同的地方,磁感线变得密集;方向相反的地方,磁感
线变得稀疏。磁感线有一个特性就是,每一条同向的磁感线互相
排斥!磁感线密集的地方“压力大”,磁感线稀疏的地方“压力
小”。于是电流两侧的压力不同,把电流压向一边。拇指的方向
就是这个压力的方向。区分与右手定则。
    右手定则

 右手定则
  right-hand rule
  对于一个矢量的叉乘,我们定义
  A×B=C
  注意A和B的顺序不能搞反
  让矢量A的方向沿手背,矢量B沿四手指的指向,那么矢量C
的方向就是翘起大拇指的方向(垂直于A,B形成的平面)
  这就是右手定则,也叫安培定则。
  右手平展,使大拇指与其余四指垂直,并且都跟手掌在一个
平面内。把右手放入磁场中,若磁力线垂直进入手心(当磁感线
为直线时,相当于手心面向N极),大拇指指向导线运动方向,
则四指所指方向为导线中感应电流的方向。
  电磁学中,右手定则判断的主要是与力无关的方向。
  如果是和力有关的则全依靠左手定则。
  即,关于力的用左手,其他的用右手定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