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的频率范围

楼主(2016-03-06):
所谓频响范围,指的是频率响应范围。在音箱耳机等音频回放设备中一般会有标注20Hz-20KHz类似这样的一个数字范围的指标,此即是指该设备可以回放的有效频率范围。当然,与之相对应的是,人耳理论上可听到的声波范围也是20Hz-20KHz。于是,就出现了该款产品完全恰合人听音感受的假象。但实际上,这是将“频率范围”和“频响范围”混作一谈,单纯20Hz-20KHz的频率范围没有任何意义。   在音响产品中,与频率相关的一般会有两个参数,一个是在-6dB下的频率范围(Frenquency range),而另一个是±3dB下的频率响应(Frenquency response)。对于目前市场中主流2.1音箱来说,它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达到低频20Hz的频率,甚至100Hz以下都很难控制。如果一款产品的频响参数是可信的,那么从低频部分看,60Hz甚至70Hz的底限并不能说明这款产品品质不好。同理,能够将高频延伸到18KHz,这款产品也足够出色了。更何况,人耳并不一定能听到这个频率的声音。   对于频率范围,标注20Hz-20KHz并无出格,理论上只要回放设备对相应频率的信号有响应即可以为在其频率范围内。从这个角度,甚至低于20Hz或者高于20KHz也不奇怪,因为这组数据和声强无关。当然,扬声器对这个频率段的信号有响应并不代表其能够真实地还原声音,更大的可能是其还原的是不相关的“信息”甚至噪声。   而作为频响范围,规范的标注方法必须在这个频率范围后有声强度大小的条件范围,例如60Hz-20KHz (±3dB),否则该频率响应曲线是没有意义的。目前的情况是,大家很少会在音箱或者耳机产品后面看到这样与声音强度相关的标注。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在许多人认识到20Hz-20KHz的频响范围是完全不可信之后,有些“聪明”的音箱厂商从另一个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开始把这个频响范围刻意的调整一下。例如,把低频调整到30Hz或者40Hz,把高频调整到18KHz,想通过这样的数字游戏来赢得大家的信任。但是,对于一款普通的2.1产品来说,20Hz和40Hz对它们来说有什么不同,同样是无法实现的一个频率。   耳机是一个比音箱更加夸张标注“频响范围”的产品。一款产品动不动就可以超过20Hz-20KHz。例如某品牌耳机频响范围标注的是5Hz-30KHz,这就夸张到可笑的地步了,也许,一个50mm直径的大震膜可以带来较低的频率,甚至低于20Hz的震动。但是5Hz,这意味着这片震膜要正确的表现出每秒5下的一个震动,实在有些不可思议。而30KHz的高频,更是无从谈起。正因为有了这组数据,我们也看到更多的相关资料这么写道:更宽的频响范围,适合还原SACD、DVD Audio等高保真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