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路红外遥控开关控制器(可扩展为32路)

楼主(2016-03-06):
论坛上有一些希望能DIY多路的红外遥控开关,我在此做了一个DOME版的,同样用我熟悉的SAA3010T的解码程序(省下了不少时间),程

序可以直接用于AT89C51或AT89C2051或相容的芯片,用2051时,P1.0,P1.1要用10K电阻上拉。使用一体化接收头时电源方面一定要做好滤波

,如用大的滤波电容使直流更加的稳定,用104(0.1uF)的小电容去掉高频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序上提高抗干扰性。在程序方面,

我这里做的很简单,用了遥控器的1-8号键做1-8的继电器控制,按一下为继电器通,再按一下为继,二次按键的间隔时间大约在1秒钟,这

样就可以避免按一次键会使继电器返复通断(按一次键的时间不定发送键值的次数也不定)。还用了遥控的电源按键,按下时所有断电器关

闭。这个电路如果使用AT89C51的话可以找到32路或更多的控制。有网友说要做兼容多遥控学习型的,我想也是可行的,那会用到IC2器件,

存储收到的数据做为学习,接收时再对比对,但是如果你的数据较多的话会造成速度慢等问题。我个人认为还是用专一的遥控器好点,比如

说你用电视遥控去遥控电视和红外开关,当你要开电视或许同时会触发到红外开关。

C51源码:
/*----------------------------------------

8路红外遥控开关控制器
(SAA3010T电视遥控器)

All rights reserved.

明浩 E-mail: pnzwzw@163.com
       pnzwzw@cdle.net

只用八路时可以用AT89C2051代替AT89C51
一体化接收头输出端拉P3.2(int0),P1为控制输出端。
可以扩展到32路或更多
输出为低电平有效
----------------------------------------*/

#include <AT89x51.h>

static unsigned char data IRCode[3],IRCON,IRCON2;
static unsigned char data DT;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de;

TMOD = 0x01; //定时器0方式1
EA = 1; //允许CPU中断
IT0 = 1; //INT0下降沿有效
EX0 = 1; //开INT0中断;
do
{
for (de=0; de<10000; de++)
P3_6 = 1;
for (de=0; de<10000; de++)
P3_6 = 0;
if (DT)
{
for (de=0; de<30000; de++) //这里起到按键值正确后会有一个延时,防止重复按键
P3_6 = 1;
for (de=0; de<30000; de++)
P3_6 = 0;
DT = 0;
}
EX0 = 1;
}
while(1);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void timeint(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FD;
TL0=0x1E; //设定时值为800us

if (IRCON<3)
{
if (IRCON2<8) //每中断一次读一次遥控接收头的状态,每二次为遥控编码中的一个位
{
IRCON2++;
IRCode[IRCON]=IRCode[IRCON]<<1; //每读一次放入变量中的二进制的一个位,每次左移一位
IRCode[IRCON]=IRCode[IRCON] | P3_2; //每八次填满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存放遥控编码4个位
}
else
{
IRCON++; //填满一个字节,指向下一个变量
IRCON2=0; //计数清零
}
}
else
{
TR0 = 0; //关闭定时器
ET0 = 0; //定时器0中断关闭
if ((IRCode[1]!=0xFF) && (IRCode[2]!=0xFF))
{
if (IRCode[1] == 0x55)
{
switch (IRCode[2])
{
case 0xAB: //1-8键控制
P1_0 = ~P1_0;
DT = 1;
break;
case 0xAC:
P1_1 = ~P1_1;
DT = 1;
break;
case 0xAD:
P1_2 = ~P1_2;
DT = 1;
break;
case 0xB2:
P1_3 = ~P1_3;
DT = 1;
break;
case 0xB3:
P1_4 = ~P1_4;
DT = 1;
break;
case 0xB4:
P1_5 = ~P1_5;
DT = 1;
break;
case 0xB5:
P1_6 = ~P1_6;
DT = 1;
break;
case 0xCA:
P1_7 = ~P1_7;
DT = 1;
break;
case 0xD2: //按关闭电源键,关闭所有继电器
P1 = 0xFF;
DT = 1;
break;
}
}
}
}
}

//INT0中断
void INT0Fun(void) interrupt 0 using 2
{
EX0 = 0; //外部中断0关闭
ET0 = 1; //定时器0中断打开
TH0=0xFD;
TL0=0x1E; //设定时值为800us

for (IRCON=0; IRCON<3; IRCON++)
IRCode[IRCON] = 0;
IRCON = 0;
IRCON2 = 0; //计数清零

TR0 = 1;//开始计数
}

网友A:
我的微信SUN469923905请大神指教

网友B(2017-05-02):
有制作教程吗,

网友C:
先做个记号,有空钻研一下程序

网友D(2018-02-20):
楼主请教下,为什么程序编译通过,可烧录到单片机什么反应都没有。程序如下:/**********************BST-V51实验开发板例程************************

网友D:
/**********************BST-V51实验开发板例程************************
*  平台:BST-V51 + Keil U3 + STC89C52
*  名称:8路红外遥控开关控制器
*  日期:2018-1-17
*  晶振:11.0592MHZ

(SAA3010T电视遥控器)

All rights reserved.

明浩 E-mail: pnzwzw@163.com

      pnzwzw@cdle.net

只用八路时可以用AT89C2051代替AT89C51

一体化接收头输出端拉P3.2(int0),P1为控制输出端。

可以扩展到32路或更多

输出为低电平有效
******************************************************************/
#include<AT89X51.h>
static unsigned char data IRCode[3],IRCON,IRCON2;
static unsigned char data DT;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de;

   TMOD = 0x01; //定时器0方式1

   EA = 1; //允许CPU中断

   IT0 = 1; //INT0下降沿有效

   EX0 = 1; //开INT0中断;

   do

   {

      for (de=0; de<10000; de++)

      P3_6 = 1;

      for (de=0; de<10000; de++)

      P3_6 = 0;

      if (DT)

      {

         for (de=0; de<30000; de++) //这里起到按键值正确后会有一个延时,防止重复按键

         P3_6 = 1;

         for (de=0; de<30000; de++)

         P3_6 = 0;

         DT = 0;

      }

      EX0 = 1;

   }

      while(1);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void timeint(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FD;

   TL0=0x1E; //设定时值为800us

   if (IRCON<3)

   {

      if (IRCON2<8) //每中断一次读一次遥控接收头的状态,每二次为遥控编码中的一个位

     {
        IRCON2++;

        IRCode[IRCON]=IRCode[IRCON]<<1; //每读一次放入变量中的二进制的一个位,每次左移一位

        IRCode[IRCON]=IRCode[IRCON] | P3_2; //每八次填满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存放遥控编码4个位

     }

     else

     {

        IRCON++; //填满一个字节,指向下一个变量

        IRCON2=0; //计数清零

     }

   }

      else

     {

        TR0 = 0; //关闭定时器

        ET0 = 0; //定时器0中断关闭

        if ((IRCode[1]!=0xFF) && (IRCode[2]!=0xFF))

       {

          if (IRCode[1] == 0x55)

          {

             switch (IRCode[2])

             {

                case 0x0C: //1-8键控制已改为MP3通用遥控器

                P1_0 = ~P1_0;

                DT = 1;

                break;

                case 0x18:

                P1_1 = ~P1_1;

                DT = 1;

                break;

                case 0x5E:

                P1_2 = ~P1_2;

                DT = 1;

                break;

                case 0x08:

                P1_3 = ~P1_3;

                DT = 1;

                break;

                case 0x1C:

                P1_4 = ~P1_4;

                DT = 1;

                break;

                case 0x5A:

                P1_5 = ~P1_5;

                DT = 1;

                break;

                case 0x42:

                P1_6 = ~P1_6;

                DT = 1;

                break;

                case 0x52:

                P1_7 = ~P1_7;

                DT = 1;

                break;

                case 0x45: //按关闭电源键,关闭所有继电器

                P1 = 0xFF;

                DT = 1;

                break;

             }

         }

      }

   }

}

//INT0中断

void INT0Fun(void) interrupt 0 using 2

{

    EX0 = 0; //外部中断0关闭

    ET0 = 1; //定时器0中断打开

    TH0=0xFD;

    TL0=0x1E; //设定时值为800us

    for (IRCON=0; IRCON<3; IRCON++)

    IRCode[IRCON] = 0;

    IRCON = 0;

    IRCON2 = 0; //计数清零

    TR0 = 1;//开始计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