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PC功能,PC软件可使用Grider3.2

楼主(2016-03-06):
/*----------------------------------------
CDLE-A410_Main.c
红外遥控PC功能,PC软件可使用Grider3.2
(SAA3010T电视遥控器)
  ----------------------------------------*/
#include <AT892051.h>
static unsigned char data IRCode[3],IRCON,IRCON2;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de;
void InitCom(unsigned char BaudRate);
void ComOutChar(unsigned char OutData);
void CSToOut(void);
InitCom(6); //设置波特率为9600 1-7波特率300-19200
EA = 1; //允许CPU中断
IT0 = 1; //INT0下降沿有效
EX0 = 1; //开INT0中断;
do
  {
   for (de=0; de<30000; de++)
    P3_7=1;
   for (de=0; de<30000; de++)
    P3_7=0;
  }
while(1);
}

//串口初始化 晶振为11.0592M 方式1 波特率300-57600
void InitCom(unsigned char BaudRate)
{
unsigned char THTL;
switch (BaudRate)
  {
   case 1: THTL = 64; break; //波特率300
   case 2: THTL = 160; break; //600
   case 3: THTL = 208; break; //1200
   case 4: THTL = 232; break; //2400
   case 5: THTL = 244; break; //4800
   case 6: THTL = 250; break; //9600
   case 7: THTL = 253; break; //19200
   case 8: THTL = 255; break; //57600
   default: THTL = 208;
  }
SCON = 0x50; //串口方式1,允许接收
TMOD = 0x21; //定时器1定时方式2定时器0方式1 用在别处可以不用定时器0,TMOD=0x20
TCON = 0x40; //设定时器1开始计数
TH1 = THTL;
TL1 = THTL;
PCON = 0x80; //波特率加倍控制,SMOD位
RI = 0; //清收发标志
TI = 0;
TR1 = 1; //启动定时器
}
//向串口输出一个字符(非中断方式)
void ComOutChar(unsigned char OutData)
{
SBUF = OutData; //输出字符
while(!TI); //空语句判断字符是否发完
TI = 0; //清TI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void timeint(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
  unsigned char a;
  TH0=0xFD;
  TL0=0x1E; //设定时值为800us
if (IRCON<3)
    {
      if (IRCON2<8) //每中断一次读一次遥控接收头的状态,每二次为遥控编码中的一个位
        {
          IRCON2++;
        IRCode[IRCON]=IRCode[IRCON]<<1; //每读一次放入变量中的二进制的一个位,每次左移一位
        IRCode[IRCON]=IRCode[IRCON] | P3_2; //每八次填满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存放遥控编码4个位
        }
      else
        {
          IRCON++; //填满一个字节,指向下一个变量
          IRCON2=0; //计数清零
        }
    }
else
  {
  TR0 = 0; //关闭定时器
  ET0 = 0; //定时器0中断关闭
  if ((IRCode[1]!=0xFF) && (IRCode[2]!=0xFF))
   {
    for (a=1;a<3;a++)
     {
      ComOutChar(IRCode[a]); //这两句可通过PC串口软件接收的数据
      ComOutChar(IRCode[a]);
      ComOutChar(IRCode[a]); //共发6个字节正好是软件要求的
     }
   }
  EX0 = 1; //打开
}
}
//INT0中断
void INT0Fun(void) interrupt 0 using 2
{
ES = 0; //串口中断关闭
  EX0 = 0; //外部中断0关闭
  ET0 = 1; //定时器0中断打开
  TH0=0xFD;
  TL0=0x1E; //设定时值为800us

for (IRCON=0; IRCON<3; IRCON++)
  IRCode[IRCON] = 0;
IRCON = 0;
IRCON2 = 0; //计数清零
TR0 = 1;//开始计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