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的使用

楼主(2016-03-06):
source命令用法:
source FileName
作用:在当前bash环境下读取并执行FileName中的命令。
注:该命令通常用命令“.”来替代。
如:source .bash_rc 与 . .bash_rc 是等效的。
注意:source命令与shell scripts的区别是,
source在当前bash环境下执行命令,而scripts是启动一个子shell来执行命令。这样如果把设置环境变量(或alias等等)的命令写进scripts中,就只会影响子shell,无法改变当前的BASH,所以通过文件(命令列)设置环境变量时,要用source 命令。

source命令(从 C Shell 而来)是bash shell的内置命令。点命令,就是个点符号,(从Bourne Shell而来)是source的另一名称。同样的,当前脚本中配置的变量也将作为脚本的环境,source(或点)命令通常用于重新执行刚修改的初始化文档,如 .bash_profile 和 .profile 等等。例如,假如在登录后对 .bash_profile 中的 EDITER 和 TERM 变量做了修改,则能够用source命令重新执行 .bash_profile 中的命令而不用注销并重新登录。
比如您在一个脚本里export $KKK=111 ,假如您用./a.sh执行该脚本,执行完毕后,您运行 echo $KKK ,发现没有值,假如您用source来执行 ,然后再echo ,就会发现KKK=111。因为调用./a.sh来执行shell是在一个子shell里运行的,所以执行后,结构并没有反应到父shell里,但是 source不同他就是在本shell中执行的,所以能够看到结果

source命令(从 C Shell 而来)是bash shell的内置命令。点命令,就是一个点符号,(从Bourne Shell而来)是source的另一名称。这两个命令都以一个脚本为参数,该脚本将作为当前shell的环境执行,即不会启动一个新的子进程。所有在脚本中设置的变量将成为当前Shell的一部分。同样的,当前脚本中设置的变量也将作为脚本的环境,source(或点)命令通常用于重新执行刚修改的初始化文件,如 .bash_profile 和 .profile 等等。例如,如果在登录后对 .bash_profile 中的 EDITER 和 TERM 变量做了修改,则可以用source命令重新执行 .bash_profile 中的命令而不用注销并重新登录。象 .bash_profile 或其它类似的Shell脚本这样,文件无需可执行权限即可用source或点命令执行。

stty erase ^H

Perl 中: system("source .cshrc");

"source" 這個 unix 指令無法用 system() 來執行,

請問有無先進能幫忙解惑, 看要怎麼改才行?

Use function: "exec" inst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