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嵌入式根文件系统常见问题详解

楼主(2016-03-06):
首先介绍点背景知识,关于inittab的:
  init进程是系统中所有进程的父进程,init进程繁衍出完成通常操作所需的子进程,这些操作包括:设置机器名、检查和安装磁盘及文件系统、启动系统日志、配置网络接口并启动网络和邮件服务,启动打印服务等。Solaris中init进程的主要任务是按照inittab文件所提供的信息创建进程,由于进行系统初始化的那些进程都由init创建,所以init进程也称为系统初始化进程。
  下面具体说明inittab文件的格式。
  inittab文件中每一记录都从新的一行开始,每个记录项最多可有512个字符,每一项的格式通常如下:id:rstate:action:process,下面分别解释。
  1.id字段是最多4个字符的字符串,用来唯一标志表项。
  2.rstate(run state)字段定义该记录项被调用时的运行级别,rstate可以由一个或多个运行级别构成,也可以是空,空则代表运行级别0~6。当请求init改变运行级别时,那些rstate字段中不包括新运行级别的进程将收到SIGTERM警告信号,并且最后被杀死;只有a、b、c启动的命令外(a、b、c不是真正的运行级别)
  3.action字段告诉init执行的动作,即如何处理process字段指定的进程,action字段允许的值及对应的动作分别为:
  1)respawn:如果process字段指定的进程不存在,则启动该进程,init不等待处理结束,而是继续扫描inittab文件中的后续进程,当这样的进程终止时,init会重新启动它,如果这样的进程已存在,则什么也不做。
  2)wait:启动process字段指定的进程,并等到处理结束才去处理inittab中的下一记录项。
  3)once:启动process字段指定的进程,不等待处理结束就去处理下一记录项。当这样的进程终止时,也不再重新启动它,在进入新的运行级别时,如果这样的进程仍在运行,init也不重新启动它。
  4)boot:只有在系统启动时,init才处理这样的记录项,启动相应进程,并不等待处理结束就去处理下一个记录项。当这样的进程终止时,系统也不重启它。
  5)bootwait:系统启动后,当第一次从单用户模式进入多用户模式时处理这样的记录项,init启动这样的进程,并且等待它的处理结束,然后再进行下一个记录项的处理,当这样的进程终止时,系统也不重启它。
  6)powerfail:当init接到断电的信号(SIGPWR)时,处理指定的进程。
  7)powerwait:当init接到断电的信号(SIGPWR)时,处理指定的进程,并且等到处理结束才去检查其他的记录项。
  8)off:如果指定的进程正在运行,init就给它发SIGTERM警告信号,在向它发出信号SIGKILL强制其结束之前等待5秒,如果这样的进程不存在,则忽略这一项。
  9)ondemand:功能通respawn,不同的是,与具体的运行级别无关,只用于rstate字段是a、b、c的那些记录项。
  10)sysinit:指定的进程在访问控制台之前执行,这样的记录项仅用于对某些设备的初始化,目的是为了使init在这样的设备上向用户提问有关运行级别的问题,init需要等待进程运行结束后才继续。
  11)initdefault:指定一个默认的运行级别,只有当init一开始被调用时才扫描这一项,如果rstate字段指定了多个运行级别,其中最大的数字是默认的运行级别,如果rstate字段是空的,init认为字段是0123456,于是进入级别6,这样便陷入了一个循环,如果 inittab文件中没有包含initdefault的记录项,则在系统启动时请求用户为它指定一个初始运行级别
  4.Process字段中进程可以是任意的守候进程、可执行脚本或程序。
  另外:在任何时候,可以在文件inittab中添加新的记录项,级别Q/q不改变当前的运行级别,重新检查inittab文件,可以通过命令init Q或init q使init进程立即重新读取并处理文件inittab
  以上这些都是介绍的标准的linux System V的标准,所以对嵌入式来讲有些东西并不见得有用!这里介绍点针对嵌入式的,也就是针对busybox init的:
  busybox的init
  除了基本的命令之外,BusyBox还支持init功能,如同其它的init一样,busybox的init也是完成系统的初始化工作,关机前的工作等等,我们知道在Linux的内核被载入之后,机器就把控制权转交给内核,linux的内核启动之后,做了一些工作,然后找到根文件系统里面的init程序,并执行它,BusyBox的init进程会依次进行以下工作:(参考<<构建嵌入式LINUX系统>> p201)
  1.       为init设置信号处理过程
  2.       初始化控制台
  3.       剖析/etc/inittab文件
  4.       执行系统初始化命令行,缺省情况下会使用/etc/init.d/rcS
  5.       执行所有导致init暂停的inittab命令(动作类型:wait)
  6.       执行所有仅执行一次的inittab(动作类型:once)
  一旦完成以上工作,init进程便会循环执行以下进程:
  1.  执行所有终止时必须重新启动的inittab命令(动作类型:once)
  2.  执行所有终止时必须重新启动但启动前必须询问用户的inittab命令(动作类型:askfirst)
  初始化控制台之后,BusyBox会检查/etc/inittab文件是否存在,如果此文件不存在,BusyBox会使用缺省的inittab配置,它主要为系统重引导,系统挂起以及init重启动设置缺省的动作,此外它还会为四个虚拟控制台(tty1到tty4)设置启动shell的动作。如果未建立这些设备文件,BusyBox会报错。
  inittab文件中每一行的格式如下所示:(busybox的根目录下的example文件夹下有详尽的inittab文件范例)
  id:runlevel:action:process
  尽管此格式与传统的Sytem V init类似,但是,id在BusyBox的init中具有不同的意义。对BusyBox而言,id用来指定启动进程的控制tty。如果所启动的进程并不是可以交互的shell,例如BusyBox的sh(ash),应该会有个控制tty,如果控制tty不存在,Busybox的sh会报错。BusyBox将会完全忽略runlevel字段,所以空着它就行了,你也许会问既然没用保留着它干吗,我想大概是为了和传统的Sytem V init保持一致的格式吧。process字段用来指定所执行程式的路径,包括命令行选项。action字段用来指定下面表中8个可应用到process的动作之一。
sysinit:  为init提供初始化命令行的路径
  respawn:  每当相应的进程终止执行便会重新启动
  askfirst: 类似respawn,不过它的主要用途是减少系统上执行的终端应用程序的数量。它将会促使init在控制台上显示“Please press Enter to active this console”的信息,并在重新启动之前等待用户按下enter键
  wait: 告诉init必须等到相应的进程完成之后才能继续执行
  once:仅执行相应的进程一次,而且不会等待它完成
  ctratldel: 当按下Ctrl+Alt+Delete组合键时,执行相应的进程
  shutdown: 当系统关机时,执行相应的进程
  restart: 当init重新启动时,执行相应的进程,通常此处所执行的进程就是init本身
  以下是我的usblinux的inittab文件
  ::sysinit:/etc/init.d/rcS
  ::respawn:/sbin/getty  115200  tty1
  tty2::askfirst:-/bin/sh
  tty3::askfirst:-/bin/sh
  ::restart:/sbin/init
  ::ctrlaltdel:/bin/umount -a -r
  这个inittab执行下列动作
  1.       将/etc/init.d/rcS设置成系统的初始化文件
  2.       在115200 bps的虚拟终端tty1上启动一个登陆会话 (注意getty的用法)
  3.       在虚拟终端tty2和tty3上启动askfirst动作的shell
  4.       如果init重新启动,将/sbin/init设置成它会执行的程序
  5.       告诉init,在系统关机的时候执行umount命令卸载所有文件系统,并且在卸载失败时用只读模式冲新安装以保护文件系统。
  1、busybox的inittab与pc使用的inittab不同,第一ID并不是随便取名字的,这个名字要与/dev/目录下是否有对应的文件对应
  对应错误
  can't open /dev/0: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process '-/bin/sh' (pid 789) exited. Scheduling for restart.
  can't open /dev/0: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process '-/bin/sh' (pid 793) exited. Scheduling for restart.
  2、出现下面这种错误:
  process '-/bin/sh' (pid 789) exited. Scheduling for restart.
  process '-/bin/sh' (pid 794) exited. Scheduling for restart.
  process '-/bin/sh' (pid 796) exited. Scheduling for restart.
  process '-/bin/sh' (pid 798) exited. Scheduling for restart.
  对应的inittab文件中有
  ttyS0::askfirst:-/bin/sh
  虽然在/dev/目录下有ttyS0设备,但是这个设备显然不可用,所以才会出现上面的错误
  3、当在inittab中同时定义的两个在同一个串口终端登陆的语句时
  ::askfirst:-/bin/sh
  s3c2410_serial0:23456:respawn:/sbin/getty -L s3c2410_serial0 115200 vt100
  出现的情况就是被抢占,不能接收任何串口输入
  4、bad inittab entry
  多半时因为非法字符造成的。
  5、busybox中的字段runleve也没有运行时的运行级别的概念
  6、分析一下启动的过程
  1.       为init设置信号处理过程
  2.       初始化控制台
  3.       剖析/etc/inittab文件
  4.       执行系统初始化命令行,缺省情况下会使用/etc/init.d/rcS
  5.       执行所有导致init暂停的inittab命令(动作类型:wait)
  6.       执行所有仅执行一次的inittab(动作类型:once)
  一旦完成以上工作,init进程便会循环执行以下进程:
  1.  执行所有终止时必须重新启动的inittab命令(动作类型:once)
  2.  执行所有终止时必须重新启动但启动前必须询问用户的inittab命令(动作类型:askfirst)
  初始化控制台之后,BusyBox会检查/etc/inittab文件是否存在,如果此文件不存在,BusyBox会使用缺省的inittab配置,它主要为系统重引导,系统挂起以及init重启动设置缺省的动作,此外它还会为四个虚拟控制台(tty1到tty4)设置启动shell的动作。如果未建立这些设备文件,BusyBox会报错。
7、网上有人问“-”的作用
  我很纳闷:
  :: respawn:-/bin/sh
  这个-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
  还有啊,我从网上看到一个例程,如下,节选:
  ::respawn:-/bin/sh
  tty2::askfirst:-/bin/sh
  我搞不清两个的区别,这样控制台就启动了,是第一句启动的还是第二句,那我内核启动参数里面的console=ttyS0会自动来找这个控制台???
引用 网友A:
  我很纳闷:
  :: respawn:-/bin/sh
  这个-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
  还有啊,我从网上看到一个例程,如下,节选:
  ::respawn:-/bin/sh
  tty2::askfirst:-/bin/sh
  我搞不清两个的区别 ...
  测试的时候是这样的,加上”-”的语句会在登陆终端之后调用/etc/目录下的profile文件,而不加”-”的不会执行这个脚本。
  其实登陆终端的命令有几种方便,但是标准的还是使用getty来登陆,但是直接使用如上的语句也是可以的,并且兼容性强一点,因为它不需要指定对应的串口设备。
  ::askfirst:-/bin/sh
  s3c2410_serial0::askfirst:-/bin/sh
  ::askfirst:-/bin/sh
  s3c2410_serial0:23456:respawn:/sbin/getty -L s3c2410_serial0 115200 vt100
  都是可用的。
  8./bin/sh: XXX not found
  arm-linux-readelf -d xxx
  查看你的以用程序依赖哪些库
  一般是因为缺少libc.so.6造成的,实际还是根文件系统的问题,没有将常用的库文件拷贝到/lib目录下
  常用的库:
  [root@centos lib]cp /usr/local/arm/3.4.1/arm-linux/lib/ld* .
  [root@centos lib]cp /usr/local/arm/3.4.1/arm-linux/lib/libc-2.3.2.so .
  [root@centos lib]cp /usr/local/arm/3.4.1/arm-linux/lib/libc.so.6 .
  [root@centos lib]cp /usr/local/arm/3.4.1/arm-linux/lib/libm * .
  [root@centos lib]cp /usr/local/arm/3.4.1/arm-linux/lib/libcrypt* .
  9、错误insmod: chdir(2.6.26.6):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上有人提出这种解决方法:
  需要注意的是insmod等模块加载命令需要从lib/modules/2.6.26.6
  的目录下加载模块,所以必须先建立此目录,然后将模块放到此目录下面,否则将出现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没有建立lib/modules/2.6.26.6目录,取决于内核版本号,将出现insmod: chdir(2.6.26.6):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的错误
  二是只将模块简单地放在根目录或其它文件夹,没有将其拷贝到指定的lib/modules/2.6.26.6目录,将出现
  insmod: module 'gpio_driver' not found错误
  不过这种方法不是很奏效
  根本原因是insmod的问题,在busybox编译的时候参考下面的选项,不要使用
  Linux Module Utilities --->
  [ ] Simplified modutils
  //该选项不要选择

Support version 2.6.x Linux kernels
  //此选项选上
  参考如下:
  10、不能执行”-h”命令
  在执行xxx –h时没有任何反应。是在lib目录下缺少常见的库文件
  参考如下:
  [root@vm-dev rootfs]# ls lib/
  ld-2.3.6.so               libc-2.3.6.so      libgcc_s.so      libnsl.so.1             libnss_files.so.2        libnss_nis.so.2     librt-2.3.6.so       libthread_db.so.1
  ld-linux.so.2             libcrypt-2.3.6.so  libgcc_s.so.1    libnss_compat-2.3.6.so  libnss_hesiod-2.3.6.so   libpcprofile.so     librt.so.1           libutil-2.3.6.so
  libanl-2.3.6.so           libcrypt.so.1      libm-2.3.6.so    libnss_compat.so.2      libnss_hesiod.so.2       libpthread-0.10.so  libSegFault.so       libutil.so.1
  libanl.so.1               libc.so.6          libmemusage.so   libnss_dns-2.3.6.so     libnss_nis-2.3.6.so      libpthread.so.0     libtermcap.so.2      modules
  libBrokenLocale-2.3.6.so  libdl-2.3.6.so     libm.so.6        libnss_dns.so.2         libnss_nisplus-2.3.6.so  libresolv-2.3.6.so  libtermcap.so.2.0.8
  libBrokenLocale.so.1      libdl.so.2         libnsl-2.3.6.so  libnss_files-2.3.6.so   libnss_nisplus.so.2      libresolv.so.2      libthread_db-1.0.so
  [root@vm-dev root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