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安装软件的方法

楼主(2016-03-06):
Linux下软件安装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源码安装,需要用户自己手动编译,另一种是RPM包(RedHat Linux Packet Manager),通过RPM命令就可以实现安装。还有一种为*.bin文件,安装方法与Windows下的安装过程类似,这里不做介绍,本文主要介绍源码安装与RPM包的安装。一、源码包安装1、*.src.rpm形式的源代码软件包用法:安装:    rpm –rebuild *.src.rpmCd /usr/src/dist/RPMS              Rpm –ivh *.rpm卸载:    rpm –e packagename2、.tar.gz,*.tgz,*.bz2形式软件包的安装首先进行解压,命令如下       tar zxvf   *.tar.gz       tar xvfz   *.tgz       tar xvfj    *.tar.bz2 解压之后进入解压目录,然后进行以下操作(一般情况,具体看软件包的文件名)配置:./configure编译:make安装:make install卸载:make uninstall 源码安装有一定的难度,不同的软件可能有不同的安装,一般在解压之后应该先阅读说明文档,按照说明进行安装,上面说的只是一般情况。二、RPM包安装       RPM安装包格式是由Redhat公司提出的,大大的简化了Linux下软件的安装,首先介绍一下通用选项。       -v:显示附加信息       -vv:显示调试信息       --root directory:让RPM以directory作为根目录,这样预安装程序和后安装程序都会安装到这个目录下。       1、安装:rpm –i<options> file.rpm       Options:       h:安装时输出hash记号       test:只对安装进行测试,不真正安装       --persent:以百分比形式显示安装进度       --excludedocs:不安装软件包中的文档       --replacepkgs:强制重新安装       --replacefiles:替换属于其它软件包的文件       --force:忽略软件包及文档冲突       --ignorearch:不校验软件包结构       --ignoreos:不检查软件包运行的操作系统       --nodeps:不检查依赖性关系--noscripts:不运行预安装和后安装脚本程序       2、删除 rpm –e<option> pkgnameOption:--test:只做删除测试,不真正删除--noscripts:不运行预安装和后安装脚本程序--nodeps:不检查依赖性注意:pkgname是软件包的名字,不是rpm包名字,而是安装后软件包的名字,可以用查询命令来查询软件包名。3、升级 rpm –U(或者—upgrade)<option> file.rpmOption:基本与安装时的option一样,有几个特殊的:--oldpackage:允许一个旧版本4、查询 rpm –q(或者--query)<option> Option:-p PACKAGE_FILE:查询软件包的文件-f FIEL:查询FILE属于哪个软件包-a:查询所有安装的软件包-g group:查询属于group组的软件包--whatproVides CAPABILITY:查询提供了CAPABILITY功能的软件包--whatrequires CAPABILITY:查询所有需要CAPABILITY功能的软件包-i:显示软件包的概要信息-l:显示软件包中的文件列表-c:显示配置文件列表-s:显示文件列表-scripts:显示安装、卸载,校验脚本--qf:以用户指定的方式查询--dump:显示每个文件的校验信息--proVides:显示软件包提供的功能-R:显示软件包需要的功能5、校验已经安装的软件包 rpm –V(or –verify, or –y)<option>Option选项与其它命令的类似6、校验软件包中的文件 rpm –K(or –checksig)<option> file.rpmOption:-v:显示版本信息-vv:显示调试信息--rcfile FILELIST:设置rpmrc 文件为FILELIST7、其它RPM选项--rebuilddb:重建RPM资料库--initdb:创建一个新的RPM资料库--quiet:尽可能地减少输出--help:显示帮助文件--version:显示RPM当前版本 上面只是对常用选项的总结,具体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用man rpm命令进行查看,官方文件永远最好的老师。三、*.bin格式安装文件的安装只需双击或单击*.bin文件就可以根据提示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