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run 文件的制作和安装

楼主(2016-03-06):
由于要安装nvidia 的驱动,所以才会遇到这个问题。

这里顺便找到.run文件的制作。

run程序安装包实质上是一个安装脚本加要安装的程序,如下图所示:

|-----------------|
| |
| 安装脚本 |
| |
|-----------------|
| |
| 程序 |
| |
|-----------------|
图: run安装包的结构

这样整个run安装包结构就一目了然了,实际上因为实际需要结构多少有点变动但这个无关紧要,只需要明白原理就行了。

制作run安装包以下举个实际的例子:

为了简单起见,要安装的程序就是helloworld程序,安装它的过程就是把它拷贝到/bin目录下。

$ ls
install.sh helloworld
$ cat install.sh
#!/bin/bash
cp helloworld /bin
$

现在有一个安装脚本了,名为install.sh,有一个要安装的程序helloworld.因为要安装的程序一般都是用.tar.bz2来做的。我们这儿也做一下:

$ tar jcvf helloworld.tar.bz2 helloworld

现在修改一个安装脚本install.sh

改为:
#!/bin/bash
lines=7 #这个值是指这个脚本的行数加1,这个脚本共有6行
tail +$lines $0 >/tmp/helloworld.tar.gz # $0表示脚本本身,这个命令用来把从$lines开始的内容写入一个/tmp目录的helloworld.tar.gz文件里。
tar jxvf /tmp/hellowrold.tar.gz
cp helloworld /bin
exit 0

然后使用cat命令连接安装脚本install.sh和helloworld.tar.bz2。

$ cat install.sh helloworld.tar.bz2 > myinstall.run

这样就得到了myinstall.run文件,它的结构如下:

|------------------| 第1行
| |
| install.sh |
| | 第6行
|------------------|
| | 第7行
|helloworld.tar.bz2|
| |
|------------------| 结尾
图: myinstall.run安装包的结构

运行myinstall.run时,运行到第6行的exit 0脚本就退出了,所以不会去运行第7行以下的二进制数据(即 helloworld.tar.bz2文件),而我们用了tail巧妙地把第7行以下的数据重新生成了一个helloworld.tar.gz文件。再执行安装。

run安装包制作较小的程序包是很好的选择,但是它也有缺点,做逻辑比较复杂的安装包,写的安装脚本将会很麻烦。因此此时还是用其他的安装包更好。

安装方法: 以 ***.run 为例:运行 sh ***.r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