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Red Hat 笔记

楼主(2016-03-06):
如何挂载优盘
首先要进到ROOT用户 us - root
因为/mnt文件夹是移动设备文件系统的挂点,在它下面建立文件夹 mkdir /mnt/usb
输入 fdisk -l /dev/sda 查看输出结果(没插入优盘和插入后有区别)
要看USB的Device Boot是什么
若优盘是/dev/sda1则输入 mount -t vfat /dev/sda1 /mnt/usb  (要在ROOT下操作)将优盘挂载到系统中
然后进usb你就可以看到你要的东西了。 cd /mnt/usb
当然,前提是你的优盘插了上去。
如果要卸下再挂其他的,就用umount /mnt/XXXX就行了,然后再挂一次。

1 linux如何挂载U盘
挂u盘之前,运行命令cat /proc/partitions,看看现在系统中有哪些分区。插上u盘以后,再次运行上述命令,看看多出来什么分区(通常是sda1,PS由于偶是在虚拟机下装的,所以是sdb1).
1、插入U盘
2、输入 fdisk -l /dev/sda 查看输出结果,比如我的是这样的:
     # fdisk -l /dev/sda
     Disk /dev/sda: 131 MB, 131104768 bytes
     3 heads, 32 sectors/track, 2667 cylinders
     Units = cylinders of 96 * 512 = 49152 bytes
       Device Boot      Start         End      Blocks   Id System
    /dev/sdb1   *           1        2668      128016    6 FAT16
3、看了上面的输出就知道U盘所在的设备了,比如我的就是/dev/sdb1,接着便是挂载了,假设我将U盘挂载到/mnt/usb目录(没有的话,新建)中,就是(下面的MSDOS VFAT是指挂载的设备的文件系统)
mount -t msdos /dev/sdb1 /mnt/usb
如果是fat16就使用下面的命令
mount -t msdos /dev/sdb1 /mnt/usb
如果是fat32
mount -t vfat /dev/sdb1 /mnt/usb
如果是ext2格式,就用命令:
mount -t ext2 /dev/sda1 /mnt/usb
4、打开/mnt/usb 就可以看到你的U盘里的东西了!
cd /mnt/usb
具体命令:
1.加挂FAT32文件系统
最简单的用法
mount /dev/hda6 /mnt/d
/dev/hda6是笔者Windows的D盘,/mnt/d是目录加挂点。Linux会识别到/dev/hda6分区的文件系统类型是什么,然后加挂的。当然也可以指定分区的文件系统类型,命令如下:
mount -t vfat /dev/hda6 /mnt/d
在实际中操作中,直接加挂一个windows的分区,中文的文件名和目录名会出现乱码,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可以指定字符集,命令如下:
mount /dev/hda6 /mnt/d -o codepage=936,iocharset=cp936
mount -t vfat /dev/hda6 /mnt/d -o codepage=936,iocharset=cp936
注意:cp936是指简体中文,cp950是指繁体中文。
2.加挂NTFS文件系统
在目前多数的Linux版本上,需要重编译Linux核心才能,加挂NTFS分区(编译方法请参阅其它文章)。核心支持NTFS后,可以用以下命令加挂:
mount -t ntfs /dev/hda2 /mnt/c
同样对于中文的文件名和目录名会出现乱码的问题可以指定字符集,不过和加挂vfat分区不同,实际中用以下命令是可行的:
mount -t ntfs -o iocharset=cp936 /dev/hda2 /mnt/c -r
mount -t ntfs -o iocharset=cp936,rw /dev/hda2 /mnt/c
3.加挂U盘上的文件系统
现在使用U盘的人越来越多了,其实在Linux下使用U盘也非常简单,Linux对USB设备有很好的支持,在你插入U盘后,U盘被识别为一个SCSI盘,通常您用以下命令就能加挂U盘上的文件系统
mount /dev/sda1 /usb
同样对于中文的文件名和目录名会出现乱码的问题可以指定字符集,命令类似于上面对FAT32介绍的:
mount /dev/sda1 /usb -o pagecode=936,iocharset=cp936
4.加挂Linux系统通过samba共享出来的目录
利用samba共享出来的目录其实很难说其原来是哪种文件系统,不过这一点不重要,只要它对用户是透明的就好啦。加挂时,我们指定类型为smbfs,在加挂samba共享的分区时,也会出现中文的文件名和目录名乱码情况,可以用以下命令加挂:
mount -t smbfs -o
username=terry,password=terry,codepage=936,iocharset=cp936
//terry-linux/terry /mp3/
mount -t smbfs -o
username=terry,password=terry,codepage=936,iocharset=cp936
//192.168.100.228/terry /mp3/
注意:你可以不直接写password=terry这个参数,系统界时会要你输入密码,这样就可以防止有人直接看到你的密码。视具体情况而定,-o后面的参数可以对应增减。
5.加挂Window系统共享出来的目录
在局域网中,常常需要去访问其它Windows系统共享出来的目录,在Linux下,安装了samba后就可以使用samba中带的命令来访问Windows机器的共享资源。
用smbclient来列出Windows机器的共享资源
smbclient -L 192.168.100.111
根据上面所列出Windows的共享资源后,可以选择需要加挂到本地Linux中去的Windows的共享资源,然后使用smbmount或mount来加挂,请参照下面几条命令:
smbmount //192.168.100.111/public /public/
mount //192.168.100.111/d /mnt/cdrom -o username=terry (这样要在命令行输入密码的)
mount //192.168.100.111/d /mnt/cdrom -o username=terry$1234 (这样则不必在命令行输入密码)
注:除了上面介绍的命令行方法之外,这时最好的方法就是使用其它的客户端,如LinNeighborhood、networkneighbours、ksmbshare等,请参考其它文章。
以上介绍的都是命令行的方式,每次使用时都要输入一次,如果你常常要加挂一些文件系统,想在启动时自动加挂应该怎样做呢?下面介绍两种方法:
方法1.
把加挂的命令放在/etc/rc.d/rc.local中。
方法2.
修改分区配置文件/etc/fstab,在启动时加挂文件系统,下面是我的/etc/fstab文件:
LABEL=/    /      ext3    defaults
1 1
none      /dev/pts   devpts   gid=5,mode=620
0 0
LABEL=/home /home    ext3    defaults
1 2
none      /proc    proc    defaults
0 0
none      /dev/shm   tmpfs    defaults
0 0
/dev/hda4   swap     swap    defaults
0 0
/dev/cdrom   /mnt/cdrom        iso9660
noauto,owner,kudzu,ro 0 0
/dev/hda2   /ntfs     ntfs    defaults,iocharset=cp936 0 0
/dev/hda6   /win     vfat    defaults,codepage=936,iocharset= cp936 0 0
//192.168.100.228/terry /mp3    smbfs username=terry,password=terry,codepage=cp936,iocharset=cp936 0 0
请注意最后三行:
倒数第四行,加挂我的C盘,NTFS格式的
倒数第三行,加挂我的D盘,FAT32格式的
倒数第二行,加挂的是我的局域网中另一台安装samba的Linux文件服务器上的一个目录。
以上所有命令,必须以root身份才能执行

作者:60.216.102.*   2008-4-25 17:51   回复此发言

--------------------------------------------------------------------------------

2 回复:linux如何挂载U盘
linux下挂U盘 装驱动程序
一,先进入 cd /mnt 目录下
fdisk -l 查看是否找到usb盘
显示:多出sda1 这一搬是usb盘
二,在mnt目录下建文件usb
mnt]# mkdir usb
三,挂接
mount /dev/sda1 /mnt/usb
四,进入新建usb
cd /mnt/usb
ll 查找区动文件
五,进入目录
cd /装驱动的文件夹
cd /src
make clean 清空原始文件
make install 安装
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