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点想法

楼主(2016-03-06):
准备电装课,给学生讲解无线对讲机,备课的时候发现的网上资料:
很多朋友问皮鞋套件、蛙鸣套件、章鱼套件该如何选择,各有什么优缺点,在这里作一下比较供各位参考。

1、三种套件都以CW方式工作在7.023MHz的QRP收发电台套件,对天线的要求相同。
2、发射功率:章鱼套件 > 蛙鸣套件 > 皮鞋套件
3、接收效果:章鱼套件最好,蛙鸣套件其次,皮鞋套件最差
4、焊接难度:章鱼最难,蛙鸣套件其次,皮鞋套件最容易
5、调试难度:没焊错的情况下基本都免调试,如果焊错虚焊情况,器件越多的套件越难找问题。
6、使用:章鱼套件支持内部存储一组电码,可以一键发射这组电码,这样就可以将"CQ CQ CQ DE XXXXX XXXXX XXXXX PSE K "存入电台,在寻找通联目标过程中轻松重复寻问,同时规避了由于手法问题迟迟无法入手的问题,并可以根据不同的要求一键调节发码速度、一键调节侧音音调,也可以连接电脑更改配置。章鱼套件支持手动键、自动键(全自动模式、半自动模式都支持。皮鞋套件和蛙鸣套件只支持手动键。
总结:从日常使用角度章鱼更实用,更容易联通。从制作角度皮鞋更容易。但三种电路原理各不相同,具体选择要因人而异了。

又:发现马华饭店的送饭系统(通过一个电子小装置,自动找到客人)
到交通银行,发现人家都用电子签名了,因此可以改进以前的毕业答辩系统的!

网友A(2016-05-10):
        过了一个不错的春节,在家里挺开心的。

        回来在北京玩了几天,去体验了一下北京最正宗的全聚德烤鸭,不过,没有感觉烤鸭怎么好吃,倒是服务员服务比较周到,毕竟加收服务费的嘛。刘同学的手气那是相当的好啊,居然刮发票中了50元奖。

        年前没有看阿凡达,年后补上了。没想到上映这么久了票还那么难买。最后没办法只能找黄牛买的票,200RMB一张电影票,嘿嘿,算是奢侈一回。不过,自己买票的话可买不到好位置,因为机打票是从最后一排挨个发送的。买票的凌晨两点就在排队了。在电影博物馆看的,21米高27米宽的荧幕。嘿嘿,据说是北方最大的巨幕,也是北京唯一胶片放映的IMAX阿凡达。倒数第二排靠近中间的位置,也算得上是黄金位置了。看的比较过瘾,视觉和音效都没得说,感觉还是很值的,难怪朋友们总推荐我去看。就是地方太偏了,回来的时候TAXI都找不到。

        就快当舅了,呵呵,又要添一个亲人了。

        新的一年开始了,准备好踏上新的旅程了。这个虎年一定会比较辛苦,希望也能有一些收获,希望年底的时候能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红包”。fighting……

网友A:
  后天回家了,却没有一点过节的气氛,感觉平平淡淡的又过了一年。

  虎年,真的会虎虎生威吗?不记得春节过后几岁了,反正看起来二十五六的样子,没必要非跟年龄相同的人去比这比那。要真比的话,赤字起家的本科生里面咱也算得上是佼佼者了。曾经险些因为贷不下款而不能完成本科学业的我,如今能坐在清华的实验室里工作,跟这些国内顶尖的人才共处一堂,也算得上对自己努力的一点肯定吧。

  咱家起步晚,起点低,就当前面有三四年是老天送我锻炼和学习的了。前面欠下的债还完了,父母住进了新房子,再也不用为衣食发愁了,弟弟也能安心去学一门自己喜欢的手艺了。想想,虽没有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也还算规规矩矩、堂堂正正的走完了人生最美丽的一段。没有华丽的光彩,只有留给自己可以细细回味的感动;没有洁白的翅膀,只有自己内心燃烧的赤诚。在别人尽情享受青春的时候,我默默履行了自己对生命的承诺。

  哈哈,如果有来世,如果还有选择起点的机会,如果我还清醒的话,我还会选择这样的起点,这样的方式,重新来过。人生,也可以像一幅素描画,单调的色彩、执著的线段依然可以展现出灵动的艺术魅力。魅力本身,不是源自艳丽的色彩,而是源自创作者特有的灵魂。

  唔,前面犯了个口误,人生重最美丽的一段还远远没有走完,美丽旅程才刚刚开始,我的帷幕才刚刚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