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电子新手“补习班”-1

楼主(2016-03-06):
      前言:经常见新来的朋友询问一些电子方面相对入门的东西,还有一些偏门的物件也经常有人提及。。干脆我来做一个汇总,方便新手参考学习;同时也便于查找出场率相对较高的偏门资料 以后谁在提及类似的求助话题,给他这个链接提醒他到“补习班”找一下就行了。
先放一张图:如下。你能看的懂的话就不要往下看了,说明你已经不是新手了。如果执意往下看的话我也不拦着

看不懂?再来个实物图

还看不懂?那就从2楼开始慢慢研究。
上面的图咱从后往前讲 最后那个是电源指示的东西,也就是常说的LED。

经常见有朋友发问“LED用*v的电压加多大电阻合适?”“LED用220v加多大电阻合适?”等等

先来看看常见的LED,如下图我找了几个高亮的LED做展示

再来个近看

转正题,LED是电流驱动的元件,有的朋友问LED用几v供电可就有点不太合适了。通常常见的LED点亮需要20mA以内的电流,一般用5-10mA就可以了,电流过大会影响它的寿命

尽管它是电流驱动的,但是在点亮时两端还是有一定电压降的。普通亮度的大概在2v左右,高亮的在3v左右,所以当有多个LED串联时还真需要考虑它的供电电压是否合适。

至于常用做指示的LED应该串接多大电阻合适,我个人也懒得算了都是这么做的:当1个LED接在电压超过10v的电源上时,电阻可以选用100倍电源电压数值。比如12v时可以用1200欧左右电阻(1.2k左右),24v时用2400欧左右(2.4k左右)

至于具体算法可以这样算:  5mA电流时 R=U/I=(电源电压-LED两端电压)/0.005=?
                               10mA电流时 R=U/I=(电源电压-LED两端电压)/0.01=?
                               20mA电流时 R=U/I=(电源电压-LED两端电压)/0.02=?

对于交流电来说最好能给LED加反向保护或者整流,比如高亮LED承受反压冲击能力很弱,不加保护很容易就挂掉,如果你的高亮LED用在220v上没加保护使用了很长时间也没挂,那说明你真幸运
常用接线方式如下图,注意交流供电时最好按图示加反向保护,特别是交流高压时。

顺便贴一个想在电动车上改装LED大灯的图:“恒流电路”!
下面是单组串联情况,需要并联多组的话在电流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式把电阻阻值适量减小!
1.使用7805时的图

2.使用317时的图

下面开始电容部分。
无极性电容没见多少求助贴,但是电解电容倒是不少求助找极性的。。随便搜罗了一下没找全等大家往上续:6fsfsf

顺便借用一下论坛一位朋友发的图“电容容量表示方法”

下面接着就是三端稳压集成块了,常见的有78xx、79xx、317、337等等,见有朋友问它的引脚排列和接线方法,其实这个从它的“数据白皮书”里就能查到。

顺便我也画出来了。如下图
常用的78xx、79xx系列

常用的317、337系列

还有常用的稳压IC TL431

317和431输出电压计算公式如下:

再接着的就是整流部分了,常用的4个脚的全桥可以看成内部集成了4个整流PN节,整流原理等同用4个二极管。
继续上。。。

该变压器了。关于变压器深层次的话题请搜索两位牛王的帖子,这里我只讲如何使用。
我们大家经常说变压器输出是2线、3线或者4线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先看个R型变压器,边看边说

明白了吧! 3线、4线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的那1组电压,变压器引出的是3根线或者4根线。如果是两根线那就是2线 。标签上一般是这样标示的:2线是“0-**v”、3线是“**v-0-**v”、4线是“0-**v     0-**v”

具体往下看
2线牛。下图就是一个2线输出牛也就是单电压输出的牛,其中两根线接的是初级220v绕组,另两根接的是低压绕组。

2线牛可以通过桥式整流滤波产生直流单电压;也可以通过双半波整流滤波产生直流双电压(正负双电压),由于是半波整流产生的直流双电压不够平稳,只适合要求不高的电路使用。见有朋友发问两头单电压输出的2线牛能不能做出双电压?回答是肯定的,用两头相同规格的2线牛完全可以全波整流产生标准的双电压,具体可以参考下面4线牛的接法。
下图就是用2线牛产生两种电压的原理图,上部分是单电压,下部分双电压

3线牛。输出是双交流电压,其中一根引线接的是线圈中心抽头,如下图

3线牛通过桥式整流滤波可以产生直流双电压,通常目前的功放大都使用正负对称的双电压。 也有部分OTL功放电路使用的是单电压,比如在坛子里非常著名1969电路就是用单电压。
3线牛可以全波整流滤波产生单电压。如下图:

下图就是3线牛最常用的桥式整流生成双电压的原理图。

4线牛。是由两组独立的绕组组成的双电压输出,它的两组绕组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可以有好几种接法。

下面是4线牛产生单电压的图。
把两组绕组直接并联(注意线序,同名端并同名端),再全桥整流生成单电压。如下

还可以把两个绕组分别桥式整流成单电压,然后再把单电压并联。如下

下面是4线牛产生双电压的图。上半部分是两绕组分别整流滤波,然后把两部分直流电压串联组成双电压;下半部分是先把两组绕组串联成3线形式再桥式整流成双电压。

上面的4线牛两个绕组又是并的又是串的,是不是有点晕  不晕是好现象,如果真的晕了就仔细往下看,下面重点介绍一下两个绕组怎么判断线序(同名端),因为有朋友问过怎么让一个4线牛只用一个整流桥产生直流电压

下面介绍的方法同样适用与两头单电压的牛想组成3线牛的情况,只要把两头牛的两个单绕组看成4线牛的两个绕组就行了。(注意两头牛在测试和实际使用时要保证初级220v绕组接线方式始终是一致的)

再来几个比较实用的小软件(解压后使用!)

多功能电子计算软件 eTools 现在这个是2.63版本,作者“语蓝”

电阻色环的识别

这个也是电阻识别软件电阻色环的识别

更新一个模电相关的学习软件

下面是常见话题:

有人问过想给2.0的电路增加一个低音电路不知道怎么提取左右声道的信号

想简单的可以从左右声道分别串电阻后直接混合,然后进低音电路。如下

但是上述混合方式会影响到两个声道的分离度,可以对两声道信号先进行缓冲然后再混合就行了。如下

随便画了一个2.1低音部分放大电路

前级电路也有人提起过,还有电路的放大倍数

还有朋友问过单电源的前级电路如下图,放大倍数计算方法同上

前级电路论坛上有很多,我随便又找了一个比较直观的。

还有朋友问10w以内的小甲电路
那当然首选hood 1969了

下图是有人测的数据

再来几个喇叭保护电路。

还有音调电路
随便来几个。

还有一些更好的可以看这里:我随便找了一下,可能还有比这更好的

单电源转双电源也有朋友经常问到,其实搜索一下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我随便找了几个图

还见有朋友问音频电平LED指示的电路。
我做过TA7666P的,双声道5段,不过这个ic基本上绝迹了。
下图的可以接功放输出,如需接音源等小信号时把4.3k电阻适当换大阻值。

再补一个图,这个可以接小信号。2、15脚多接了两个对地电容目的是让LED闪烁变缓,根据自己需要选用合适容量的电容。

后来做了级联,改成了单声道10段。如下图:调节10k电位器可以调整第6个灯的开启位置,保证紧跟第5个而又不超前。

另外还有一些类似ic,比如 LB1403、LB1405、LB1409、KA2281、ka2284、IR2433、LM3914、LM3915等等。
本帖的第二页xsleaf 兄提供了一个LM3915   10段的LED指示电路,有兴趣的朋友去看看。http://bbs.hifidiy.net/viewthrea ... p;page=2#pid4532952

还有一个论坛朋友发的比较牛x的用多个运放做的

运放做的

运放做的

谈一下DC—DC(直流升直流电路的原理)。

       如图可见,这是一个常用的电池升压电路,交流可以接一个变压器进行升压或降压,但直流电
不行,因为它的方向或大小一般都是恒定的,不能直接接变压器升压,直接接变压器的后果是电池短
路或线圈烧毁(变压器是电感,电感是通直流阻交流的)。直流电要升压,必须对它进行斩波。
见的是将直流电变成方波(脉冲电),这样,通过变压器或电感器就可以升压了。
       U2就是一个PWM控制IC,上面这个是LED恒流升压电路,一般用在手机或MP4等LCD的背光电路。
撇开用途,现在只谈为什么能升压。
       这颗PWM IC内置了开关管,本身有个波形发生器,可以形成占空比可调的PWM信号,所谓的占空
比,就是使开关管导通与截止的时间比例。
       如下图:

        我把PWM IC分开成波形发生器与开关管,当加在NPN管Q1  B极的电平为高时,三极管Q1导通,
电池的电压加在电感上,给电感“充电”。电感有一个特性,那就是当加在电感上的电压断开瞬间,电
感会产生一个反电动势。升压电路正是利用了电感的这个特性,才有可能升压。
        当PWM信号为低电平时,三极管Q1截止,电感L3产生一个反压,见下图,相当于一个电池,跟供电
电池串联,再加到负载上,形成回路,这样,负载上就可以得到高于电池电压的一个直流。升压完成。

        原理就这么简单。当然性能稍好的DC-DC升压IC效率很高,达到90%以上。也有完善的取样电路,
制PWM信号的占空比,得以稳定的电压输出。

        引申一下,如果你手头没有波形发生IC,但有继电器,也可以尝试一下电池的升压,这里为延长继电器
触点的寿命,只利用了继电器发生波形,没利用继电器直接驱动变压器。

         图中的变压器直接用220V变12V的,倒过来用,用了一个NPN晶体管,继电器的接法也非常简单,
利用其常闭触点,当继电器线圈一得电时,常闭触点断开,晶体管B极的高电平截止,在非常短的时间
内,继电器线圈因没有电压维持,松开,常闭触点又闭合,晶体管B极得电,变压器导通,周而复始.......
         虽然这电路效率不是很高,并且有滴答声,但也是非常原始实用的,可以玩玩,缺点是继电器触点
有寿命,时间长了会打花。
         下图是以前闲时做的几个升压电路。
          这个是1.2V到1.5V升到9V的。升压IC内含了PWM发生器,取样电路,二极管,开关管。所以就跟
三极管一样这么小,也是三只脚。

        体积可以做得很小,跟一节五号电池的截面差不多。

         下面的是1.5V,升3V的,用的IC跟上面的一样。

          点亮的图。

网友A(2018-08-08):
资料真好,谢谢

网友B:
这写的太好了

网友C(2019-01-20):
你们用什么软件绘制电路图,给我推荐1款

网友D(2019-02-22):
学习模电的软件下载不了

网友E:
数电补习班呢

网友F(2019-07-14):
谢谢,确实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