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通RS485通讯系列教程_通讯基础 <图文详解一>

楼主(2016-03-06):
一、通讯基础知识
1.1什么是通讯
要搞清楚RS485通讯我们要先搞明白什么是通讯,通讯就是两个设备之间0、1代码的传递,0-低电平1-高电平。
举例:A设备向B设备传递数据,首先A设备和B设备之间必须通过电缆连接(硬件连接)。如果A设备要向B设备发送101010这样一串代码,那么A设备就要在他的通讯端口产生如下图所示的高低电平的组合,通过电缆这个介质B设备的通讯端口就会接收到A设备发出高低电平的组合,同时就会将接收到的高低电平组合翻译成101010,这就完成了A设备向B设备数据的传递,B设备向A设备数据传递也是同样的道理。

与通讯有个的概念。
【全双工与半双工】全双工是通讯端口在发送数据的同时可以接收数据。而半双工指的是同一时刻通讯端口要么只能发送数据,要么只能接收数据。举例:全双工-打电话时双方都可以说。半双工:对讲机-同一时刻只能一个人说另一个人听。
【通讯速率】通讯速率也叫通讯波特率是1S内通讯端口发送01代码(或者说是高低电平)的数量。举例:我们说通讯速率是9.6kbps,就表示通讯端口每秒发送9600个bit的数据,也就是每秒可以产生9600个高低电平(注意:是高低电平总共加起来9600个)。
【主从通讯】是在一个通讯网络中一个站点是主站,其他站点作为从站。主站和从站之间可以直接进行数据的传递,但是从站与从站之间不能直接进行数据的传递。如果需要从站之间交换数据也必须要通过主站进行转发。如下图所示

1.2、485通讯定义
明白了通讯的基本概念后再理解485通讯就相对容易了,下面我们从通讯介质、通讯方式、通讯类型、物理层四个方面来介绍485通讯。
通讯介质:屏蔽双绞线,也就是我们通常用的带有屏蔽层的两心电缆如下图所示。

通讯方式:半双工
通讯类型:主从通讯
物理层:9针接口,需要注意的是通常情况下485通讯的9针接口,只需要将两芯电缆接 到3号脚和8号脚上,3是信号“﹢”,8是信号“-”。如下图

1.3通讯协议
问:你这个通讯用的是什么协议?
答:我这个是485协议、我这个是232协议”!!
这就是典型的把通讯协议和通讯物理层搞混了,举例:还是打电话,电话是物理层,通话的人之间说的语言就是协议。同一个物理层可以传输不同的协议,就像电话两边的人既可以说中文也可以说英语。中文是一种协议,英文是另一种协议。485就好比是电话是物理层,在485这个物理层可以传输modbus协议,也可以传送Profibus协议,这就是通讯协议和物理层之间的关系。
二、数据的发送
说到通讯大家都觉得很难,觉得学起来没有头绪。其实所有学习通讯的人,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觉,资料找了一大堆都是理论,看来看去总感觉无从下手,最后终于搞懂后才发现,其实学不懂的主要原因并不应该用难来形容,而是这个东西它太复杂了,想要一次全部看懂消化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只有分步骤将这个复杂的知识一点点的进行拆分,循序渐进的进行理解,才能最终将这个复杂的知识掌握。
这里为了好理解咱们先动手做,在做的过程中逐步的理解理论。
2.1实验工具
实例中所用到的学习工具,看完后大家可以找到这些东西自己亲手做一遍。相信当你从电脑上看到PLC发出的数据时你会由衷的露出喜悦的笑容,不信试试··········
工具①、S7-200CPU 1个(型号无所谓,最好有两个通讯口)

工具②、串口调试软件(可以从网上任意下载一个使用,不一定是下图所示)

工具③、Usb转485转换接头1个(RS232转RS485接头也可)

4. 工具④、9针接头公头1个

工具⑤、两芯电缆

2.2、实验流程
实验目的:从PLC向电脑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实验操作:用S7-200PLC向电脑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通过串口调试软件接收。现在的电脑一般没有RS485通讯接口,要使用Usb转485转换接头才能保障电脑可以接收到来自PLC的数据,接线是要注意9针头的3针脚接Usb转485接头的信号“+”,8针脚接Usb转485接头的信号“-”
2.3自由口模式
这里先介绍一下S7-200的自由口模式,S7-200的默认通讯方式是PPI通讯,不能自由的收发数据,想自由收发数据就必须将S7-200的通讯接口设置为自由口模式。控制S7-200自由口的是特殊位寄存器SMB30和SMB130。其中SMB30是控制CPU通讯口0的,SMB130是控制通讯口1的,如果只有一个通讯端口就只能使用SMB30这个特殊位寄存器了。下面我们来看看SMB30这8个位,分别表示什么含义。如下图所示。

①、0 -1位: 协议选择
mm:00 = 点到点接口协议(PPI/从站模式)
01 = 自由口协议
10 = PPI/主站模式
11 = 保留(缺省是PPI/从站模式)
②、2-4位:自由口波特率设置
bbb:000= 38400bps
001 = 19200bps
010 = 9600bps
011 = 4800bps
100 = 2400bps
101 = 1200bps
110 = 115200bps
111 = 57600bps
③、5位:每个字符的数据位
d:0 = 8位/字符。1 = 7位/字符

④、6-7位:效验选择
pp:00 = 不效验
01 = 偶效验
10 = 不效验
11 = 奇效验
【理论补充】在通讯的过程中每次发送与接收的最小单位是字符而不是位,1个字符包括1个起始位表示字符的开始,1个停止位表示字符的结束,一个奇偶效验位用于验证字符错对,和8个或者7个数据位用于传递信息。奇偶效验位可有可无,数据位通常情况下是8个位也就是1个字节,因此一个字符包含奇偶效验位通常是11个位,不包含奇偶效验位则是10个位。
如果我们在S7-200CPU的通讯端口0使用自由口模式,通讯速率为9600bps传输的字符不要奇偶效验位,那么就必须将SMB30中的数据配置成00001001换算成16进制就是16#9

2.4程序编写
在编写程序之前,先要掌握S7-200发送指令的使用。

XMT发送指令有两个管脚,TBL和PORT。
【PORT】通讯端口编号,如果用0端口则写0,如果用1端口则写1.

【TBL】定义发送缓冲区的起始地址和缓冲区的大小(注意是起始地址和缓冲区的大小两个参数)。
举例:如果TBL中写VB100并且VB100中存放1,那么发送缓冲区是VB101,发送数据时将VB101中的数据发送出去。如果VB100中存放2,那么发送缓冲区为VB101和VB102,发送数据时将VB101、VB102两个字节的数据发送出去。
程序如下图所示

上图所示的程序是一个最简单的发送程序,先用SMB30将通讯口0定义为自由口,通讯速率9600bps,然后定义VB101为发送缓冲区(因为VB100中存放的是1)。通过SM0.5将VB101中的16进制的CC以1秒钟为单位发送给电脑。最后在电脑端将会以1秒为单位接收到PLC发送的字符CC。如下图所示

【特别注明】此资源来自互联网,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作为购买前的参考,如若喜欢,请购买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