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 CPU 用时钟存储器

楼主(2016-03-06):
[p=193, null, left]方法一

[p=193, null, left]:CPU

[p=193, null, left]用时钟存储器

[p=193, null, left]硬件组态中

[p=193, null, left]CPU

[p=193, null, left]属性

[p=193, null, left]"Cycle/Clock Memory"

[p=193, null, left]中

[p=193, null, left]"Clock Memory"

[p=193, null, left]设定的

[p=193, null, left]Memory Byte

[p=193, null, left],可以看下帮助,每一位都有固定频率

[p=193, null, left]在

[p=193, null, left]"Propreties"

[p=193, null, left]窗口中点击

[p=193, null, left]"Cycle/Clock Memory"(

[p=193, null, left]循环

[p=193, null, left]/

[p=193, null, left]时钟存储器

[p=193, null, left])

[p=193, null, left]选

[p=193, null, left]项卡

[p=193, null, left],

[p=193, null, left]可以设置

[p=193, null, left]"Scan cycle monitoring time"(

[p=193, null, left]以

[p=193, null, left]ms

[p=193, null, left]为单位的扫描循环监视时

[p=193, null, left]间

[p=193, null, left]),

[p=193, null, left]默认值为

[p=193, null, left]150ms.

[p=193, null, left]如果实际的循环扫描时间超过设定值

[p=193, null, left].CPU

[p=193, null, left]将进入

[p=193, null, left]STOP

[p=193, null, left]模

[p=193, null, left]式

[p=193, null, left].

[p=193, null, left]"Scan cycle Load from Communication "

[p=193, null, left]用来限制通信处理占扫描周期的百分

[p=193, null, left]比

[p=193, null, left],

[p=193, null, left]默认值为

[p=193, null, left]20%

[p=193, null, left]时钟脉冲是一些可供用户程序使用的占空比为

[p=193, null, left]1:1

[p=193, null, left]的方波信号

[p=193, null, left],

[p=193, null, left]一个字节的

[p=193, null, left]时钟存储器的每一位对应的一个脉冲如下

[p=193, null, left]:

[p=193, null, left]位

[p=193, null, left]        7      6      5      4       3      2      1       0

[p=193, null, left]周期

[p=193, null, left]/s    2     1.6     1     0.8     0.5    0.4    0.2     0.1

[p=193, null, left]频率

[p=193, null, left]/Hz   0.5   0.625   1     1.25     2     2.5     5       10

[p=193, null, left]如果要使用时钟脉冲

[p=193, null, left],

[p=193, null, left]首先要选中

[p=193, null, left]"Clock Memory'(

[p=193, null, left]时钟存储器

[p=193, null, left])

[p=193, null, left]选项

[p=193, null, left],

[p=193, null, left]然后

[p=193, null, left]设置时钟存储器

[p=193, null, left](M)

[p=193, null, left]的字节地址

[p=193, null, left].

[p=193, null, left]假设设置的地址为

[p=193, null, left]100(

[p=193, null, left]即

[p=193, null, left]MB100),

[p=193, null, left]有上表可

[p=193, null, left]知

[p=193, null, left],M100.7

[p=193, null, left]周期为

[p=193, null, left]2s,

[p=193, null, left]如果用

[p=193, null, left]M100.7

[p=193, null, left]的常开的触点来控制

[p=193, null, left]Q0.0

[p=193, null, left]的线圈

[p=193, null, left],Q0.0

[p=193, null, left]将

[p=193, null, left]以

[p=193, null, left]2s

[p=193, null, left]的周期闪烁

[p=193, null, left](

[p=193, null, left]亮

[p=193, null, left]1s,

[p=193, null, left]熄灭

[p=193, null, left]1s).

CPU 用时钟存储器件组态中CPU属性"Cycle/Clock Memory"中"Clock Memory"设定的Memory Byte,可以看下帮助,每一位都有固定频率       在"Propreties"窗口中点击"Cycle/Clock Memory"(循环/时钟存储器)选项卡,可以设置"Scan cycle monitoring time"(以ms为单位的扫描循环监视时间),默认值为150ms.如果实际的循环扫描时间超过设定值.CPU将进入STOP模式.  "Scan cycle Load from Communication "用来限制通信处理占扫描周期的百分比,默认值为20%     时钟脉冲是一些可供用户程序使用的占空比为1:1的方波信号,一个字节的时钟存储器的每一位对应的一个脉冲如下:
位              7      6      5      4       3      2      1       0
周期/s      2     1.6     1     0.8     0.5    0.4    0.2     0.1
频率/Hz   0.5   0.625   1     1.25     2     2.5     5       10
如果要使用时钟脉冲,首先要选中"Clock Memory'(时钟存储器)选项,然后设置时钟存储器(M)的字节地址.假设设置的地址为100(即MB100),有上表可知,M100.7周期为2s,如果用M100.7的常开的触点来控制Q0.0的线圈,Q0.0将以2s的周期闪烁(亮1s,熄灭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