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安装规范最新完整版

楼主(2016-03-06):
水电安装规范内容:
   1)布线的原则:横平竖直.使用专用中财PVC阻燃型电线管,线管在线槽中必须固定,线盒与线管相接时应使用锁母,直管每隔80公分使用一个管卡,拐角处每隔20公分使用一个管卡。
  2) 插座在墙的上部,在墙面垂直向上开槽,至墙的顶部安装装饰角线的安装线内,如果是在墙的下部,垂直向下开槽至安装踢脚板的底部,开槽深度应一致,槽线及顶直应先在墙面弹出控制线后,再用切割机切割墙面,用机器开槽。
  3) 使用中财PVC管,在弯管时用弹簧现弯,不得使用90度弯头及三通(在这一点上目前我们基本没有出现这一类情况),线路安装时必须加护线套管,采用胶粘进行连接,套管边接应紧密.平直.平顺.直角拐角处应将角内侧切开,切口一侧切圆弧形接口后,折弯安装。
  4) 管道绞牙深度适中,无毛刺。管道连接处用生料带缠5-6圈,管道绞牙数为5牙-6牙,直到拧紧接头,不允许烂牙接进管中。
  5) 导线装入套管后,应使用导线固定工具,先固定在墙面及墙内后,再抹灰隐蔽。
  6) 严禁线管直接铺设在复合板下面,(在这一点上我们目前没有做的很好,以后我们会和客户交流好,复合地板一定要进行开槽处理。)在实木地板下的线管必须有加固措施。
  7) 严禁线管铺设在厨房.卫生间地面上,防止水渗入线管内。(在卫生间的地面上不能有任何的线管,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要加强处理。)
  8) 穿入线管的导线不应大于线管的孔面积40%,管内导线不得有接头,不同用途的导线严禁混穿于一根线管内。
  9) 导线进入线盒必须保证留有一定的长度,留有10~15厘米,音响留100厘米,穿软管以便进行开关.插座的安装维修。
       10) 装水管距离墙面应为1.5公分,左热右冷,间距15公分中。
  11) 电线与水管平行距不应小于30公分,交叉.过桥距不应小于10公分。
  12) 电线点与点不能有接头,吊顶内的暗线必须有阻燃管保护。
  13) 水电验收合格后,方可粉平线槽,墙槽应用1:3水泥砂浆填补密实(应分两次粉平墙面。)
  二.强电系统施工工艺要求
  1) 每户应设置分户配电箱,配电箱安装位置,漏电箱安装位置:应安装在易操作位置,便于日常维修。
  2) 配电箱内应设漏电断路器,漏电动作电流应不大于30mA,有过负荷、过电压保护功能,并分数路出线,分别控制照明、空调、插座等,其回路应确保负荷正常使用。箱体的底面离地面高度变宽宜1.8米。原配电箱位置一般不可移位,若需移位要加过渡盒,并与设计,监理确定方案,在监理指导下方能进行施工。
  3) 电路排布为所以空调各自独方一路,所以照明为一路,厨房插座为一路,(厨房.卫生间单放插座 ,卫生间用电设施及卫生间插座为一路,除厨,卫以外的所以普通插座为一路,不同的房型均可参照以上的办法。
  4) 两路线的零线,地线不能共用。两路线不能穿同一管内,电线和暖气、热水、煤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mm,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mm。
  5) 入户总开最少为60A以上,客厅和空调最好为40A。
  6) 卫生间安装浴霸的应单独分路,线直径为2.5mm平方,卫生间内安装电水器时应单独分路,视容量大,小确定用线截面,一般为2.5mm平方4mm平方左右。
  7) 厨房用电:厨房需要单独分路导线径2.5mm平方.
  8) 普通插座与灯具超过25只的需增加分路进行控制。
  9) 导线色标:配电箱及各回路配线均需规范要求进行分色。
  10) 配线时,相线与零线的颜色应不同,同一住宅相线(L)颜色应统一,零线(N)宜用蓝色,保护线(PE)必须用黄绿双色线。穿入配管导线的接头应设在接线盒内,接头搭接应牢固,绝缘带包缠应均匀紧密。
  11) 文明施工,规范施工,加速施工,给整个工程开个好头。
  三.弱电系统施工的技术施工要求
  1) 电话必须使用专用电话线穿线管敷设,不能与其他线混穿一管。
  2) TV有线电视线必须采用符合要求的同轴电缆线(宽频7.5II),并严禁对接,有线网络线的弯曲半径>或=8D(R为64MM)。
        3) TV有线电视线严禁与网络线混穿一管。
  4) 强弱电严禁在同一根管内铺设,不得接入同一个接线盒。
  5) 强弱电线管间距要大于15mm。电话线、电视线等信号线不能和电线平行走线。
  6) 四终端以下的安装,应采用分频器(分配器)。分配必须安装在120型的大方线盒内(TV盒)减少电平信号的损失,同时又便于维修。
  7) 进行通电实验,检查所有电器元件的工作状态功能是否正常。
  8) 留足音响线出口的长度方便以后移位(应留足1米距离),并保护。
  9) 完毕后有电工绘制电路图(电器排列平面图,系统图)。(这一点上我们做的很不够,以后一定要做到这点。)
  10) 电工必须配有持证上岗,配备规范电工工具。
  11) 电工工作时必须穿绝缘鞋,必须两人以上操作,严禁穿短裤进行工作,文明施工。
  四.灯具的安装工艺要求
  1) 灯具的安装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牢固。
  2) 室内安装壁灯、床头灯、台灯、落地灯、镜前灯等灯具时,高度低于2.4m及以下的灯具的金属外壳均应接地可靠,以保证使用安全。
  3) 卫生间及厨房装矮脚灯头时,宜采用瓷螺口灯头接线,相线(开关线)应接在中心触点端子上,零线接在螺纹端子上。
  4) 台灯等带开关的灯头,为了安全,开关手柄不应有裸露的金属部分。
  5) 装饰吊平顶安装各类灯具时,应按照灯具的安装说明的要求进行安装灯具重量大于3kg应采用预埋吊钩或从屋顶用膨胀螺栓直接固定支吊架安(能用吊平顶吊木龙骨支架安装灯具)。不得挂在相邻的水管、电管上,必须独立吊挂。从灯头箱盒引出的导线应用软管保护至灯位,防止导线裸露在平顶内。
  6) 轻型灯具,可吊挂在原有或有附加大、中龙骨上,但必须做加固处理。严禁吊挂在空调风管、水管和电管上。
  7) 成排灯具必须横平竖直,允许偏差不大于3mm.
  8) 在吊平顶内与灯具连接的导线,必须有软管保护,不得裸线。
  五.开关、插座安装工艺要求
  1) 根据设计和客户方案要求确定开关、插座、灯具的相关位置。
  2) 插座、开关安装牢固,四周无缝隙;面向电源插座的相线和零线的位置右相左零,有接地孔的插座,其他线插应为上方位置,接地应可靠。
  3) 插座离地面应不低于200mm。同一室内安装的插座应采用防触电保护措施的插座;成排安装的插座高低不应大于2mm。
  4) 开关、插座整洁无污迹。1.5m以下安装的插座应采用防守触电保护施的插座;线盒内导线应留有余量,长度宜为150mm。接线时相线进开关,零线直接进灯头,螺口灯头相线不应接外壳。
  5) 照明灯开关距地面高度宜为1.3m,开关、插座距门口为150-200mm,开关不宜装在门后。
  6) 出水口大案下方不要有插座和开关,左右距离有20mm。
  7) 开关位置应与灯头位相对应,同一室内开关方向应一致。
8) 暗盒要平整,不能超出墙平面,安装在木质材料上的开关、插座的接线盒要接至面板底。线管要低于墙平面,与暗盒连接用暗盒螺母,开关、插座分别要在同一水平上。
  成品保护
  1) 安装开关、插座时不得碰坏墙面,要保持墙面的清洁。
  2) 开关、插座安装完毕后,不得再次进行喷浆,以保持面板的清洁。
  3) 其它工种在施工时,不要碰坏和碰歪开关、插座。
  应注意的质量问题
  1) 开关、插座的面板不平整,与建筑物表面之间有缝隙。应调整面板后在拧紧固定螺丝,使其紧贴建筑物表面。
  2) 开关未断相,插座的相线、零线及地线压接混乱,应按要求进行改正。
  3) 多灯房间开关与控制灯具顺序不对应。在接线时应仔细分清各路灯具的导线,依次压接,并保证开关方向一致。
  4) 固定面扳的螺丝不统一(有一字和十字螺丝)。为了美观,应选用统一的螺丝。
  5) 同一房间的开关、插座的安装高度这差超出允许偏差范围,应即时更正。
  6) 开关、插座箱内拱头接线,应改为鸡爪接导线总头,再分支导线接个开关或插座端头。或采用LC安全型压线帽压接总头后,再分支进行导线连接。
  六、卫生洁具安装工艺要求
  1) 卫生器具外表面洁净无损坏,安装牢固平稳,不得松动;各连接处应密封无渗漏;阀门开关灵活。安装完毕后进行不少于2小时盛水试验无渗漏,盛水量分别如下:便器高低落水箱应盛至板手以下10MM处;各种洗涤盆、面盆应盛至溢水口;浴缸应盛至不少于缸深的三分之一。
  2) 坐便器安装;安装前必须检查坐便器有无破损、裂纹,进水孔与排水口应通畅,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不应盲目安装。坐便器应安装平稳、端正,位于厕所隔间中,位置应正确,并用水平尺度调整平面水平。
  3) 地漏安装:地漏应安装在地平最低外,其标高不应超出地面,最低不得低于地面以下5MM。
  4) 蹲式大便器排水孔的中心纵向距离墙体面不小于540mm:坐式大便器排水孔的中心纵向距墙体面不小于420mm,坐面距地面的高度300mm:洗脸池安装:洗脸洗手盆盆口边距地约800mm;浴盆的上口边距地面不大于520mm.
  5) 洗脸池安装:洗脸池台盆上口距地800MM,台盆安装支架上应接触严密,不得有松动。台盆应用水平尺校正,水平偏差小于等于2MM。三角阀门和脸盆龙头连接采用钢管收紧。
  6) 卫生器具的给水连接管不得有凹凸弯偏等缺陷。
7) 卫生器具固定应牢固。不得在多孔砖或轻型隔墙中使用膨胀螺栓固定卫生器具。
  8) 卫生器具及各种给水管在穿过楼层时周边应作防漏处理,检查合格后放可进入下道工序施工。
  9) 洁具在搬运和安装时要防止磕碰。稳装后洁具排水口应用防护用品读堵好,镀铬零件用纸包好,一免堵塞或损坏。
  10) 在釉面砖、水磨石墙面剔孔洞时,宜用电钻或先用小錾子轻剔掉釉面,待剔至砖底灰层处放可用力,但不得过猛,以免将面层剔碎或震成空鼓现象。
  11) 洁具稳装后,为防止配件丢失或损坏,配件应在竣工前统一安装。
  12) 安装完的洁具应加以保护,防止洁具瓷面受损和整个洁具损坏。
  13) 通水试验前应检查地漏是否畅通,分户阀门是否关好,然后按层段分房间逐一进行同水试验,以免漏水使装修工程受损。
  14) 在冬季室内不通暖时,各种洁具必须将水放净。存水弯应无积水,以免将洁具和存水弯冻裂。
  应注意的质量问题
  1) 座便器不平,左右倾斜。原因:稳装时,正面和两侧垫砖不牢,焦渣天填充后,没有检查,抹灰后不修理,造成高水箱与便器不对中。
  2) 高、低水箱拉、拖把不灵活。原因:高、低水箱内部配件安装时,三个主要部件在水箱内位置不合理。高水箱进水、拉把应放在水箱同侧。以免使用时互相干扰。
  3) 零件镀铬表面被破坏。原因:安装时使用管钳。应使用平面扳手或自制扳手。
  4) 坐便器与背水箱中心没对正,弯管歪扭。原因:划线不对中,便器稳装不正或先稳背箱,后稳便器) 坐便器周围离开地面。原因:下水管口预留过高,稳装前没修理。
  6) 立式小便器距墙缝隙太大。原因:甩口尺寸不准确。
  7) 洁具溢水失灵。原因:下水口无溢水眼。
  8) 通水之前,将器具内污物清理干净水电安装规范全部出自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主要有:GB50303-2002<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2002<建筑给水排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3-2002<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空调管道的规范比普通给水严得多),GB50166-200<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339-2003<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134-2004<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54~59-96<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50-91<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GB50235-97<工业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411-2007<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行业标准JGJ46-2005<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GB50261-2005<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质量验收规范>,排水PVC管GJJ/T29-98,塑料给水管GB/T50349-2005.

鼎昌装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