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压开关柜基本知识简介

楼主(2016-03-06):
目前市场上流行的开关柜型号很多,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型号,现把各种型号的开关柜型号及其优缺点列举如下,供大家参考:
一.型号GGD,GCK,GCS,MNS,MCS介绍
GGD系列:
用途
GGD型交流低压配电柜适用于变电站,发电厂,厂矿企业等电力用户的交流50Hz,额定工作电压380V,额定工作电流1000-3150A的配电系统,作为动力,照明及发配电设备的电能转换,分配与控制之用.
GGD型交流低压配电柜是根据能源部,广大电力用户及设计部门的要求,按照安全,经济,合理,可靠的原则设计的新型低压配电柜.产品具有分断能力高,动热稳定性好,电气方案灵活,组合方便,系列性,实用性强,结构新颖,防护等级高等特点.可作为低压成套开关设备的更新换代产品使用.
产品型号及含义
结构特点
■GGD型交流低压配电柜的柜体采用通用柜形式,构架用8MF冷弯型钢局部焊接组装而成,并有20模的安装孔,通用系数高.
■GGD柜充分考虑散热问题.在柜体上下两端均有不同数量的散热槽孔,当柜内电器元件发热后,热量上升,通过上端槽孔排出,而冷风不断地由下端槽孔补充进柜,使密封的柜体自下而上形成一个自然通风道,达到散热的目的.
■GGD柜按照现代化工业产品造型设计的要求,采用黄金分割比的方法设计柜体外形和各部分的分割尺寸,使整柜美观大方,面目一新
■柜体的顶盖在需要时可拆除,便于现场主母线的装配和调整,柜顶的四角装有吊环,用于起吊和装运.
■柜体的防护等级为IP30,用户也可根据环境的要求在IP20―IP40之间选择.
GCK系列
产品型号及含义
GCKG是封闭式开关柜C是抽出式K是控制中心
GCK低压抽出式开关柜(以下简称开关柜)由动力配电中心(PC)柜和电动机控制中心(MCC)两部分组成.该装置适用于交流50(60)HZ,额定工作电压小于等于660V,额定电流4000A及以下的控配电系统,作为动力配电,电动机控制及照明等配电设备.
GCK开关柜符合IEC60439-1《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GB7251.1-1997《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GB/T14048.1-93《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总则》等标准.且具有分断能力高,动热稳定性好,结构先进合理,电气方案灵活,系列性,通用性强,各种方案单元任意组合,一台柜体.
所容纳的回路数较多,节省占地面积,防护等级高,安全可靠,维修方便等优点.
结构特点
1,整柜采用拼装式组合结构,模数孔安装,零部件通用性强,适用性好,标准化程度高
2,柜体上部为母线室,前部为电器室,后部为电缆进出线室,各室间有钢板或绝缘板作隔离,以保证安全.
3,MCC柜抽屉小室的门与断路器或隔离开关的操作手柄设有机械联锁,只有手柄在分断位置时门才能开启.
4,受电开关,联络开关及MCC柜的抽屉具有三个位置:接通位置,试验位置,断开位置.
5.开关柜的顶部根据受电需要可装母线桥.
③GCS系列:
产品型号及含义
用途
GCS型低压抽出式开关柜使用于三相交流频率为50Hz,额定工作电压为400V(690V),额定电流为4000A及以下的发,供电系统中的作为动力,配电和电动机集中控制,电容补偿之用.广泛应用于发电厂,石油,化工,冶金,纺织,高层建筑等场所,也可用在大型发电厂,石化系统等自动化程度高,要求与计算机接口的场所.
执行标准:
本产品符合GB7251.1-1997《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和JB/T9661-1999《低压抽出式成套开关设备》的要求.
结构特点:
1,框架采用8MF型开口型钢,主构架上安装模数为E=20mm和100mm的Φ9.2mm的安装孔,使得框架组装灵活方便.
2,开关柜的各功能室相互隔离,其隔室分为功能单元室,母线室和电缆室.各室的作用相对独立.
3.,水平母线采用柜后平置式排列方式,以增强母线抗电动力的能力,是使主电路具备高短路强度能力的基本措施.
4,电缆隔室的设计使电缆上,下进出均十分方便.
5,抽屉高度的模数为160mm.抽屉改变仅在高度尺寸上变化,其宽度,深度尺寸不变.相同功能单元的抽屉具有良好的互换性.单元回路额定电流400A及以下.
6,抽屉面板具有分,合,试验,抽出等位置的明显标志.抽屉单元设有机械联锁装置.1抽屉单元为主体,同时具有抽出式和固定性,可以混合组合,任意使用.
7,柜体的防护等级为IP30IP40,还可以按用户需要选用.
④MNS系列:
用途
MNS型低压抽出式成套开关设备(以下简称开关柜)为适应电力工业发展的需求,参考国外MNS系列低压开关柜设计并加以改进开发的高级型低压开关柜,该产品符合国家标准GB7251,VDE660和ZBK36001-89《低压抽出式成套开关设备》,国际标准IEC439规定MNS型低压开关柜适应各种供电,配电的需要,能广泛用于发电厂,变电站,工矿企业,大楼宾馆,市政建设等各种低压配电系统.
结构特点
1.MNS型低压开关柜框架为组合式结构,基本骨架由C型钢材组装而成.柜架的全部结构件经过镀锌处理,通过自攻锁紧螺钉或8.8级六角螺栓坚固连接成基本柜架,加上对应于方案变化的门,隔板,安装支架以及母线功能单元等部件组装成完整的开关柜.开关柜内部尺寸,零部件尺寸,隔室尺寸均按照模数化(E=25mm)变化.
2.MNS型组合式低压开关柜的每一个柜体分隔为三个室,即水平母线室(在柜后部),抽屉小室(在柜前部),电缆室(在柜下部或柜前右边).室与室之间用钢板或高强度阻燃塑料功能板相互隔开,上下层抽屉之间有带通风孔的金属板隔离,以有效防止开关元件因故障引起的飞弧或母线与其它线路短路造成的事故.
3.MNS型低压开关柜的结构设计可满足各种进出线方案要求:上进上出,上进下出,下进上出,下进下出.
4.设计紧凑:以较小的空间容纳较多的功能单元
5.结构件通用性强,组装灵活,以E=25mm为模数,结构及抽出式单元可以任意组合,以满足系统设计的需要
6.母线用高强度阻燃型,高绝缘强度的塑料功能板保护,具有抗故障电弧性能,使运行维修安全可靠
7.各种大小抽屉的机械联锁机构符合标准规定,有连接,试验,分离三个明显的位置,安全可靠.
8.采用标准模块设计:分别可组成保护,操作,转换,控制,调节,测定,指示等标准单元,可以根据要求任意组装.
9.采用高强度阻燃型工程塑料,有效加强了防护安全性能.
10.通用化,标准化程度高,装配方便.具有可靠的质量保证.
11.柜体可按工作环境的不同要求选用相诮的防护等级.
12.设备保护连续性和可靠性
⑤MCS系列:
用途:
MCS智能型低压抽出式开关柜是一种融合了其它低压产品的优点而开发的高级型产品,适用于电厂,石油化工,冶金,电信,轻工,纺织,高层建筑和其它民用,工矿企业的三相交流50HZ,60HZ,额定电压380V,额定电流4000A及以下的三相四(五)线制电力系统配电系统,在大型发电厂,石化,电信系统等自动化程度高,要求与计算机接口的场所,作为发,供电系统中的配电,电动机集中控制,无功功率补偿的低压配电装置.
结构特点:
①开关柜的基本框架采用C型(或8MF型)开口型钢组装而成,外型统一,精度高,抽屉互换性好.
②MCC柜宽度只有600mm,使用空间大,可容纳更多的功能单元,节约建设用地.
③柜内元件可根据用户不同需求,配置各种型号的开关,更好的保证产品高的可靠性.
④装置可预留自动化接口,也可把智能模块安装在开关柜上,实现遥信,遥测,遥控等三遥功能.
⑤抽屉功能单元可分为MCCI,MCCII,MCCIII三种.
MCCI型:抽屉宽600mm,高度分180mm,360mm,540mm三种,每柜可安装高度为1800mm,按所需抽屉大小进行组合,最多可装10个单元,适用于较大电流的电动机控制中心和馈电回路.
MCCII型:抽屉宽600/2mm,高度分200mm,可安装高度为1800mm,按所需抽屉大小进行组合,最多可装18个单元,适用于100A以下的单元.
MCCIII型:抽屉宽600/2mm,高度分180mm,360mm,540mm三种,可安装高度为1800mm,按所需抽屉大小进行组合,最多可装20个回路,适用于100A以下的单元.
⑥操作机构:每个抽屉上均装有一专门设计的操作机构,用于分断和闭合开关,并具备机械联锁等多种防误操作功能,MCCI型抽屉有一套"断开","试验","工作","移出"四个位置的定位装置,抽屉为摇进结构,MCCII型,MCCIII型抽屉单元为推拉式,设置有定位装置,并有防误操作功能.

二.各种型号开关柜的区别
GCS,GCK,MNS,GGD开关柜区别
GGD是固定柜,GCK,GCS,MNS是抽屉柜.
GCK柜和GCS,MNS柜抽屉推进机构不同;
GCS柜只能做单面操作柜,柜深800mm,
MNS柜可以做双面操作柜,柜深1000mm.

三.各种型号开关柜优缺点
大体而言:抽出式柜较省地方,维护方便,出线回路多,但造价贵;而固定式的相对出线回路少,占地较多.如果客户提供的地点太少,做不了固定式的要改为做抽出式.
GGD型交流低压开关柜:该开关柜具有机构合理,安装维护方便,防护性能好,分断能力高等优点,容量大,分段能力强,动稳定性强,电器方案适用性广等优点,可作为换代产品使用.
缺点:回路少,单元之间不能任意组合且占地面积大,不能与计算机联络.
GCK开关柜且具有分断能力高,动热稳定性好,结构先进合理,电气方案灵活,系列性,通用性强,各种方案单元任意组合.一台柜体,容纳的回路数较多,节省占地面积,防护等级高,安全可靠,维修方便等优点.
缺点:水平母线设在柜顶垂直母线没有阻燃型塑料功能板,不能与计算机联络.
GCS低压抽出式开关柜:具有较高技术性能指标,能够适应电力市场发展需要,并可与现有引进的产品竞争.根据安全,经济,合理,可靠的原则设计的新型低压抽出式开关柜,还具有分断,接通能力高,动热稳定性好,电气方案灵活,组合方便,系列性实用性强,结构新颖,防护等级高等特点.
缺点:

MNS系列产品优点:
◆设计紧凑:以较小的空间能合纳较多的功能单元.
◆结构通用性强,组装灵活:以25mm为模数的C型型材能满足各种结构形式,防护等级及使用环境的要求.
◆采用标准模块设计:分别可组成保护,操作,转换,控制,调节,指示等标准单元,用户可根据需要任意选用组装.
◆技术性能高.主要参数达到当代国际技术水平.
◆压缩场地.三化程度高,可大大压缩储存和运输预制作的场地.
◆装配方便.不需要特殊复杂性
缺点:
MCS型低压抽出式开关柜优点:
(1)柜体采用C型钢材组装而成,外型统一,精度高,抽屉互换性好;
(2)MCC柜宽度只有600mm,而使用容量很大,可容纳更多的功能单元,节约建设用地;
(3)柜内元件可根据用户不同需求,配置各种型号的开关,更好地保证产品高可靠运行.
(4)本装置可预留自动化接口,也可把模块安装于开关柜上,实现遥信,遥测,遥控等"三遥"功能和控制设备
缺点:造价高,对于中小型用户有一定难度.
高压开关柜的型号区别及特点
目前市场上流行的开关柜型号很多,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型号,现把各种型号的开关柜型号及其优缺点列举如下,供大家参考:
一.型号GG-1A(F),JYN,HXGN,XGN,KYN柜介绍
GG-1A(F)系列:
产品型号及含义
GG------A(F)
防误型电路配电方案
企业型号
固定式
封闭式开关柜
GG-1A型高压开关柜为固定式
GG-1A(F)型防误型高压开关柜(固定式具有防误装置的高压开关柜)
用途
GG-1A型高压开关柜为固定式,用于工矿企业变,配电站的交流50HZ,3-10KV的三相单母线系统中,接受和分配电能之用.
GG-1A(F)型防误型高压开关柜系固定式具有防误装置的高压开关柜,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电压3.6KV,10KV,额定电流最大至1000A,额定开断电流最大至31.5kA的单母线系统中作为接受或分配电能的户内成套配电高压设备.
本柜柜体宽敞,内部空间大,间隙合理,安全,具有安装,维修方便,运行可靠等特点,主回路方案完整,可以满足各种供配电系统的需要.
结构特点
GG-1A型高压开关柜系开启式,基本骨架结构用角钢焊接而成,前面板用薄钢板压制而成,柜后无保护板,柜内用薄钢板隔开,柜的上部为断路器室,下部为隔离开关室,具有程序封锁功能,使用安全可靠.具有五种防止误操作的功能:
1.防止带负荷分合隔离开关.
2.防止误入带电间隔.
3.防止误分,合断路器.
4.防止带电挂接地线.
5.防止带接地线合闸.
XGN系列
产品型号及含义
用途
XGN箱型固定式金属封闭开关设备(简称开关柜),主要用于电压为3KV,6KV,10KV,频率为50HZ的三相交流电力系统中电能的接受与分配.本系统具有可靠的"五防"闭锁功能,性能可靠,可广泛用于高压电动机的起动,投切运行等场合.
结构特点
XGN15-12型环网柜采用金属封闭箱式结构,主开关与柜体为固定安装,主回路系统的各隔室均有压力释放装置和通道,各隔室均可靠接地,而且封闭完善,外壳防护等级达到IP3X.开关室内装有FL(R)N36-12D型三工位负荷开关,该负荷开关的外壳为环氧树脂浇注而成,内充六氟化硫(SF6)气体.
:XGN2―10箱型固定式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简称开关柜)用于3.6KV,10KV三相交流50Hz系统中作为接受和分配电能之用的户内成套配电设备,具有对电路控制保护和监测等功能.其母线系统为单母线及单母线带旁路母线,并可派生出双母线结构.
本开关柜符合国家标准GB3960《3-35KV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及国际标准IEC298的要求,并具有一套完善的性能可靠,功能齐全,结构简单,操作方便的机械式防误闭锁装置,简便而有效的达到两部提出的"五防"闭锁功能.
开关柜的主开关采用SNl0―10型系列少油断路器及ZN28A―10型系列真空断路器.断路器配用CDl0系列电磁]动机构或CT8弹簧操动机构;真空断路器也可配用CDl7系列电磁操动机构,CTl7或CT19B弹簧操动机构.隔离开关采用GN30―10旋转式隔离开关系列产品.
③HXGN系列:
产品型号及含义
HXGN------A(F)
电路配电方案
防误型
企业型号
箱型固定式金属封闭开关设备
环网柜
HXGN―10型高压开关柜(简称环网柜),系三相交流额定电压10kV,额定频率50Hz的户内箱式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适用于工厂,车间,小区住宅,高层建筑等场所的配电系统,环网供电或双电源幅射供电系统,起接受,分配和保护作用,也适用于箱式变电站中.
④JYN系列:
用途
1.JYN1-40.5型间隔式交流金属封闭式开关设备系三相交流50Hz单母线系统的户内成套装置,作为接受和分配40.5kV的网络电能之用.本开关柜具有防止误操作断路器,防止带负荷推拉手车,防止带电挂接地线,防止带接地送电和防止误入带电间隔(简称"五防")的功能.
2.JYN2―10型移开式交流金属开关设备(以下简称开关柜)用于交流50Hz额定电压3-10kV单母线系统.其额定电流最大为2500A,额定开断电流以及厂内用电至31.5kA.作为发电厂变电站中控制发电机,变电站受电,馈电以及厂内用电的主要用柜,也适用于各工矿企业为大型交流高压电动机的起动和保护之用.
3.JYNC3(F),6(F)型双层手车式高压开关柜本产品具有结构设计合理,保护性能好,分断能力强,动热稳定性好,互换性强,使用维护安全方便等优点,适用于发电厂,变电站,厂矿企业电气室,高层建筑等户内场所.本产品的辅助电路一一对应,用户只要根据负载选择主电路方案即可.主电路方案有79种供选择.
结构特点:
1.JYN1-40.5型间隔式交流金属封闭式开关设备,本开关柜系户内保护型成套装置,由柜体和手车两部分组成.柜体由角钢及钢板弯制而成并分割为手车室,母线室,隔离触头室,电缆室,继电室及端子室等.手车室与隔离触头室,电缆室之间,隔以绝缘材料制成的隔板并在其上设有绝缘活门,其它各室之均以接地的金属隔开,属于间隔封闭式开关柜.
2.JYN2C10型移开式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整个设备包括固定的壳体和可移开部件(简称手车)两部分,全由弯制的钢板焊接而成.壳体由钢板分成手车间隔,电缆间隔等若干个间隔,隔板为可拆卸式,检修时方便.
主回路隔离触头有触头盒,达到三相隔离触头之间的封闭.
手车分为断路器手车,电压互感器手车,电压互感器与避雷器手车,电容器与避雷器手车,隔离手车,熔断器手车,接地手车及所用变手车几种.手车进入和退出工作位置灵活可靠,定位准确.整个设备装设了一系列完整的防止误动作的联锁机构.
开关柜外形尺寸:(高×宽×深)2200×840×1500mm.装SN10-10III(C)少油断路器者外形尺寸为2200×1000×1500mm.所用变手车柜外形尺寸为2200×1200×1500mm.
3.JYNC3(F),6(F)型双层手车式高压开关柜开关柜分馈电柜和受电柜.馈电柜整个柜体由固定的双层壳体和装有滚轮的可移动部件(手车)组成;受电柜内装有高压隔离开关和测量保护用的PT手车.本柜具有良好的防误功能.开关柜内设计了一系列联锁,以确保安全和正确的操作.
外形尺寸(宽×深×高)800×1900×(2300 400)mm.
附:主要技术数据
型号
额定工作电压
熔断器遮断电流
熔断器额定电流
真空接触器
最大负荷容量
额定控制电压
额定电流
额定遮断电流
短时间电流(4秒)
变压器
电动机
JYNC3(F)
3kV
50kA
最大400A
630A
5kA
5kV
2100kVA
1500kW
DC
110V
220V
JYNC6(F)
6kV
40kA
最大224A
⑤KYN系列:
产品型号及含义
用途
1.KYN-10户内交流金属铠装移开式开关设备(以下简称手车式柜)手车柜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电压3―10KV中心点不接地的单母线及单母线分段系统的户内成套配电装置,供各类型发电厂,变电站及工矿企业作为接受和分配网络电能对电路实行控制保护监测.
2.KYN-(F-C)型户内铠装双层移动开式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系3.6~12kV三相交流50Hz,单母线及单母线分段系统的户内成套开关设备,主要作为发电厂,变电所,冶金,造纸,石化,纺织及工矿企业的高压配电装置,可用于电动机,变压器和电容器的控制与保护.
3.KYN-12/1250-31.5户内铠装移开式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称开关,系3.6-12KV,三相交流50Hz单母线及单母线分段系统的成套配电装置.主要用于发电厂,中小型发电机送电,工矿企事业配电以及电业系统的二次变电所的受电,送电及大型高压电动机起动等,实行控制保护,监测之用.本开关柜满足IEC298,GB3906等标准要求.
结构特点
1.KYN户内交流金属铠装移开式开关设备(以下简称手车式柜)是根据《3-35KV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按IEC298《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标准设计制造,同时也能满足水电部提出的高压开关柜应具有"五防"功能的要求.
2.KYN-(F-C)型户内铠装双层移动开式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系KYN-(F-C)户内铠装双层移开式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中一部分,可与KYN-(F-C)户内铠装双层移开式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配套使用,构成组合式配电装置.本开关柜是一种双层铠装F-C柜,一面开关柜可容纳两台F-C手车,相当于两面单层柜的功能,而占地面积同一面单层柜差不多.为用户节省大量的占地面积及设备投资.本产品选用的真空接触器是专门为双层柜结构计的,具有结构简单,体积小,造型美观,绝缘水平高,寿命长等优点,有电保持和机械锁扣两种结构.
3.KYN-12/1250-31.5户内铠装移开式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柜体为铠装式结构,采用中置式布置,分为断路室,主母线室,电缆室和继电器仪表室,为使柜体具有承受内部故障电弧的能力,除继电器室外,各功能隔室均设有排气通道和汇压窗,一次触头为捆绑式圆触头.
开关高备可按用户要求,采用前维护型结构,使设备可以靠墙安装或背靠背安装.开关设备内装有安全可靠的联锁装置,完全满足"五防"闭锁要求.
a,断路器手车在推进或拉出过程中,无法合闸;
b,断路器手车只有在试验位置或工作位置时,才能进行合,分操作而且在断路器合闸合,手车无法从工作位置拉出;
c,仅当接地开关处在分闸位置时,断路器手车才能从试验位置移至工作位置;仅当断路器手车处于试验位置或柜外时,接地开关才能进行分,合闸操作;
d,接地开关处于分闸位置时,后门无法打开;
e,手车在工作位置时,二次插头被锁定,不能被拨除.
断路器室底盘架两侧除设有供手车运动的固定导轨外,为便于对断路器进行观测与检查,在固定导轨两侧专门设有可抽出的延伸导轨,当断路器分闸后,可将两根延伸导轨拉至柜外,这样手车即可从柜内直接移至柜外的延伸导轨上.
附一些市场上存在的高压柜:
①GR系列:
用途
GRC1型高压开关柜用于3~10kV变电所作为改善电网功率因数之用.本系列柜为高压静电电容器柜,由电容器柜,互感器柜,测量及放电柜组成.
方案分类
1.GRC1型为普通型,由电容器柜和互感器柜组成.电容器柜分四种方案,互感器柜分三种方案.
2.GRC1C型为横差保护型,即当柜内某一电容器跳闸时,依靠接成横差线路的电流互感器驱使主电路开关跳闸.此型也有四种方案.
3.GRC1Y型为抑制高次谐波,电抗器型,即带有串联电抗器的电容器柜.
结构
柜体由角钢及薄钢板弯制焊接而成,分三层布放,最底层安装油槽板,测量及放电柜,电压互感器在中层,电抗器安装于底层,正面为钢板门,门上可安装仪表,开关,信号灯.
②GGX2系列:
用途
GGX2C10高压真空开关柜适用于额定电压3~10kV,频率50Hz的三相交流电网中,作为接受和分配电能,并对电路实行控制,监测和保护的成套配电装置.
结构特点
本开关柜为金属封闭箱式外壳,所有带电体均被封闭在柜内,并按功能分为母线室,断路器室,电缆室,仪表箱为单独结构,安装于柜上;真空断路器及电磁操作机构或弹簧操作机构为一整体车式结构,推入柜内后用螺栓固定.主接线方案24种.
主要技术数据(见下表)
参数名称
单位
参数值
额定电压
kV
3
6
10
最高电压
kV
3.5
6.9
11.5
额定频率
Hz
50
额定
绝缘
水平
1分钟工频耐压
相对地,相间
kV
24
32
42
断口间
kV
26
36
48
全波工频耐压
相对地,相间
kV
40
60
75
断口间
kV
43
66
85
额定电流
A
6301000
额定开断电流
kA
2031.5
额定操作循环
分――0.3s――合分――180s――合分
额定动稳定电流(峰值)
kA
5080
额定热稳定电流
kA
2031.5
额定热稳定时间
s
4
③GGX2系列:
用途
GSGC1A型双母线式高压开关柜适用于区域性变电站,大型工矿企业变电站所及电气设备试验站的电压为3,6,10kV,交流50Hz双母线系统,亦可于单母线带有旁路母线的供电系统,作为接受和分配电能之用.
结构
柜体系用薄钢板及角钢焊接而成,底座由槽钢焊接而成,柜前面有单扇防护网门,后面有双扇防护网门,顶部母线敞露.
柜分前后两室,前室装有备用(起动)母线隔离开关,线路隔离开关及电缆头等,前室顶部装有备用(起动)母线.后室装有主(工作)母线隔离开关,油断路器,顶部装有主(工作)母线隔离开关,前后室之间下部可安装电流互感器.油断路器和隔离开关操作机构装在柜的前面.柜的后面左侧有一单扇钢板门,门内是继电器室.各室之间,一次电器设备和二次电器设备之间均有薄钢板隔离.可以在一次电器设备不停电的情况下检修二次电器设备.
为防止工作人员误操作,柜上装有程序性的电气联锁装置.
主要技术数据
序号
名称
单位
技术数据
1
额定电压
kV
3,6,10
2
最高工作电压
kV
11,5
3
额定电流
A
400,600,800,
1250,2000,3000
4
母线系统
双母线或单母线带旁路
5
操作方式
电磁式或储能式
6
外形尺寸(高×宽×深)
mm
2900×1418×1900
(3100×1218×1900)
一次线路方案有48种,还有一次线路方案组合12种(详见样本),供选用.
④GPG系列:
用途
GPGC1A型旁路母线式高压开关柜适用于区域变电所,大型工矿企业变电所中6,10kV线路中,作为受电与馈电之用.
技术数据
额定电压(kV)
610
备注
方案
额定电流(A)
630100020003000
SN10C10III/3000级少油断路器本身为10kV时,其开断电流为40kA,开关柜仍为31.5kA
一次线路方案有42种,一次线路方案组合若干种(详见样本)供选用
开断电压容量
(kA)
电压
断路器型号
6kV
10kV
SN10C10I/630
11
16
SN10C10II/1000
16
31.5
SN10C10III/3000
31.5
31.5
操作方式
电动,弹簧储能机构
弹簧储能机构匹配SN10C10I,II型
少油断路器
控制方式
就地,集中
母线系统
单母线附旁路母线
外形尺寸(mm)
(高×宽×深)
3500×1400×1700
(2000A~3000A进线柜)
3500×1200×1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