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路中间继电器和交流接触器接线图

楼主(2016-03-06):
中间继电器,集成电路型,作为老式DZ-200系列电磁式中间继电器的替代产品,其稳定性,动作速度均优于老式电磁继电器;现多用于大型柜体的新建和改造项目中;其安装方式分为板前和板后两种形式,柜体开孔,则需采用板后安装的方式;
中间继电器原理
线圈通电,动铁芯在电磁力作用下动作吸合,带动动触点动作,使常闭触点分开,常开触点闭合;线圈断电,动铁芯在弹簧的作用下带动动触点复位,继电器的工作原理是当某一输入量(如电压、电流、温度、速度、压力等)达到预定数值时,使它动作,以改变控制电路的工作状态,从而实现既定的控制或保护的目的。在此过程中,继电器主要起了传递信号的作用 。

中间继电器和交流接触器接线图

中间继电器的作用
1.代替小型接触器
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具有一定的带负荷能力,当负载容量比较小时,可以用来替代小型接触器使用,比如电动卷闸门和一些小家电的控制。这样的优点是不仅可以起到控制的目的,而且可以节省空间,使电器的控制部分做得比较精致。
2.增加接点数量
这是中间继电器最常见的用法,例如,在电路控制系统中一个接触器的接点需要控制多个接触器或其他元件时而是在线路中增加一个中间继电器。
3.增加接点容量
我们知道,中间继电器的接点容量虽然不是很大,但也具有一定的带负载能力,同时其驱动所需要的电流又很小,因此可以用中间继电器来扩大接点容量。比如一般不能直接用感应开关、三极管的输出去控制负载比较大的电器元件。而是在控制线路中使用中间继电器,通过中间继电器来控制其他负载,达到扩大控制容量的目的。
4.转换接点类型
在工业控制线路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控制要求需要使用接触器的常闭接点才能达到控制目的,但是接触器本身所带的常闭接点已经用完,无法完成控制任务。这时可以将一个中间继电器与原来的接触器线圈并联,用中间继电器的常闭接点去控制相应的元件,转换一下接点类型,达到所需要的控制目的。
5.用作开关
在一些控制线路中,一些电器元件的通断常常使用中间继电器,用其接点的开闭来控制,例如如彩电或显示器中常见的自动消磁电路,三极管控制中间继电器的通断,从而达到控制消磁线圈通断的作用。
6.转换电压
7.消除电路中的干扰
调试方法
1.机械调整:
  a. 用手将电磁铁的唧子按到吸合位置,延时机构应立即启动,直至延时触点闭合为止,此时瞬动触点应可靠转换。
  b. 释放唧子时(在工作位置)动触点应迅速返回原位,瞬动动断触点闭合,动合触点应断开。
  c 检查继电器内部接线的牢靠程度及所有螺钉,螺母是否紧固。
  d. 当唧子吸入电磁铁时,唧子端部的动片不得与延时机构中的扇形齿板相碰,若相碰时,可将动片下移至适当位置,然后将螺钉固紧。
  e. 当两副主触点的指针指示在零位时, 第一副动触点的中心应与滑动主触点的中心相切。第二副动触点的中心应与终止主触点的中心相切(目视),并有不小于0.5mm的超行程。
  f. Γ形动板在任何位置,均应使瞬动切换触点的动断触点可靠断开(两触点距离不得小于1.5mm),动合触点可靠闭合(超行程不小于0.5mm)。
2.电气性能校验及调整:
  a. 动作电压:在70%额定电压下冲击地加电压于继电器线圈,此时继电器应可靠地动作,若动作电压过高,应检查塔形弹簧弹力是否过强,唧子在黄铜管内磨擦是否较大,瞬动动合触点压力是否过大,应调整瞬动触点压力,以便达到动作电压。
  注:DS–21/C~DS–24/C加75%额定电压;DS–25~DS–28加85%额定电压。
b. 返回电压:当继电器电压降至5%额定电压,继电器不能可靠返回原位时,应检查唧子与铜管之间摩擦是否过大,塔形弹簧弹力是否较弱,动触点与静触点超行程是否过大,如果是,均应适当调整或更换。
  c. 动作时间检验:
⑴ 延时一致性:在同一整定点上10次测量中最大与最小值之差,不应超出表2规定。
⑵ 整定值误差:10次测量平均值与整定值之差不应超过表3规定。
  d. 触点工作可靠性检验:检验根据实际所带负荷情况检查滑动、瞬动及终止触点工作的可靠性,触点在闭合和断开中不应发生火花和弧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