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电动机匝间短路和相间短路?

楼主(2016-03-06):
请问怎么测量匝间短路和相间短路用万用表测量电阻可以吗?用兆欧表行不?还有用万用表测量线圈能大致判断出线圈好坏吗?兆欧表短接测量棒为什么电阻有几十M欧姆呢?
答:小功率电机可以用万用表粗略判断,大功率电机需用等臂电桥测量,因为等臂电桥可以精确到0.00001欧母,所以普通万用表就无能为力了。兆欧表是测电机绝缘俗称漏不漏电,兆欧表实质是一个小发电机尽量勿长时间短路摇动摇把或测量小阻值回路,而且摇起来格外费劲。
请问怎么测量匝间短路和相间短路用万用表测量电阻可以吗
用万用表测量电机匝间短路严重时才可以测出来(而且是小功率电机).一般是测不出来的.相间短路用万用表是可以测出来的.
用兆欧表行不?
匝间短路兆欧表测不出来,相间短路用兆欧表可以测出来.
兆欧表短接测量棒为什么电阻有几十M欧姆呢.
兆欧表短接测量棒时电阻应该为零.可能是表坏了,也可能表测量线及接头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