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的事故和故障处理

楼主(2016-03-06):
  断路器拒绝合闸时,应首先检查操作电源电压(一般为220V)和合闸电源电压(一般为240V),如不正常,应先处理后再合,如果还合不上应检查合闸回路保险及回路有无断线,检查操作机构拐臂是否翻转,常闭接点是否断开过早,并拉开隔离刀闸,手动操作试验机构的灵活性,如合不上,则通知检修人员进行处理。如遇合之后再跳,即检查保护、操作回路、合闸回路、操作机构是否滑脱。
    断路器拒绝跳闸,应按下述情况进行处理:
    1、操作机构拒绝跳闸的开关禁止投入运行。
    2、当发现开关的操作电源回路监视信号时,应到现场检查熔断器是否熔断,其次,应检查信号继电器是否误动,操作回路监视继电器是否断线返回。
    3、当一时查不出开关拒跳原因,而如果开关拒跳会引起事故扩大时,应采取如下措施:(1)如果是35KV和6KV出线开关,则应手动跳开其开关,然后通知供用电处,由检修班加以处理。(2)如果是110KV开关和发电机出口开关,则应请示中调,申请停机处理。(3)如果是引线开关和联络开关,则可以倒闸操作,改变其运行方式。采取以上相应措施后及时汇报厂领导。
    如发现油开关严重缺油或内部有放电声响时,则应认为开关已经不能安全地断开回路。此时应采取下列措施:
    1、停止该开关的使用。在停用时对35KV和6KV线路开关可用其他开关切断该开关所带负荷。如果是110KV和发电机出口开关,则应调整负荷,使通过该开关的电流接近于0,然后断开该开关。
    2、如果开关的发热不正常(110KV和35KV开关都应在巡回检查时用手触摸其温度,6KV开关主要是观察其颜色),应加强监视,如温度继续升高,则应按事故处理,停止该开关的使用。
    真空开关运行中发现下列情况之一者,严禁进行分断操作:
    1、灭弧室管壳破损;
    2、灭弧室出现明显放电火花;
    3、操作机构卡涩;
    4、玻璃外壳的真空灭弧室内屏蔽罩氧化变色。
    真空开关在准备投入运行前发现下列情况之一者,严禁合闸操作;
    1、灭弧室管壳破损;
    2、玻璃壳灭弧室内屏蔽罩氧化变色;
    3、 操作机构卡涩
    真空开关分合操作中若发现开关有严重放电现象,应立即断开上一级开关,以免发生爆炸事故。
    开关在操作中若出现跳跃现象,应立即断开合闸电源通知检修人员进行调整,严禁继续操作。
         当误合隔离刀闸(如带负荷合闸),在任何情况下(不管是合上了一相、二相和三相),均不允许把已合上的隔离刀闸再拉开。只有用开关将这一回路断开以后,才可将误合的隔离刀闸拉开。
    当误拉隔离刀闸时,通常应当把最初的操作继续下去,如误拉已经引起短路弧光,着火等情况时,操作人员应想办法立即断开电源。
    当隔离刀闸接触部分过热,须立即设法减少其负荷,如该隔离刀闸与母线连接,则应尽可能停止使用,如隔离刀闸温度剧烈上升,应用其相连的开关将其切断。
   不准用隔离刀闸411G、412G给主变压器充电,也不准带空载变压器拉开411G、412G。
    51DL、52DL自动跳闸后应根据值班调度员的指示,再行合闸,如合闸不成功,应查明原因。
    如果电压互感器有下述损伤的现象时,则应用断路器将故障切断。禁止使用隔离刀闸拉开有故障的电压互感器。
    1、互感器高压侧的可熔片连续熔断二、三次。
    2、互感器内部有爆破声或其他异常响声。
    3、互感器冒油、冒烟,严重漏油、流胶和内部发出焦臭味。
    4、线圈或引线对外壳有火花放电或套管破裂
    5、互感器隔离刀闸有弧光放电或明显接地。
    凡配电装置着火须遵守两条救火原则:
    1、救火前应断开一切电源和可能来电的开关(包括二次回路电源)
    2、只用砂子或二氧化碳灭火器和干粉灭火器灭火,不得用水和泡沫灭火器灭火。
    6KV和35KV系统一点接地运行的时间至多不得超过2小时。
    当接地信号发生后,可按下列步骤寻找接地点:
    1、跳开10DL,(31DL或32DL)将母线分成两段,找出有故障的一段。
    2、若是6KV系统接地,还有必要倒换一下07DL和13DL,区分一下是厂内还是出线侧故障。
    3、如果是厂内,则应先检查母线、电容器、避雷器等有无接地征象,然后请示中调顺序停下机组和变压器等进行检查,直至接地找到为止。
    4、如果是出线故障,则可短时间顺序拉开各馈电线寻找接地点,并退出该线路。拉闸顺序一般应做到:先次要,后重要,先分支多,后分支少;先长后短;先单侧,后双侧线路。
    5、对特别重要用户,可允许1~2小时内接地运行,但仍应尽快通知其做好停电准备,并在2小时内将故障的线路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