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断路器液压操作机构运行中常见的故障分析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6-03-06):
液压操作机构利用液体不可压缩的原理,以液压油作为传递介质,用氮气储能。借助压缩气体的压力将高压油送入工作缸两侧来实现断路器分、合闸操作。它具有输出功率大;负载特性配合好,噪声小;速度易调变;可靠性高;维护方便等特点。已大量配置于高压断路器中。
1液压操作机构运行中常见的故障分析及处理方法
1.1油泵启动频繁
液压机构操动机构主要有储能元件(电动机、手动打压装置、油泵、储压器)、控制元件(分合闸一级阀、二级阀,分合闸电磁铁等)、操作执行元件(工作缸)、辅助元件(压力开关、高压放油阀、压力表、密度继电器)、电气回路及机箱液压管路组成。从液压机构组成元件分析,造成油泵启动频繁故障原因有储能元件(油泵、)、控制元件(分合闸一级阀、二级阀)、辅助元件(压力开关、高压放油阀)、液压机构外部管路渗漏及液压油污秽有赃物等原因。处理方法1.对断路器液压机构高低压管路检查有无渗漏,发现渗漏先释放压力,然后对渗漏部位解体检查检修。2.启动油泵将断路器至额定压力,然后放掉机构油箱里的液压油,同时检查油箱内部有无杂物与锈蚀,液压油中有赃物、杂质时需过滤液或更换合格的液压油(液压机构高压油路中最小通径仅有0.3mm且阀体为钢球与阀座线密封,油中有杂物和污秽易造成阀体通道堵塞或密封不严等),油箱内有杂物与锈蚀需清理防腐。3检查高压放油阀关闭是否严密,密封不严一般有泄压声音这时对高压放油阀检修、4拆除油泵、控制阀、压力开关几处的低压油管。观察油泵、分合闸一级阀、二级阀,控制阀、压力开关有无渗漏,发现某部件渗漏解体检修。
1.2油泵打压超时
油泵打压储能时,一般规定压力从零压力值上升到正常工作压力值,时间不应超过3分钟。如果油泵长时间打压,可能会烧坏电动机。同时在油泵打压时油泵停止接点断不开,会使机构压力过高.影响安全运行。这种故障的原因包括了油泵频繁启动的各种因素,但程度更加严重,往往是各级阀系统发生严重的渗漏。故障还包括:放油阀、控制阀关闭不严或合闸二级阀处于半分半合状态;油泵的吸油管压扁,进油不通畅;油泵低压侧有气体或漏气。其主要原因为:其主要原因为:油泵吸油阀不起作用或作用不大,排油阀密封不严、滤油器不畅、油泵进油管路不畅、油泵柱塞间隙过大或两柱塞一个被卡住、油泵低压侧有空气、高压放油阀关闭不严、阀系统内部密封不严、油泵控制回路中。油泵启动、停止微动开关接点故障。处理方法主1.启动油泵打压,压力值不上升时,应先检查高压放油阀是否关严,如高压放油阀关闭严密再检查油泵。检查方法用手触摸油泵两端盖,如油泵端盖有发热现象,说明油泵故障需对油泵进行解体检修。2.油泵停止微动开关故障,检查油泵停止微动开关动作情况,如有故障应立即拉开机构储能电源,防止机构的压力过高,长时间打压损坏电动机。然后更换微动开关。
1.3油泵不能自动打压
油泵不能自动打压原因有1.储能电源保险熔断或接触不良,应更换保险或使保险接触良好,启动油泵打压,使压力上升至正常工作压力。2.油泵控制回路中的各微动开关中,某一接点接触不良或微动开关损坏;应检查更换。3.接触器KM线圈断线、中间继电器KAM及时间继电器KT接点接触不良,应使用测量,检查出断线点。手动使接触器KM动作,启动油泵打压至正常工作压力。4.电动机损坏。应检查测量电机或更换。1.4运行中失压导致断路器不能分、合闸操作 运行中,断路器处在合闸静止状态时,由于液压系统严重泄漏造成失压,油压降至分、合闸闭锁压力时,断路器将不能进行分、合闸操作。这时首先可以停电检修的一定停电处理。不能停电必须带电检修的机构。处理方法1.拔掉开关的操作保险,拉开其储能电源,用专用卡板将开关的传动机构卡死,以防慢分闸。   2.检修处理完毕时,应先启动油泵打压至正常工作压力,再进行一次合闸操作,使机构阀系统处于合闸保持状态,才能去掉卡板,装上操作保险。1.5液压操作系统压力异常液压操作系统的油回路或电器回路出现故障。都会引起系统的油压异常升高或降低。压力过高或异常降低的原因有:1.油泵启动打压,"油泵停止"微动开关位置偏高或接点打不开。2.储压筒活塞因密封不良或者筒壁有磨损,造成油气混合。3.气温过高或过低,使预压力过高或过低。可根据环境温度,用公式计算油压力Pt=P15,+0.09(t-15)。4.压力表失灵或存在误差,不能正确反映油压。5.中间断电器损坏,触点断不开,接触器卡滞,电机始终处于运行状态。6.高压管路接头有严重渗油现象,阀系统密封垫损坏。处理方法1.检查或更换油泵停止微动开关。2.检查操作机构预压力,预压力超过标准时,应解体检修储压器。3.检修或更换有故障的接触器。4.调整油泵启动、停止压力值。5.更换压力表。
2检修处理故障注意事项
液压机构故障处理前必须将断路器解除备用,同时将储能电机电源断开,打开高压放油阀将机构压力释放至零表压,方可工作;作业环境要清洁干净;阀系统组件在拆除解体后,其内部阀针、阀球极其细小,不能与坚硬物体碰撞或相挤压,以免损坏变形;更换新的组件或密封圈前,要确保更换的组件、密封圈完好洁净。液压管道用氮气吹干保证管道洁净畅通。
3结束语
液压操作机构故障对断路器的安全稳定运行造成很大的威胁,严重故障将导致断路器不能进行正常的分合闸,甚至造成断路器损坏事故。因此,通过断路器故障的分析,认为在日常的维护工作中应严格按照维护项目进行检查,复查断路器液压机构的电气和机械性能,按小修预试周期作好各项检修检验工作,对存在的故障应及时消除。确保断路器的正常运行,确保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