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和中间继电器的作用区别

楼主(2016-03-06):
区别:
         在一个控制回路中是离不开接触器和继电器的,接触器主要是用于一次回路的,可以通过较大的电流(可达几百到一千多A),继电器是用于二次回路的只能通过小电流(几A到十几A),实现各种控制功能,继电器的触点较多,种类也很多,有时间继电器,交流继电器,电磁式继电器等分类很细,主要用于二次保护用接触器电流较大,一次为铁磁线圈和主触头。在继电器的触点容量满足不了要求时,也可以用接触器代替。当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不够用时可加一继电器作辅助触点来实现各种控制。
设计不一样,样子一看就看出来了,一个就是是为直接控制电器设备强调大电流通短可靠性触电不烧结,一个是为了控制继电器或其他辅助设备(灯光阀体之类的),强调功能性,原理是一样的,设计理念不一样,就如同电力电缆和信号电缆,你就是用同轴接个灯炮也能亮(只要耐压够)其本身也可以供电,如共电式的电视系统;你用小线径电力电缆做控制电缆也可以,没甚么分别,但是但从使用领域和设计方向上完全是不同的,根本就是两种东西。两个圈,只有一小部分交集。
继电器一般触点容量为5A(当然也有特殊的),这样触头可以增加数量和其它功能(时间、电流、电压等),使得联锁控制要求能够达到。继电器由于容量小,接触器线圈容量也小,处于主令控制元件和接触器之间便于使用。接触器主要用于主回路控制使用设备,所以电流从几安培至数千安培电流。增加了灭弧装置,并且根据使用情况有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使用灭弧罩是灭弧装置的一种方法,接触器每组触点独有一个腔体,对灭弧有很大的好处,独立的腔体也是一种灭弧装置,而继电器一般是多组触点共用一个腔体,所以灭弧性能不好,在交流电路中不能承受大电流。“低压接触器”对灭弧装置而言没有任何意义,AC24V/20A的交流接触器和AC380/20A的交流接触器,灭弧装置是一样的,即使是AC24V/5A的中间继电器也是有灭弧装置的,因为它每组触点拥有一个独立的腔体。接蟹器有灭弧装置可以分断较大的电流.一般指10A以上.。
作用 :
           交流接触器广泛用作电力的开断和控制电路。 交流接触器利用主接点来开闭电路,用辅助接点来执行控制指令。 主接点一般只有常开接点,而辅助接点常有两对具有常开和常闭功能的接点,小型的接触器也经常作为中间继电器配合主电路使用。 从而起到远程控制或弱电控制强电的功能.
交流接触器的接点,由银钨合金制成,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和耐高温烧蚀性。
交流接触器又分永磁式交流接触器和电磁式交流接触器.
交流接触器的动作动力来源于交流电磁铁,电磁铁由两个“山”字形的幼硅钢片叠成,其中一个固定,在上面套上线圈,工作电压有多种供选择。为了使磁力稳定,铁芯的吸合面,加上短路环。交流接触器在失电后,依靠弹簧复位。 另一半是活动铁芯,构造和固定铁芯一样,用以带动主接点和辅助接点的开短。
永磁式接触器是用永式驱动机构取代了传统的电磁驱动机构而形成的一各新型微功耗接触器.
其工作原理就是利用磁极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因安装在接触器联动机构上的永磁铁的极性是固定不变的,而固定在接触器底座上的软铁在外来控制信号作用下,与其固化在一起的电子模块产生十几至二十几毫秒的正反向脉冲电流,使软铁产生不同的极性,从而使接触器的主触头达到吸合、保持与释放的目的。
永磁式接触器的几大优点:(1)工作可靠性好,丝毫不受网电压干扰。(2)动作速度快,为0.12-0.15s,传统的为0.35-0.38s。(3)运行安静,无交流噪音,不受灰尘、油污影响。(4)模块无温升,而且耐老化,抗腐蚀,超长使用寿命是传统的三倍。(5)免维护,超节能环保,节电率99%。
20安培以上的接触器加有灭弧罩,利用断开电路时产生的电磁力,快速拉断电弧,以保护接点。
交流接触器制作为一个整体,外形和性能也在不断提高,但是功能始终不变。无论技术的发展到什么程度,交流接触器还是有其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