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载原因分析

楼主(2016-03-06):
过载也是变频器跳闸比较频繁的故障之一。过载故障包括变频过载和电动机过载,可能是加速时间太短、直流制动量过大、电网电压太低、负载过重等原因引起的。一般可通过延长加速时间、延长起动时间、检查电网电压等得以解决。平时看到过载现象, 其实首先应该分析一下到底是电动机过载还是变频器自身过载。一般来讲,电动机由于过载能力较强,只要变频器参数表的电动机参数设置得当,一般不大会出现过载。而变频器本身由于过载能力较差,很容易出现过载报警。我们可以检测变频器输出电压、电流检测电路等故障易发点来一一排除故障。
过载的主要原因
  (1)机械负荷过重的主要特征是电动机发热,并可从显示屏上读取运行电流来发现。
  (2)三相电压不平衡引起某相的运行电流过大,导致过载跳闸,其特点是电动机发热不均衡,从显示屏上读取运行电流时不一定能发现(因显示屏只显示一相电流〉。
  (3)误动作的变频器内部的电流检测部分发生故障,检测出的电流信号偏大,导致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