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连接PC机的三种方式

楼主(2016-03-06):
1)232 方式 ,通过一个选件6SE6400-1PC00-0AA0 来连接电脑232端口,最常用,最方便;
     2)通过变频器端子上的485接口再转接为232,然后与电脑232端口连接;
     3)通过Profibus,这时变频器和电脑都需要加Profibus选件。
     按照你目前所具备的软硬件情况,我觉得最好采用方式2。

     这时需注意一点:要选用带光电隔离的232-485转换器,否则要保证电脑的零电势与变频器的零电势为同一电势,然后再按照下述步骤操作——
     1)做一根连接笔记本串口和mm440串口的数据通讯线(说明书上有引脚接法);
     2)然后在笔记本上安装好drivemonitor软件;
     3)打开drivemonitor软件,设置好on line参数如:COM口及通讯波特率。注意通讯波特率应该设置得和mm440中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