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动自动化的维护和使用注意事项及常见问题处理方法

楼主(2016-03-06):
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发展,远动装置(RTU)或综自装置产品性能日趋成熟,产品质量日臻可靠,所以远动装置的正确使用和日常维护对自动化系统良好运行起到重要作用。我局调度自动化系统运行几年来没有出现过大的故障,以下调动自动化的维护和使用注意事项及常见问题处理方法是自己根据多年工作经验总结而出,大家共勉。
一、测量功率与实际不符
可能的原因及解决办法如下:
1、 相序不对
如果接入装置测量单元的电压、电流都正确,就检测一下相序(所有电压、电流),调对相序。
2、 接线错误
装置显示的电压或电流与在装置测量单元输入端子值相符,与在CT、PT二次出线端子测量的不符,此时可能存在分流、分压或接线错误的情况,检查一下接线,更正接线即可。
3、 装置问题
装置显示的电压或电流与在装置测量单元输入端子测量值不符,拆掉装置测量输入线,利用高精度测量源直接对装置测量单元加量,如果所加量与装置显示不符,则可能是装置精度或通道系数问题,也可能是装置内部接线错误。
4、 系数问题
装置测量功率与实际不相符,则可能是后台或主站系数不正确,更正系数。
5、 数据溢出
遥测溢出是现场常见的问题,根本原因是遥测值超出了变量的上限,这时要检查该遥测是在哪个环节发生溢出的并分情况处理。
1) 测量装置送到RTU的数过大,产生溢出,一般要改程序解决(或调整电流互感器变比,如果已是最大,就要更换电流互感器)。
2) 后台系数过大有可能导致溢出问题,可通过缩小系数来避免问题。
3) 遥测值超出主站规约容量,会在传送过程中发生溢出错误,可通过在维护软件中配置系数解决。
二、断路器拒控
可能的原因及解决办法如下:
1、 通信地址(点号)设置错误。
检查核对主站与分站遥控号是否正确一致。
2、 装置控制部分合闸、分闸继电器触点未外引线。
此种情况下,控制部分合闸、分闸继电器触点未引线至装置外部接线端子,造成控制回路断路, 触点引线外引即可。
3、 断路器机构卡涩
直接在机构上操作,如果开关仍不能正常变位,就检查机构是否卡涩。
4、 控制回路故障
检查控制回路接线是否正确、控制回路保险是否完好,用正电源直接短接相应的控制线,检查开关动否。
5、 就地/远动转换开关位置是否正确
检查就地/远动转换开关位置,相应的节点能否可靠闭合、分开。
6、 五防、同期接点
检查串接在控制回路内的五防、同期接点是否正确导通。
7、主站系统故障
检查主站自动化系统,如果所有开关拒动,且事项浏览器信息上传时间与当时不一致,说明事项服务模块死掉,重启则可。如事项服务信息上传时间一致,就要重启实时服务模块了。
三、保护装置动作开关未动
可能的原因及解决办法如下:
1、 装置故障
在调试状态作相应类型保护的传动试验,用万用表测试保护出口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换同类型工作正常装置的出口板再试,如还不正确换同类型工作正常装置的主板再试。
2、 低气压或其它闭锁条件
检查操作箱看是否有闭锁机构动作的条件存在。
3、 出口连片
检查保护出口连片是否投错及可靠连接导通。
4、 电源
检查操作机构工作电源是否工作正常。
5、 机构问题
检查开关机构是否能正常分合。
四、在一次开关变位操作后,装置的两个位置指示灯全亮,再也无法进行断路器操作。
1、 防跳回路启动
这种情况可能由于断路器操作机构和装置内都有防跳回路,操作时两方的防跳功能启动,导致断路器的控制不正确,取消断路器内防跳闸回路即可。
2、 辅助接点故障
断路器辅助接点不能正确变位,造成控制回路不能正常工作,处理好故障即可。

五、正常情况下保护装置启动频繁
可能的原因及解决办法如下:
1、 定值运行区号不对
检查当前运行定值区号与所投定值区是否相同,如不同请投入正确定值区。
2、 突变量启动装置
观察保护装置启动频繁时负荷的二次电流波动情况,核对突变量启动定值是否设的过小。如果突变量启动定值过小相应调大这一定值,并重新投入定值。
3、 保护定值
保护启动有突变量和模值启动两种。观察保护装置启动频繁时负荷的二次电流情况,核对电流是否达到某些保护定值的90%倍,如果达到请修改相应保护定值。
4、 闲置保护定值不合适
一套保护装置具有很多保护功能,有些保护功能不用时,如果定值设的不当有可能造成保护启动,虽然该保护不会动作于断路器,也应把相应定值设成允许的定值。
5、 电网参数突然改变
检查该电网负荷等参数变化情况,是否因为某一原因增加或减少,应根据变化幅度的大小调整相应保护类型的定值。
六、装置在线路发生单项接地时不能反映相应的电压值
在排除装置本身内部接线正确,元件完好的前提下,检查装置输入端子的PT二次线是否正确,A B C相线与N中性线是否属于同一卷线圈。
七、主站端的“主变温度”显示不正确,可能是什么原因?
1、 温度变送器与测温探头不匹配
温度变送器都要求特定类型的温度探头(铂电阻)进行匹配,温度变送器与测温探头必须一致。
2、 温度探头损坏
根据温度探头的温度/阻值对照表,通过测量温度探头的阻值与温度的关系,来确定温度探头是否故障,测温探头部分未做好密封防水处理是导致故障的重要原因,。
3、 接线错误
检查测温探头到温度变送器的接线、温度变送器至公共通信装置的接线是否正确。
4、 温度变送器损坏
通过查看变压器等设备实际温度与温度变送器上显示温度是否一致及温度变送器输出直流量(电压或电流)是否准确,来判断温度变送器是否损坏。
5、 测控装置直流板损坏
采集温度变送器直流量输出的测控装置直流板也有可能损坏,可以测量一下外加的直流量与测控装置显示的直流量值是否一致来定位故障。
6、 后台或主站系数错误
系数不准确也是导致主站与分站数据不一致常见原因,如果是该原因,合理调整系数即可。
7、 数据发生溢出
如果分站当地后台的温度显示正确,只有主站数值不对并且系数也没问题,那么很有可能发生了数据溢出错误。
八、主站或者后台实时数据不刷新
1、 通道故障或者通讯管理机故障
首先应该检查主站和分站之间的报文交换是否正常。如果主站收不到分站的任何报文则要考虑通道是否中断(通信部门协助试验)或者分站的通讯管理机是否正常工作。
2、 主站或后台设置的问题
在确保分站上传报文正确的前提下,应该考虑到主站或后台的设置如果不合适有可能导致数据不刷新或刷新较慢。
3、 如果是个别遥信点不刷新
检查二次回路接线是否正确,是否列入分站发送表等需要依据体情况进行分析。
九、、主站遥信频繁变位
1、 一次设备辅助接点问题
辅助接点及机械振动导致出现抖动现象就很容易发生该问题,把辅助接点处理好即可。
2、 遥信端子的接线问题
相应的遥信接线松动也可能导致遥信抖动,重新接好即可。
3、 装置中相应遥信的去抖时间设的太短
把遥信去抖时间适当设长即可。
十、电度表码不上传
电度表码通过RS485串口传数据至通信模块,运行一段时间后数据停止传输,这是通信模块RS485串口性能衰减导致的,改用RS232/ RS485转换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