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的常见故障及排除

楼主(2016-03-06):
1、压力上去,变送器输出上不去加压变送器输出不变化,再加压变送器输出突然变化,泄压变送器零位回不去.。
  这种情况应检查压力接口是否漏气或者被堵住,在检查接线方式和电源,如果正常再察看传感器零位是否有输出,或者进行简单加压看输出是否变化,有变化证明传感器没有损坏,如果无变化传感器即已经损坏。最后在考虑还可能是仪表损坏,或者整个系统的其他环节的问题。

2、变送器输出信号不稳
  出现这种情况应考虑A.压力源本身是一个不稳定的压力B.仪表或压力传感器抗干扰能力不强C.传感器接线不牢D.传感器本身振动很厉害E.传感器故障

3、加压变送器输出不变化,再加压变送器输出突然变化,泄压变送器零位回不去
  检查传感器器密封圈,一般是因为密封圈规格原因(太软或太厚),传感器拧紧时,密封圈被压缩到传感器引压口里面堵塞传感器,加压时压力介质进不去,但是压力很大时突然冲开密封圈,压力传感器受到压力而变化,而压力再次降低时,密封圈又回位堵住引压口,残存的压力释放不出,因此传感器零位又下不来。排除此原因方法是将传感器卸下看零位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更换密封圈再试。

4、变送器接电无输出
  A接错线(仪表和传感器都要检查)B.导线本身的断路或短路C.电源无输出或电源不匹配D.仪表损坏或仪表不匹配E.传感器损坏

5、变送器误差
  确认正常误差范围的方法:计算出压力表的误差值例如:压力表量程为30bar,精度1.5%,最小刻度为0.2bar正常的误差为:30bar*1.5%+0.2*0.5(视觉误差)=0.55bar压力变送器的误差值。
  总体来说对变送器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故障分析和处理主要由以下几种方法。
  A替换法:准备一块正常使用的变送器直接替换怀疑有故障的
  这样可以简单快捷的判定是变送器本身的故障还是管路或其他设备的故障。
  B断路法:将怀疑有故障的部分与其它部分分开来,查看故障是否消失,如果消失,则确定故障所在,否则可进行下一步查找,如:智能差压变送器不能正常Hart远程通讯,可将电源从仪表本体上断开,用现场另加电源的方法为变送器通电进行通讯,以查看是否电缆是否叠加约2kHz的电磁信号而干扰通讯。
  C.短路检测: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将相关部分回路直接短接,如:差变送器输出值偏小,可将导压管断开,从一次取压阀外直接将差压信号直接引到差压变送器双侧,观察变送器输出,以判断导压管路的堵、漏的连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