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现场检定常见问题处理方法

楼主(2016-03-06):
1.减小静压误差影响
差压变送器通常是在低压端通大气得情况下校验的,但几乎在所有使用差压变送器得场合都包含了作用在变送器高、低压力容室两端口得一定值的静压。差压变送器在静压下改变输出得主要原因是取压部分得机械变形,虽然变送器铸件壳体和灌充在膜盒中得硅油变形都非常少,但是由于仪表得灵敏度太高,因此变化仍然是显著得。采用以下两种方法对静压误差进行测量:
1)单项静压试验
   分别在高、低压力容室施加标称压力,泄压后测量基本误差、回程误差,其值应符合鉴定规程规定要求。
2)静压试验
   同时在高、低压力容室施加额定压力,泄压后输出下限值变化量应符合检定规程规定要求。
2.减小零位变化的影响
  在差压变送器中,差压变送器安装位置对零位输出得影响最大,尤其是微差压变送器由于其测量范围很小,变送器中传感原件得自重也会影响到微差压变送器得输出,因此在安装微差压变送器出现得零位变化情况属正常情况。消除零位变化得方法是安装时应使变送器得压力敏感原件轴向垂直于重力方向。如果安装条件受限制,则应安装固定后调整变送器零位到标准值,同时安装时差压变送器得负压室要安装集水器,并要经常排污,以免积水影响准确度。
3.利用迁移原理对液面测量方法进行改进
  为了能够正确指示液位的高度,差压变送器必须做一些技术处理—即迁移。迁移分为无迁移、负迁移和正迁移。测量范围、量程范围和迁移量的关系是:测量范围=量程范围 迁移量。例如。a量程为30kpa,无迁移量,测量范围等于量程为30kpa;b量程为30kpa,迁移量为-30kpa,测量范围为-30kpa~0kpa;c量程为30kpa,迁移量为30kpa,测量范围为30kpa~60kpa,由此可见,正、负迁移的输出、输入特性曲线为不带迁移量得特性曲线沿表示输入量得横坐标平移。正迁移向正方向移动,负迁移向负方向移动,而且移动得距离即为迁移量。正、负迁移的实质是通过调教差压变送器,改变量程上、下限值,而量程的大小不变。如果从低压力容室来看,也可以简单理解为正迁移,好比在低压力容室增加传压介质高度差产生得附加压力P=ρgh(p为附加压力,Pa;ρ为当地得重力加速度,m/s2;h为传压介质得高度差,m)迁移量,而负迁移好比在低压力容室减少ρgh迁移量。掌握了差压变送器测液面迁移得原理,可以根据生产装置得工艺情况和仪表得使用条件及周围环境等灵活应用,对液面得测量方法进行相应得改进,及时准确地处理现场仪表出现得故障。
4.温度特性补偿
  差压变送器具有较大得温度附加误差,当环境温度于标准温度相差较大时,温度误差可达到不可忽视得程度。安装时应考虑差压变送器取压开孔尽可能放低,以消除温度变化造成得误差,必要时引入温度补偿。
5.阻尼调整
  通常阻尼得调整可在现场进行,按差压变送器输出得波动情况进行调整。由于调整阻尼并不影响变送器得静态准确度,所以最好选择最短得阻尼时间常数,以使仪表输出的波动尽快地稳定下来,可使组你时间常数在0.2-1.67s直接变化。差压变送器现场阻尼调整的方法为:输入压力由量程的最大值突然降至0,同时用秒表测定输出电流由20mA下降到10mA时所需的时间,即为阻尼时间常数。调解时可用小螺丝刀插入阻尼调节孔内(D标记),顺时针方向旋转时,其阻尼时间将增大;反之减小。
通常对差压变送器现场检定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对指导现场检定工作、减少测量误差提供了一些经验。实际上,由于差压变送器与压力变送器测量应用上得相通性,探讨得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压力变送器得现场检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