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无流量信号输出原因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6-03-06):
一、电磁流量计无流量信号输出故障原因
电磁流量计无流量信号输出大体上可归纳为5个方面原因。
1.电源未通等电源方面故障;
2.连接电缆(激磁回路,信号回路)系统方面故障;
3.液体流动状况方面故障;
4.传感器零部件损坏或测量内壁附着层引起等方面的故障;
5.转换器元器件损坏方面的故障。
二、电磁流量计无流量信号输出的检查程序
1.确认已接入电源,检查电源线路板输出各路电压是否正常,或尝试置换整个电源线路板,判别其好坏。
2.检查电缆是否完好,连接是否正确。
3.检查液体流动方向和管内液体是否充满。对于能正反向测量的电磁流量计,若方向不一致虽可测量,但设定的显示流量正反方向不符,必须改正。若拆传感器工作量大,也可改变传感器上的箭头方向和重新设定显示仪表符号。管道未流满液体主要是传感器安装位置不妥引起的,应在安装时采取措施,避免造成管道内液体不满管。
4.检查电磁流量计变送器内壁电极是否覆盖有液体结疤层,对于容易结疤的测量液体,要定期进行清理。
5.如果判断为是转换器元器件损坏引起的故障,更换损坏的元器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