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变频器使用P1910进行电机参数自辨识

楼主(2016-03-06):
西门子MM440变频器在做P1910=0 P3900=3时能通过,而P1910=1时,在出现A0541时按BOP上的ON,但是一直没有任何反应,只是P1910和A0541画面来回切换闪烁。
其它参数如下:电机是SIEMENS 1LG0的,参数按铭牌设置。P700=1 P1000=1 P1300=21
试过当P1300=0时,BOP能启动。
答:使用P1910进行电机识别——
      注意: 检测必须在冷机状态下进行。 还需确保在P0625中已正确输入实际环境温度(工厂设定为20°C),输入环境温度必须在完成快速调试(P3900)之后,执行电机识别之前进行。
P1910 = 1, 给一个运行命令:启动电机参数测量。
A0541 将持续闪烁;通过向电机注入短脉冲电流,并伴随“嗡嗡”声,将完成多个测量。在其后计算内部电机参数时,BOP面板上将出现 “busy” 。
      如果得到故障信息 F0041 (故障,电机参数识别), 这意味着测量值与来自初始电机模型的预置值不匹配。在这种情况下,请检查接线(特别需要注意星形/三角形连接)以及输入的电机参数。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可尝试运行变频器,空载,V/f控制(P1300=0),设定频率为电机额定频率的80%。检查输出电流(r0027)的值,并将此值作为电机励磁电流输入到参数P0320中(按照电机额定电流P0305的百分比设定),重新计算电机参数 ( P03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