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是否可以串联或者并联使用?

楼主(2016-03-06):
可以,接线方式如下:
① 二线式传感器串联连接:

VS -N×VR≥负载的动作电压
(VS:电源电压; N:可连接传感器数; VR:接近开关的输出残留电压)
以E2E 直流2线式接MY DC24V继电器为例:
MY DC24V的动作电压是额定电压的80%即DC24V×80%=DC19.2V
E2E直流2线式的残留电压是3V以下 ,
根据公式计算: 24-N×3≥19.2 得 N=1.6 (台)  理论上不允许串联使用。
但因为E2E 直流2线式的残留电压3V以下不是固定值,实际可能偏小,而且MY DC24V能保证80%的额定电压肯定动作,但30-80%的额定电压有可能也会动作,所以具体串联数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② 三线式传感器串联连接:

iL+ (N-1)×i≤接近开关的控制输出上限值
VS -N×VR≧负载的动作电压 ;
(iL:负载电流;N :可连接传感器数;i :接近开关的消耗电流)
(VS:电源电压; VR:接近开关的输出残留电压 )
以E2E 直流3线式接MY DC24V 继电器为例:
MY DC24V的额定电流值是36.9mA; E2E 直流3线式的消耗电流13mA以下;
E2E 直流3线式的开关容量是200mA以下。
根据公式计算: 36.9+ (N-1) × 13≤200 得 N≤13.5 (台)
24-N×3≥19.2 得 N=1.6 (台)
因为MY DC24V 能保证80%的额定电压肯定动作,但低于80%的额定电压也有可能动作,所以 MY DC24V继电器作为负载时,连接传感器的数目限制为2台。
③ 二线式传感器并联连接:

N×i≤负载的复位电流
(N:可连接传感器数; i:接近开关的漏电流),
以E2E 直流2线式接MY DC24V 继电器为例:
E2E 直流2线式的漏电流是0.8mA
MY DC24V 的复位电流是额定消耗电流的10%,即36.9×10%=3.69mA
根据公式计算:  N×0.8≤3.69 得 N≤4.6 (台)
MY DC24V继电器为负载时,连接传感器数限于4台。
④ 三线式传感器并联连接:

三线式的接近传感器没有漏电流的,所以不需要考虑负载的复位电流,一般建议可以并联3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