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通过PC/PPI电缆的编程通信

楼主(2016-03-06):
 通过PC/PPI电缆的编程通信

 通过PC/PPI电缆的编程通信是最为常见的S7-200编程方式,很多人也在此遇到问题。

 影响通信的因素很多,要顺利通信首先需要注意:

    检查Micro/WIN和Windows操作系统的版本兼容性

    未经西门子版本兼容测试的往往有通信问题。
  .
    使用西门子的原装PC/PPI电缆

    包括用于连接PC机RS232串口的RS232/PPI电缆,和连接USB口的USB/PPI电缆。

 编程通信要点

 要进行S7-200的编程通信,必须注意使通信双方(即安装了Micro/WIN的PC机和S7-200的CPU或通信模块上的通信口)的通信速率、通信协议符合、兼容。否则不会顺利连通。

   在具体工作中,参与编程通信的设备未必一定符合上述要求。例如,它们的通信速率就可能不一致。

 注意以下几个通信速率,它们必须一致:

    S7-200 CPU通信口的速率

     一个新出厂的CPU,它的所有的通信口的速率都是9.6K波特。CPU通信口的速率只能在S7-200项目文件中的“系统块”中设置,新的通信速率在系统块下载到CPU中后才起作用。

 系统块的CPU通信口参数设置

 通信电缆的通信速率

   如果使用智能多主站电缆配合Micro/WIN V3.2 SP4以上版, 只需将RS232/PPI电缆的DIP开关5设置为“1”而其他设置为“0”;而USB/PPI电缆不需要设置。老版本的电缆需要按照电缆上的标记设置DIP开关。

 由Micro/WIN 决定的PC机通信口(RS232口)的通信速率

 这个速率实际上是去配合编程电缆使用的,在Micro/WIN软件中打开Set PG/PC Interface,设置PC用于同编程电缆通信的速率。USB口使用USB/PPI电缆,不需指定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