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30变频器上电报故障F0001

楼主(2016-03-06):
西门子MM430变频器上电报故障F0001,按复位键故障消除不了,恢复出场设置故障还是不能消除,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将变频器跟电机的连接电缆断开后,变频器故障依然不能复位。重新上电故障也不能复位。
答:上电报警F0001——

      如果你的设备以前运行正常,只是最近才出的问题,那就证明F0001故障不是由参数设置等软件的原因造成,问题应该出在硬件上。

       检查电动机的动力电缆及电动机接地情况,看是否存在电缆破皮或接地不合适,变频器的输出电缆是否存在误接地,变频器控制板插针接触不良等现象。

变频器报F0001是过流故障。
   1)430功率必须与电机匹配;
   2)430到现场电机的长度如果大于50米,需要加输出电抗器;
   3)电机电缆和430内部不能有短路和接地故障:电机及其电缆用摇表测量其相间和对地绝缘,注意需先和430脱离!!否则会击穿430输出高频大功率开关管IGBT;430可以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其输入和输出主回路的绝缘,大概在几兆欧,和430的功率有关,注意不能用摇表;
   4)电机参数必须对应;
   5)电机的冷却风机是否正常?
   F0003:欠电压。
   1)P210是否设置正确?
   2)供电电源是否正常,是否有短时掉电或瞬时电压降低,比如旁边是否有大功率的电气设备突然启动;
   3)如果有第2种情况,可以使能动态缓冲P1240=2,
   首先检查供电电源是否正常,电机及其电缆的相间和对地绝缘是否正常及机械传动是否正常,如果排除这2项,有可能430本身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