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压力开关常见故障

楼主(2016-03-06):
电子压力开关常见故障
1、通电无显示
(1)、查看航插头接线有无错误;
(2)、如果使用中通断电或电源不稳定,突然不显示,可能为内部稳压模块损坏。处理方法:返回厂家维修。
2、加压无变化
(1)、确认使用中有压力,但没有加到压力开关的压力检测口,处理方法:检测接通压力。
(2)、在加压力的情况下,按键进入内部查看零点(oooo)AD值是多少,一般满量程压力时AD值为3700左右,一半压力时约为1700左右,无压力情况下约为300左右。如果在正常范围内,可能是零点值人为误操作造成零点值在加压力的情况下清零了,处理方法:在无压力情况下重新清零即可(操作方法:长按UP键约5秒即可)。如果AD值不在这些范围之内,如显示4095,或28,应该是传感器坏,处理方法:返回厂家维修。
3、按键无反应
(1)、查看按键是否因太高顶到面板按钮上,处理方法:揭开面板,用刀片割平按键上面的软胶和面板相平即可。
(2)、按下有按键的响声但面板无显示相关按键操作的显示,应该是按键损坏,处理:返回厂家维修。
(3)、按键按下听不到按键响声,此故障为按键太低,可能是按键上面的软胶损坏。处理:移开面板,在按键上面点些热熔胶或其它胶即可,如果没有则返回厂家维修。
4、继电器不动作
(1)、查看动作点是否设置对,回差值有无设置(一般情况下回差值设置为0);
(2)、听继电器有无吸合的响声,如果没有,应该是继电器坏,处理:返回厂家维修;
5、指示灯不亮
(1)、单位指示灯不亮,看能不能切换到其它单位上面看亮不亮,如果亮则原来单位指示灯已坏,处理:返回厂家维修;
(2)、继电器动作但继电器的指示灯不亮,应该是灯坏,处理:返回厂家维修;
6、压力值显示不准
(1)、如果压力值显示正常也成线性,但就是不准确,处理方法:(1)在没有压力情况下,重新清零一次即可;(2)、在稳定压力情况下,进入内部设置0 o参数(0100),把它改成3700左右,然后保存退出,重新上电看显示值与压力值是否一样。0 o参数改小,则显示值变大,参数改大,则显示值变小。看情况直到调整为与实际压力值一致即可;
7、指示灯亮但数码管无显示
(1)、如果快速通断电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处理:断电等几秒然后重新上电即可。
8、显示不正常
(1)、正常情况显示0.00,但一加压就显示F—H,应该是传感器坏,处理:返回厂家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