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电器设备的负载条件及冷却保护装置

楼主(2016-03-06):
如果防爆电器设备影响绐定温升的各种条件不恰当时,便有可能造成危险。因此选择防爆电气设备时,必须慎重地研究这些条件。
        1.负载条件
        (1)工作方式和额定值
        防爆电器设备的额定值,必须适合设备工作方式下的负载值。工作方式与额定值的关系如下:
        A.连续工作方式,应采用连续额定值;
       B.短时工作方式,应采用短时额定值;
       C.断续工作方式,反复工作方式,应采用相应运行中防爆电器设备的发热和冷却状态近似温度变化的连续额定值,短时额定值和反复额定值。
       (2)工作特性
       防爆电器设备必须根据使用的条件来选择合适的工作特性。
       A.防爆电器设备在反复起动、停止或例转的情况下,要研究规定负载的惯性矩、制动种类和制动时间,以及负载持续率和频度等。
       B. 需要控制速度时,要规定速度控制范围和负载特性(恒转矩或功率等)。
       关于上文提及的各种工作方式说明如下:
       工作时间,是指防爆电器设备在负载时间的使用状态。
       连续工作方式,实际上是指在一定的负载下,温升达到规定值以后,仍继续运行。
       短时工作方式,是指在一定的负载下,防爆电器设备在温升尚未达到最高规定值的范围内,运行到规定时间后,应停止,等到设备温度巳下降到与环境温度相等时再起动。
       断续工作方式,是指在一定的负载下,防爆电器设备在温升尚来达到最高规定值范围内,运行到某段时间后,停止,在未降到与环境温度相等时,可再次在同一负载下运行,以后可以不规则的时间间隔反复工作。反复工作方式,是指运行期和停上期作为一个周期,为反复工作方式。
       2.冷却方式及其保护装置
       防爆电器设备通过冷却达到降低温度的目的,故应确定冷却方式和冷却条件。防爆电器设备冷却方式,一般分为自冷式和他冷式。自冷是靠防爆电器设备本身的条件,把自身产生的热量散发出去。有的设备在壳体表面上设置散热片,通过散热片把热量散发出去;有的在旋转轴上加冷却用风扇,通过风扇把热量带走。他冷不是靠防爆电器设备的自身条件,而是另外增添一个风机来冷却防爆电器设备。如电机、变压器、高低压开关都有采用这种他冷形式冷却方式的。此外也有在外壳或防爆电器设备内部通水冷却等。以上的冷却方式对防爆电器设备内部的冷却,防止爆炸性混合物的引燃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一般为防止通风装置发生故障或冷却水中断和减少,在设备上装设能立即发出信号和报警装置,当出现危险状态时,能立即切断电源,使设备停上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