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配用断路器的选用原则

楼主(2016-03-06):
 低压断路器一般分为塑料外壳式(又称装置式)和框架式(又称万能式)两大类。380V245kW及以下的电动机多选用塑壳断路器。断路器按用途可分为保护配电线路用、保护电动机用、保护照明线路用和漏电保护用等。
  1.电动机保护用断路器选用原则
  (1) 长延时电流整定值等于电动机额定电流。
  (2) 瞬时整定电流:对于保护笼型电动机的断路器,瞬时整定电流等于(8~15)倍电动机额定电流,取决于被保护笼型电动机的型号、容量和起动条件。对于保护绕线转子电动机的断路器,瞬时整定电流等于(3~6)倍电动机额定电流,取决于被保护绕线转子电动机的型号、容量及起动条件。
  (3) 6倍长延时电流整定值的可返回时间大于或等于电动机的起动时间。按起动负载的轻重,可选用返回时间1s、3s、5s、8s、15s中的某一档。
  2.断路器脱扣器整定电流的速算口诀
  “电动机瞬动,千瓦20倍”
  “热脱扣器,按额定值”
  上述口诀是指控制保护一台380V三相笼型电动机的断路器,其电磁脱扣瞬时动作整定电流,可按“千瓦”数的20倍”选用。对于热脱扣器,则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