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齿轮调试

楼主(2016-03-06):
电子齿轮功能用于滚齿机,840D系统。若要完成电子齿轮功能是否有一些机床参数的设置?还是仅仅是编程就可?若有参数设置时那些呢》?需要三根轴联动,SP/C/Z,有编程的例子么?
答:目前,伺服系统主要用于位置控制,诸如滚齿机、磨齿机、数控车床等等,在这些应用场合中,无法通过速度控制来实现系统的精确定位,因此必须引入位置控制方式。在伺服系统中一般采用光电码盘作为位置反馈信号,根据光电码盘在电机转过一圈时产生的脉冲数来对电机进行精确的定位。在实际应用中,电机与其它机械装置采用齿轮的连接方式,一旦固定连接后,电机每转一圈产生的机械轴位移量一定。并且,在伺服控制系统中,位置控制通常由上位控制器产生一定频率和个数的脉冲来决定电机的转速和转过的角度,当指令脉冲当量和位置反馈脉冲当量不一致时,就必须采用电子齿轮的方法来进行调节。
对于西门子840D来说,齿轮磨床上用的很多,完成电子齿轮功能需要进行高级编程。

如:
EGDEF定义齿轮,EGDEL删除,EGON,EGOFS 开启/关闭,定义的时候设定一个比例,就可以了,如:
EGDEL(X) \\先删除
EGDEF(X,U,0,X1,0) \\再定义 (跟随轴,引导轴1,类型,引导轴2,类型..)
EGON(X,"NOC",U,1,1,X1,1,1) \\开启并设比例(1:1)
EGOFS(X)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