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和变频器直连控制

楼主(2016-03-06):
变频器有几种控制方式,如面板操作、端子控制、模拟量控制以及通过通讯方式控制。在通讯方式中用的比较多的是PLC连接通过485通讯控制,在三菱的变频器通讯控制方式中还有一种控制方式,就是不需要PLC,而直接用变频器连接触摸屏,用触摸屏控制变频器,这种场合用的比较少。
现在的产品是三菱的FR-A740和GT1155的触摸屏,在为他们提供硬件配置的同时,也用这样的配置试了下这样的功能。
外部接线:三菱的触摸屏手册中讲到了可以通过触摸屏的422口和变频器的485口直接通讯,这条电缆可以自已制作。

触摸屏软件设置:在触摸屏编程软件新建工程向导中选择正确的触摸屏型号以及在连接机器中选择连接三菱的变频器,在连接机器的详细中可以设置和变频器连接的详细设置,如通讯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重试次数等。

设置好新建向导后在触摸屏中编辑画面,可以做一些按钮控制变频器正反转、停止等,以及监控变频器电流、电压、设定变频器频率等操作。这些元件的地址在触摸屏的手册中有详细介绍,如控制变频器正反转、停止的元件地址是SP122,写入频率的地址是SP109等

这样设计好画面后,给触摸屏通电下载OS,通讯驱动以及设计的还面。连接好变频器和触摸屏的连接电缆,再在变频器的参数中设置好通讯格式,此处的通讯格式应和触摸屏中的设置一致,以上全部设置好后,就可以通过触摸屏直接控制变频器了。
FR-A740变频器现在的485通讯口是端子接线式的,除了此口可以和触摸屏通讯外,与以前的FR-A540一样的PU口也可以用来通讯,同样可以直接连接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