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接线图

楼主(2016-03-06):
富士变频器接线图FRENIC-MEGA 系列

*1 在变频器输入侧(初级侧)有配线保护,因此,请安装各变频器推荐的配线用断路器(MCCB)或漏电断路器(ELCB)(带过电流保护功能)。请勿使用推荐功率以上的断路器。
*2 MCCB或ELCB是在从另外的电源分离变频器时使用的,因此,根据需要,请在各个变频器上设置推荐的电磁接触器(MC)。此外,把MC或螺线管等线圈设置在变频器的附近时,请并列与浪涌吸收器相连接。
*3 即使变频器的主电源切断,也希望保持保护功能共作时的整体警报信号时,或希望操作面板进行显示时,请把本端子连接到电源上。即使不向该端子提供电源输入,变频器也可以运转。
*4 通常不需要连接。高功率因子电源感应PWM转换器: 与RHC系列(以下称为PWM转换器)组合时使用。
*5 连接直流电抗器(DCR)选配件时,请拆下端子P1-P(+)间的短路棒后再进行连接。
*6 适用电机的输出功率为75kW以上时,请务必连接直流电抗器(DCR)选配件。
并且,电源变压器的功率为500kVA以上,且是变频器额定功率的10倍以上时,及在同一电源系统“有半导体负荷时”,请连接直流电抗器(DCR)
*7 在7.5kW以下的变频器上的端子P(+)-DB之间,连接有内置制动电阻器。在连接了外部制动电阻器(选配件)时,请务必拆除内置制动电阻器的连接。
*8 是电机的接地用的端子。请根据需要连接。
*9 在控制信号线中,请使用双绞线或屏蔽线。屏蔽线请接地。为了防止噪音导致的误动作,请尽量与主电路配线分隔开,切勿放入同一个电缆槽内。(建议距离10cm以上。)出现交叉时,请与主电路配线尽可能垂直相交。
*10 在端子FWD、REV以及X1~X9(数字输入),端子Y1~Y4(晶体管输出),端子Y5A/C,30A/B/C(接点输出)中记载的各种功能,显示的是出厂时所赋予的功能。
*11 是主电路的切换连接器。详情请参考使用说明书。
*12 是控制印刷电路板上的各种切换开关,可设定变频器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