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线路特点和保护电器选型

楼主(2016-03-06):
1.配电线路特点和对保护电器的要求
(1)配电系统通常有树干式和放射式两类,还有两者的混合系统。一般树干式系统的干线较长,对保护电器要求较高,往往需要高档保护电器,即选择型断路器。
(2)配电线路可分为主干线、分干线和末端线路三种。主干线是从变电所低压配电屏引出的馈电线,当为树干式线路,此干线容量很大时,通常使用母干线。
(3)末端线路是直接连接用电设备,短路或接地故障时,要求尽快甚至瞬时切断电路,无选择性要求。
2.配电线路故障特点
(1)短路和接地故障,发生在末端回路多,大约占到90%以上,特别是插座回路更是如此,原因是插头、插座和移动电器及其导线和接头等较容易出故障;
(2)就故障类型而言,接地故障多,相间短路少,前者约占80%~90%;
(3)电动机等设备的末端回路,通常是过载多,短路故障较少,电动机的过载约占80%以上,而过载是用热继电器保护的,不会使熔断器、断路器动作。
3.保护电器选型方案
根据前面叙述的电路故障特点和几种保护电器性能的比较,提出保护电器选型方案的建议。本文只论述熔断器和断路器的选型方案,而不涉及保护电器参数的整定。
(1)以下位置应选用选择型
②变电所低压配电屏引出的母干线,或引出的电流容量较大(如500A以上)的树干式线路的保护;
③重要场所的低压配电屏引出的电流容量较大(如300A以上)的放射式线路保护。
(2)以下位置可选用非选择型断路器
①末端回路的保护;
②靠近末端回路的上一级分干线的保护,当供给用电设备不多,且偶然停电影响不太大时。
(3)以下位置宜选用熔断器
①配电线路中间各级分干线的保护;
②变电所低压配电屏引出的电流容量较小(如300A以下)的主干线的保护;
③ 有条件时也可用作电动机末端回路的保护,但此处不宜选用gG型熔断器(即全范围分断、一般用途的熔断器),而应选用aM型熔断器(即部分范围分断、电动机保护用熔断器)。因aM型熔断器选用的熔断体额定电流比gG型小得多,有利于提高保护灵敏性,也避免了使上级保护电器选的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