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电力仪表安装及接线要点

楼主(2016-03-06):
    多功能电力仪表能够高精度测量三相电网系统中所有常用的电量参数:三相电压、三相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电网频率、有。功电能、无功电能,并带有通讯接口和电能脉冲输出功能。下面我们来看看多功能电力仪表接线要点:
  1)。辅助电源:多功能电力仪表具备通用的(AC/DC)开关电源输入接口,仪表极限的工作电源电压为AC/DC:80-270V,请保证所提供的电源适用于该系列产品,以上防止损坏产品。
  采用交流电源建议在火线一侧安装1A的保险丝。
  对于电力品质较差的地区中,建议在电源回路安装浪涌抑制器防止雷击,以及快速脉冲群抑制器。
  2)。输入信号:多功能电力仪表采用了每个测量通道单独采集的计算方式,保证了使用时完全一致、对称,其具有多种接线方式,适用于不同的负载形式。
  电压输入:输入电压应不高于产品的额定输入电压(100V或400V),否则应考虑使用 PT,在电压输入端须安装1A 保险丝。
  电流输入:标准额定输入电流为5A,大于5A的情况应使用外部CT.如果使用的CT上连有其它仪表,接线应采用串接方式,去除产品的电流输入连线之前,一定要先断开CT一次回路或者短接二次回路。建议使用接线排,不要直接接CT,以便于拆装。
  确保输入电压、电流相对应,相序一致,方向一致;否则会出现数值和符号错误!!(功率和电能)
  仪表输入网络的配置根据系统的CT个数决定,在2个CT的情况下,选择三相三线两元件方式;在3个CT的情况下,选择三相四线三元件方式。仪表接线、仪表编程中设置的输入网络NET应该同所测量的负载的接线方式一致,不然会导致仪表测量的电压或功率不正确。其中在三相三线中,电压测量和显示的为线电压;而在三相四线中,电压测量显示的为相电压。
  安装技巧:
  1)。在固定的配电柜上,选择合适的地方开一个开孔尺寸的安装孔。
  2)。取出多功能电力仪表,取下固定夹。
  3)。将多功能电力仪表装入配电柜的仪表孔中。
  4)。插入仪表的固定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