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电梯死机原因大全

楼主(2016-03-06):
1. 限位、极限、换速开关距离不当或开关本身不好(注意:慢车有时好开有时不好开) ;
2. 上下限位开关接触不好单向死机或偶尔急停;
3. 轻载、超满载数据不好(平层后死机或没有到目的层即紧急停靠平层后死机) ;
4. 超满载板性能不好(平层后死机) ;
5. 平层感应器再平层感应器不好(快车平层后死机) (半年做次自学习) ;
6. 编码器性能不好;
7. 编码器尾部插头焊接不好,接触不好(偶尔死机或急停返平层死机,有时不返平层) ;
8. P1 板与 W1 板之间的接口接触不好死机(再关电送电好开一段时间又死机) ;
9. 印板灰尘太多,天气潮湿感应电死机(用酒精洗干净,吹干即可) ;
10. 程序块本身性能不好;
11. 接地系统不好;
12. 通讯部分引起(查有否干扰,查通讯线路、通讯板) ;
13. 扁电缆干扰(平层后死机) ;
14. 电源部分(查供电波形) ;
15. 各主线接触不好引起(包括用户下部) ;
16. 紧急电源识别触点接触不好(NORR 接触器没吸合) ;
17. 主保险丝接触不好有急停现象;
18. 基极变压器不好(运行中急停后又自动恢复或平层后死机) ;
19. 基极变压器内部有轻微短路,上行死机,过电压;
20. 驱动模块性能差(慢慢平层后死机) ;
21. 驱动板或其插头不好;
22. 驱动板上的驱动程序块本身不好或程序不好(运行中急停或平层后死机) ;
23. 逆变器温度过高(会出现瞬时平层后死机,眨眼就恢复) ;
24. 主充电电容容量不够死机(有时开不起来) ;
25. 主充电电容充电瞬间保护的均压电阻接触不好(平层后死机或烧充电电容) ;
26. 互感器插头或本身不好(快慢车均不好开) ;
27. 再生模块性能不好死机;
28. 再生电阻不好(接触不好或断线) ;
29. 再生电阻配置错误,在某一个方向上运行到上部或下部满载死机;
30. 控制屏输出到主机的大线在互感器的眼中穿错(快慢车均死机) ;
31. 5#接触器、LB 接触器回馈信号不好;
32. 抱闸火花消除器到接触器的线接触不好(平层后死机) ;
33. 抱闸触点不好;
34. 报闸力的设置过大或过小死机;
35. 门机部分不好(查开关门限位,门机编码器) ;
36. 安全触板接触不好(GPS-3)(平层后不能启动,但抱闸张开,在中间层也不返平层) ;
37. 操纵箱基板不好或轿内显示板不好;
38. 安全回路有电阻(但灯亮,不动车或急停) ;
39. 门锁回路有电阻(但灯亮,不动车或急停) ;
40. 钢丝绳打滑超过 16 次(急停或返平层后死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