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常见故障

楼主(2016-03-06):
1、电机产生轴电流
     电机的轴—轴承座—底座回路中电流称为轴电流。
     轴电流的产生原因:
 1)磁场不对称;
 2)供电电流中有偕波;
 3)制造、安装不好,由于转子偏心造成气隙不匀;
 4)可拆式定子铁心两个半圆有缝隙;
 5)有扇形叠成式的定子铁心的拼片数目选择不合适。
危害:使电机轴承表面或滚珠受到侵蚀,形成点状微孔,使轴承运转性能恶化,摩擦损耗和 发热增加,最终造成轴承烧毁。
预防:1)消除脉动磁通和电源偕波(如在变频器输出侧加装交流电抗器);
   2)电机设计时,将滑动轴承的轴承座和底座绝缘,滚动轴承的外端和端盖绝缘。
2、电机一般不能用于高原地区
海拔高度对电机温升,电机容量(高压电机)及直流电机的换向均有不利影响,应注意以下三方面:
 1) 海拔高, 电机温升越大,输出功率越小,但当气温随海拔的升高而降低足以补偿海拔对温升的影响时,电机的额定输出功率可以不变;
 2)高压电机在高原时使用时要采取防电晕措施,海拔高度对直流电机换向不利,要注意碳刷材料的选用。
3、电机不宜轻载运行
电机轻载运行时会造成:
 1)电机因数功率低 ;
 2)电机效率低,会造成设备浪费,运行不经济。
4、电机过热的原因
 1)负载过大;
 2)缺项;
 3)风道阻塞;
 4)低速运行时间过长;
 5)电源偕波过大。
5、久置不用的电机投入前需要做的工作
 1)测量定子,绕阻各项及绕阻对地绝缘电阻:
  绝缘电阴 R 应满足下式:R>UN/(1000+P/1000) (MΩ)
  UN:电机绕阻额定电压(V) P:电机功率 (KW)
  对下 UN=380V 的电机 R>0.38 MΩ
 如绝缘电阻低,可:
  ● 电机空载运行 2~3h 烘干;
  ● 用 30%额定电压的低压交流电通入绕阻或将三相绕阻串联后用直流电烘,保持电流在50%的额定电流;
  ● 用风机送入热空气或加热元件加热。
 2) 清理风机;
 3) 更换轴承润滑脂。
6、不能任意启动寒冷环境中的电机
电机在低温环境中过长会:
 1) 电机绝缘开裂;
 2) 轴承润滑脂冻结;
 3) 导红接头焊锡粉代。
因此电机在寒冷环境中应加热保存,在运转应对绕阻和轴承进行检票。
7、电机三相电流不平衡的原因
 1)三相电压不平衡;
 2)电机内部某相支路焊接不良或接触不好
 3)电机绕阻匝间短路或对地相间短路;
 4)接线错误。
8、60HZ 的电机不能用接于50HZ的电源
电机设计时般使用硅钢片工作时在磁化区线的饱合区,当电源电压一定时,降低频率会使磁通增加,励磁电流增加,导致电机电流增加,铜耕增加,最终导致电机温升增高,严重时还能因线圈过热而烧毁电机。
9、电机缺相的原因
 ● 电源方面:1)开关接触不良;2) 变压器或线路断线;3)保险熔断。
 ● 电机方面:1)电机接线盒螺丝松动接触不良;2)内部接线焊接不良;3)电机绕阻断线。
10、造成电机异常振动和声音的原因
 ● 机械方面:1)轴承润滑不良,轴承磨损;2) 紧固螺钉松动;3)电机内有杂物。
 ● 电磁方面:1)电机过载运行;2)三相电流不平衡;3)缺相;4)定子,转子绕阻发生短路故障;5)笼形转子焊接部分开焊造成断条。
11、起动电机前需做的工作
 1)测量绝缘电阻(对低电压电机不应低于0.5M);
 2)测量电源电压,检查电机接线是否正确,电源电压是否符合要求;
 3)检查起动设备是否良好;
 4)检查熔断器是否合适;
 5)检查电机接地、接零是否良好;
 6)检查传动装置是否有缺陷;
 7)检查电机环境是否合适,清除易燃品和其它杂物。
12、电机轴承过热的原因
 ● 电机本身:1)轴承内外圈配合太紧;2)零部件形位公差有问题,如机座、端盖、轴等零件同轴度不好;3)轴承选用不当;4)轴承润滑不良或轴承清洗不净,润滑脂内有杂物;5)轴电流。
 ● 使用方面:1)机组安装不当,如电机轴和所拖动的装置的轴同轴度一合要求;2)皮带轮拉动过紧;3)轴承维护不好,润滑脂不足或超过使用期,发干变质。
13、电机绝缘电阻低的原因
 ● 绕阻受潮或有水浸入 ;
 ● 绕阻上积聚灰尘或油污;
 ● 绝缘老化 ;
 ● 电机引线或接线板绝缘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