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隔离开关常见故障及处理

楼主(2016-03-06):
 隔离开关又叫隔离刀闸,在现场实际工作中,大多数称之为刀闸。它的主要用途是保证高压设备检修工作的安全,在需要检修的部分和其他带电部分之间,用隔离刀闸构成足够大的明显可见的空气绝缘间隔;隔离刀闸没有灭弧装置,不能用来断开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否则会在触头间形成电弧,这不仅会损害隔离刀闸,而且及易引起相间短路,对工作人员也十分危险。因此一般只有在电路已被断路器切断的情况下, 才能闭合或断开隔离刀闸。运行证明隔离刀闸亦可用来开闭电压互感器、避雷器、母线和直接与母线相连 设备的电容电流、励磁电流不超过 2A 的空载变压器、电容电流不超过 5A 的空载线路等,因这些情况下电流很小,触头上不会产生很大的电弧。
  隔离刀闸是变电站、输、配电线路中与断路器相配合使用的一种重要设备,为了对它有更深刻的了解和应用,确保设备安全、可靠运行,通过笔者在工作实践中摸索和结累,在此谈谈隔离刀闸在实际运行中常见 故障及其处理办法。
一、刀闸发热故障
  应检查触头部位及导线的引流线夹是否接触不良。真对隔离刀闸的结构原理,检查两端顶冒接点是否过 热,检查由弹簧压接的触点或刀口过热,检查支柱瓷瓶劣化使支柱瓷瓶整体温度升高。
处理办法:发现故障后,应向调度汇报,立即设法减小或转移负荷,加强监视。处理时应根据不同的接 线方式,分别采取相应的措施:
  1、双母线接线时,如果是某一母线侧刀闸发热,可将该线路经倒闸操作,倒至另一段母线上运行。通过向调度和上级请示母线能停电时,将负荷转移以后,真对上述刀闸发热原因进行停电检修。若有旁母时, 可把负荷倒至旁母上。
  2、单母线接线时,如果某一母线侧刀闸发热,母线短时间内无法停电,必须降低负荷,并加强监视。母线可以停电时,再停电检修发热的刀闸。
  3、如果是负荷侧(线路侧)刀闸运行时发热,其处理方法与单母线接线时基本相同。应尽快安排停电检修,在维持运行期间,应减小负荷并加以监视。对于高压室内的发热刀闸,在维持运行期间,除减小负荷 并加以监视以外,还应采取通风降温措施。停电检修时同样应真对上述刀闸发热原因进行检查处理。
二、刀闸拒合故障
 1、电动操作机构故障
  电压等级较高的隔离刀闸均采用电动操作机构进行操作。电动操作机构的刀闸拒绝合闸时,应着重观察接触器是否动作,电动机转动与否以及传动机构动作情况等,区分故障范围, 并向调度汇报。
 ● 若接触器不动作,属回路不通。
  处理办法:首先应核对设备编号、操作顺序是否有误,如果操作有误,则是操作回路被防误闭锁回 路闭锁,应立即纠正其错误的操作;若不属于误操作,应检查操作电源是否正常,保险是否熔断或接触不良,若是,则处理正后,继续操作;若无以上问题,应检查回路中的不通点,处理正常后,继续操作。
 ● 若接触器已动作,问题可能是接触器卡滞或接触不良,也可能是电动机的问题。进一步检查电动机接线端子上的电压,如果其电压不正常,则证明是接触器的问题,反之是电动机的问题。
 ● 若检查电动机转动,机构因机械卡滞合不上,应暂停操作。先检查接地刀闸,看是否完全拉开到 位,将接地刀闸完全拉开到位后,可继续操作。无上述问题时,应检查电动机是否缺相,三相电源恢复正常后,可再次继续操作。如果不是缺相问题,则可进行手力操作,检查机械卡滞、抗劲的部位,若能排除,可继续操作。若还是无法进行解决的话,应利用倒运行方式,先恢复供电。向上级汇报, 刀闸能停电时,再由检修人员处理。
 2、手动操作机构故障
 ● 首先核对设备编号及操作程序是否有误,检查断路器是否在断开位置;
 ● 若无上述问题,应检查接地刀闸是否完全拉开到位。将接地刀闸完全拉开到位后,可继操作;
 ● 无上述问题时,应检查机械卡滞、抗劲的部位。如属于机构不灵,缺少润滑油,可加注机油,多转动几次,然后再合闸。
三、刀闸拒分故障
  其故障判断、检查及其处理方法与刀闸拒合故障及其处理方法基本相同,只是在手动操作时,若抵抗力在刀闸主导流接触部分或无法拉开时,不许强行拉开,应经倒运行方式,将故障刀闸停电检修。
四、分合闸操作中途停止故障
  刀闸在电动操作中,出现中途自动停止故障,如果触头之间距离较小,会长时间拉弧放电。原因多是 操作回路过早打开,回路中有接触不良之处引起。 处理办法:拉刀闸时,若出现中途停止,应迅速手动将刀闸拉开。合闸时,若出现中途停止,且又时间紧迫、必须操作时,应迅速手力操作,合上刀闸。如果时间允许,应迅速将刀闸拉开,待故障排除 后再操作。
五、合闸不到位或三相不同期故障
  刀闸如果在操作时,不能完全合到位,接触不良,运行中会发热并危及电网和设备的安全运行。 处理办法:在出现合不到位,三相不同期时,应拉开重合,反复合几次,操作动作要符合要领,用力 要适当。如果无法完全合到位,不能达到三相完全同期,应戴绝缘手套,使用绝缘棒,将刀闸的三相 触头顶到位。
  总之,在实际生产运行工作中,经常加强对设备的日常维护,了解设备的结构、工作原理及其性能, 预想设备运行中可能出现的故障隐患,提前作出解决办法,既能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又能确保设备及电 网的安全、稳定、可靠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