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烧机的原因总结

楼主(2016-03-06):
 三相异步电动机烧机的原因总结可以分为;负载,电源、电机绝缘、缺相。
  负载(过载):超过载运行,导致电机发热。或者电机启动频繁,导致电机过热。这种的烧机会出现电机内部定转子两端都会烧黑,烧黑的部位比较均匀(一般电机都有一个因定的运行功率,称之为额定功率,单位为瓦(W),如果在某种情况下使电机的实际使用功率超过电机的额定功率,则称这种现象为电机过载)。
  电源:电压过低加上负载在额定情况下,电流加大,电机过热。电源电压过高,烧机。或者电机缺相运行。这种情况比较少,也很容易判断,主要是线路有烧灼的痕迹。
  绝缘:电机内部绝缘不符合标准,存在匝间相间短路。或者内部接线错误。这种烧机与过载烧机有的时候容易混淆,定转子同样会烧黑,不过在短路部位会有明显的烧灼痕迹,比如有的时候会出现铜镏。绕组局部严重烧毁。
  缺相烧机:
  1、电动机是三角形接法:只会烧掉一相绕组,可以用兆欧表(摇表)测量出一相绕组对地绝缘破坏。
  2、电动机是星形(Y)接法:有两相绕组会烧掉,可以用兆欧表(摇表)测量出两相绕组对地绝缘破坏。
  总之:如果电动机是因为缺相而烧掉,那么就会有绕组没有被烧掉,如果电动机因为负荷过重而烧掉的话就是三相绕组全部对地绝缘破坏。
  学习:电动机安装了热过载继电器还是烧了。是怎么回事?
  这很正常,如果打开热继电器看看内部就知道了,电动机瞬间过电流烧坏大概只需要5-7秒,热继电器的反应速度有时跟不上,再一种情况使电动机缺相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