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动机调速问题

楼主(2016-03-06):
步进电动机是一种将脉冲信号变换成相应的角位移(或线位移)的电磁装置,是一种特殊的电动机。一般电动机都是连续转动的,而步进电动机则有定位和运转两种基本状态,当有脉冲输入时步进电动机一步一步地转动,每给它一个脉冲信号,它就转过一定的角度。步进电动机的角位移 量和输入脉冲的个数严格成正比,在时间上与输入脉冲同步,因此只要控制输入脉冲的数量、频率及电动机绕组通电的相序,便可获得所需的转角、转速及转动方 向。在没有脉冲输入时,在绕组电源的激励下气隙磁场能使转子保持原有位置处于定位状态。

在三相步进电动机定子上有A、B、C三对磁极,磁极上绕有线圈,分别称之为A相、B相和C相,而转子则是一个带齿的铁心。如果在线圈中通以直流电,就会产生磁场,A、B、C三个磁极的线圈依次轮流通电,则A、B、C三对磁极就依次轮流产生磁场吸引转子转动。
步进电机调速不能直接使用普通的交直流电源,需要专用的伺服控制器,应注意以下特点:

1、可以用数字信号直接进行开环控制,整个系统简单廉价,位移与输入脉冲信号数相对应,步距误差不长期积累,开环控制系统既简单又具有一定的精度; 在要求更高精度时,也可以采用闭环控制系统。
2、由于步进电机无刷,因此本体部件少,可靠性高。
3、易于起动,停止,正反转,速度响应性好;停止时一般有自锁能力。
4、步距角可在大范围内选择,在小步距情况下,能够在超低转速下高转距稳定运行,可以不经减速器直接驱动负载。
5、速度可在相当宽范围内平滑调节, 可以用一台控制器同时控制几台步进电动机完全同步运行。
6、步进电动机带惯性负载能力较差,由于存在失步和共振问题,步进电机的加减速方法在不同的应用状态下,情况较为复杂。